内存插槽的详细解析

楼主(2011-04-13):
内存插槽的详细解析   内存插槽,是指主板上所采用的内存插槽类型和数量。主板所支持的内存种类和容量都是由内存插槽来决定的。目前主要应用于主板上的内存插槽有:   SIMM(Single Inline Memory Module,单内联内存模块)   1) SIMM   内存条通过金手指与主板连接,内存条正反两面都带有金手指。金手指可以在两面提供不同的信号,也可以提供相同的信号。SIMM 就是一种两侧金手指都提供相同信号的内存结构,它多用于早期的 FPM 和 EDD DRAM,最初一次只能传输 8bif 数据,后来逐渐发展出 16bit、32bit 的 SIMM 模组,其中 8bit 和 16bitSIMM 使用 30pin 接口,32bit 的则使用 72pin 接口。环锤破碎机 在内存发展进入 SDRAM 时代后,SIMM 逐渐被 DIMM 技术取代。   2) DIMM   DIMM 与 SIMM 相当类似,不同的只是 DIMM 的金手指两端不像 SIMM 那样是互通的,它们各自独立传输信号,因此可以满足更多数据信号的传送需要。同样采用 DIMM,SDRAM 的接口与 DDR 内存的接口也略有不同,SDRAM DIMM 为 168Pin DIMM 结构,金手指每面为 84Pin,金手指上有两个卡口,用来避免插入插槽时,带式压滤机 错误将内存反向插入而导致烧毁;DDR DIMM 则采用 184Pin DIMM 结构,金手指每面有 92Pin,金手指上只有一个卡口。卡口数量的不同,是二者最为明显的区别。DDR2 DIMM 为 240pin DIMM 结构,金手指每面有 120Pin,与 DDR DIMM 一样,金手指上也只有一个卡口,但是卡口的位置与 DDR DIMM 稍微有一些不同,因此 DDR 内存是插不进 DDR2 DIMM 的,同理 DDR2 内存也是插不进 DDR DIMM 的。因此,在一些同时具有 DDR DIMM 和 DDR2 DIMM 的主板上,不会出现将内存插错插槽的问题。   3) RIMM   RIMM 是 Rambus 公司生产的 RDRAM 内存所采用的接口类型。RIMM 内存与 DIMM 的外型尺寸差不多,金手指同样也是双面的。RIMM 有也 184 Pin 的针脚,在金手指的中间部分,有两个靠的很近的卡口。RIMM 非 ECC 版有 16 位数据宽度,ECC 版则都是 18 位宽。由于 RDRAM 内存较高的价格,此类内存在 DIY 市场很少见到,北京DHL快递 RIMM 接口也就难得一见了。 支持的内存最大容量   主板所能支持内存的最大容量,是指最大能在该主板上插入多大容量的内存条。超过容量的内存条,即便插在主板上,主板也不支持。主板支持的最大内存容量,理论上由芯片组所决定,北桥决定了整个芯片所能支持的最大内存容量。但在实际应用中,主板支持的最大内存容量还受到主板上内存插槽数量的限制。主板制造商出于设计、成本上的需要,可能会在主板上采用较少的内存插槽,降阻模块 此时即便芯片组支持很大的内存容量,但主板上并没有足够的内存插槽供适用,就没法达到理论最大值。   比如 KT600 北桥,最大能支持 4GB 的内存,但大部分的主板厂商只提供了两个或三个 184pin 的 DDR DIMM 内存插槽,其支持最大内存容量就只能达到 2GB 或 3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