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插槽类型详细解析(上)

楼主(2011-04-13):
显卡插槽类型详细解析(上) 显卡插槽接口类型,是指显卡与主板连接所采用的接口种类。显卡的接口,决定着显卡与系统之间数据传输的最大带宽,也就是瞬间所能传输的最大数据量。不同的接口,能为显卡带来不同的性能。而且也决定着主板是否能够使用此显卡。只有在主板上有相应接口的情况下,显卡才能使用。显卡发展至今,共出现 ISA、PCI、AGP 等几种接口,所能提供的数据带宽依次增加。而采用下一代的 PCI Express 接口的显卡,塑料托盘价格 也在 2004 年正式被推出。届时显卡的数据带宽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大,以解决显卡与系统数据传输的瓶颈问题。 1) PCI 接口 PCI 是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外设部件互连标准)的缩写,它是目前个人电脑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接口,几乎所有的主板产品上都带有这种插槽。PCI 插槽也是主板带有最多数量的插槽类型,在目前流行的台式机主板上,ATX 结构的主板一般带有 5~6 个 PCI 插槽,而小一点的 MATX 主板也都带有 2~3 个 PCI 插槽,可见其应用的广泛性。 PCI 是由 Intel 公司 1991 年推出的一种局部总线。从结构上看,PCI 是在 CPU 和原来的系统总线之间插入的一级总线,具体由一个桥接电路实现对这一层的管理,弯管机 并实现上下之间的接口以协调数据的传送。管理器提供了信号缓冲,使之能支持 10 种外设,并能在高时钟频率下保持高性能,为显卡、声卡、网卡、MODEM 等设备提供了连接接口。它的工作频率为 33MHz/66MHz。 最早提出的 PCI 总线工作在 33MHz 频率之下,传输带宽达到了 133MB/s(33MHz X 32bit/8),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处理器的发展需要。随着对更高性能的要求,1993 年又提出了 64bit 的 PCI 总线,后来又提出把 PCI 总线的频率提升到 66MHz。目前广泛采用的是 32-bit、33MHz 的 PCI 总线,64bit 的 PCI 插槽更多是应用于服务器产品。 由于 PCI 总线只有 133MB/s 的带宽,对声卡、网卡、视频卡等绝大多数输入/输出设备显得绰绰有余,但对性能日益强大的显卡,则无法满足其需求。目前 PCI 接口的显卡已经不多见了,只有较老的 PC 上才有,厂商也很少推出此类接口的产品。 2) AGP 接口 AGP(Accelerate Graphical Port),加速图形接口。随着显示芯片的发展,PCI 总线日益无法满足其需求。英特尔于 1996 年 7 月正式推出了 AGP 接口,它是一种显示卡专用的局部总线。严格的说,智能家居 AGP 不能称为总线,它与 PCI 总线不同,因为它是点对点连接,即连接控制芯片和 AGP 显示卡,但在习惯上我们依然称其为 AGP 总线。AGP 接口是基于 PCI 2.1 版规范并进行扩充修改而成,工作频率为 66MHz。 AGP 总线直接与主板的北桥芯片相连,且通过该接口让显示芯片与系统主内存直接相连,避免了窄带宽的 PCI 总线形成的系统瓶颈,增加 3D 图形数据传输速度。同时在显存不足的情况下,还可以调用系统主内存。所以,它拥有很高的传输速率,这是 PCI 等总线无法与其相比拟的。 由于采用了数据读写的流水线操作,减少了内存等待时间,数据传输速度有了很大提高。具有 133MHz 及更高的数据传输频率;地址信号与数据信号分离,无尘布 可提高随机内存访问的速度;采用并行操作,允许在 CPU 访问系统 RAM 的同时,AGP 显示卡访问 AGP 内存;显示带宽也不与其它设备共享,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系统性能。 AGP 标准在使用 32 位总线时,有 66MHz 和 133MHz 两种工作频率,最高数据传输率为 266Mbps 和 533Mbps,而 PCI 总线理论上的最大传输率仅为 133Mbps。目前最高规格的 AGP 8X 模式下,数据传输速度达到了 2.1GB/s。 AGP 接口的发展,经历了 AGP 1.0(AGP 1X、AGP 2X)、AGP 2.0(AGP Pro、AGP 4X)、AGP 3.0(AGP 8X)等阶段,其传输速度也从最早的 AGP 1X 的 266MB/S 的带宽,发展到了 AGP 8X 的 2.1GB/S。 3) AGP 1.0(AGP 1X、AGP 2X) 1996 年 7 月 AGP 1.0 图形标准问世,分为 1X 和 2X 两种模式,数据传输带宽分别达到了 266MB/s 和 533MB/s。环锤式破碎机 这种图形接口规范,是在 66MHz PCI 2.1 规范基础上经过扩充和加强而形成的。其工作频率为 66MHz,工作电压为 3.3v,在一段时间内基本满足了显示设备与系统交换数据的需要。这种规范中的 AGP 带宽很小,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只有在前几年的老主板上还见得到。 4) AGP 2.0(AGP 4X) 显示芯片的飞速发展,图形卡单位时间内所能处理的数据呈几何级数成倍增长,AGP 1.0 图形标准越来越难以满足技术的进步了,由此 AGP 2.0 便应运而生了。1998 年 5 月份,AGP 2.0 规范正式发布,工作频率依然是 66MHz,但工作电压降低到了 1.5v,并且增加了 4x 模式。这样,它的数据传输带宽达到了 1066MB/sec,数据传输能力大大地增强了。 5) AGP Pro AGP Pro 接口与 AGP 2.0 同时推出,这是一种为了满足显示设备功耗日益加大的现实而研发的图形接口标准。应用该技术的图形接口,主要的特点是比 AGP 4x 略长一些,其加长部分可容纳更多的电源引脚,泡沫包装 使得这种接口可以驱动功耗更大(25-110w)或者处理能力更强大的 AGP 显卡。这种标准其实是专为高端图形工作站而设计的,水泥烟囱新建 完全兼容 AGP 4x 规范,使得 AGP 4x 的显卡,也可以插在这种插槽中正常使用。AGP Pro 在原有 AGP 插槽的两侧进行延伸,提供额外的电能。它是用来增强而不是取代现有 AGP 插槽的功能。根据所能提供能量的不同,可以把 AGP Pro 细分为 AGP Pro 110 和 AGP Pro 50。在某些高档台式机主板上,也能见到 AGP Pro 插槽,例如华硕的许多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