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两个wincc如何通过opc通讯

楼主(2011-04-14):
我通过opc连接运行于两台计算机上的两个wincc5.0项目,不知为何连不上。我按照wincc的帮助文件“连接的实例:wincc连接到wincc”进行操作的。哪位高手能否帮忙? 我也很想知道,我也配置了半天,但联不上。 1:服务器WINCC击活  2:服务器上建立客户机用户名(有足够的权限)  3:DCOMCNF配置正确   WINCC之间是可以的,但要购置OPC组件   购什么组件?是wincc/server选件么?多少钱? 我搞定了,根本不需要opc组件, wincc内嵌opc服务器,利用opc驱动程序可以很容易地连接该服务器。步骤如下:   1、在客户wincc端加载opc驱动程序,即opc.chn   2、在该通道下新建一个连接   3、右键点击opc通道,选择系统参数   4、在系统参数对话框中可以浏览可以连接的opc服务器   5、选择你需要连接的wincc opc服务器,然后浏览该服务器的tag   6、添加你需要的tag变量  按上述步骤即可以完成两个wincc 的opc通信。  如需要,还必须使用dcomcnfg来配置两个计算机。 必须要通过 Dcomcnfg.exe 来配置 WinCC.Server, 确保客户机对服务器的操作权限。详细的步骤可以参考WinCC软件包中的comminution&configration CD. 一、配置服务器,必须要通过 Dcomcnfg.exe 来配置WinCC.Server, 参数选择无”或“everyone”、“允许访问”,确保客户机对服务器的操作权限。  二、客户机配置   1、在客户wincc端加载opc驱动程序,即opc.chn     2、在该通道下新建一个连接     3、右键点击opc通道,选择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两个wincc如何通过opc通讯” 时间:2011-4-14 16:59:00
为什么不能复制!!

网友A(2014-09-08):
好贴,绝对要支持下!!~~

兄弟虽然我们是在网络中相遇,但是我把网络看的比现实还真

川岛除湿机  http://www.kawasima.cn小店出售各类空气处理设备,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