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无线远程监控的FMCZ系列智能节能控制装置

楼主(2011-04-23):
一、FMCZ智能节能控制装置节能原理 1、FMCZ智能节能控制装置主要是针对压铸机的在实际压铸过程中的:合模—加料—压射—顶出—开模流程所需要油泵供给的压力不同,在低压力点时:采用比例溢流阀将多余的压力能量释放。从而,浪费大量的电能。通过FMCZ的矢量电机驱动控制技术,根据不同的过程和不同的加工工件,对压铸机的油泵电机转速和电压输出进行调节,进行精确矢量计算给出最佳的用电量,因此能产生良好的节电效果。 2、 FMCZ智能节能控制装置可以有效地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功率因数可提高到0.95,有效地节省无功电量. 现以700吨压铸机的单一压铸件生产过程为列:压铸机电机功率为37KW。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普通的压铸件产出全过程大概需要4分钟左右的工作时间。而电机在4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实际消耗电能的是合模、出料、加料的时间,这个过程在正常情况下用时不超过2分钟时间。而压铸机在保压等待冷却的2分多时间里,不需要电机做功,但是电机仍然运转耗电,从而产生多余的电能损耗。这个时间段也正是FMCZ智能节能控制器产生节电的主要原因,一个铸件的生产过程,在加入节能控制装置后,实际节电率在1度电左右。 三、技术解决方案 1、控制原理 FMCZ智能节能控制装置采用对油泵电机无感矢量的智能精密控制运行技术,实时地检测来自压铸机电脑板给出的压力及流量信号,经内部转换处理后,输出不同的频率调节马达转速,即:输出功率与压力和流量同步自动跟踪控制,相当于定量泵变成了节能型的变量泵,跟踪所需要的液压并匹配以实际所需的功率,消除了原系统的高压溢流能量的损失,节约大量的电能。同时可以大大减轻合模、开模的震动,稳定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减少机械故障,延长机器使用寿命。 2、控制原理 3、操作方式 FMZC智能节能控制装置带有市电与节电转换两种操作方式。可确保节能装置在维修与保养时不影响压铸机的正常生产需要。 4、保护功能 FMZC节能智能节能控制装置提供过流、过载、过压、缺相、短路、欠压及远程无线监控功能。在智能节能控制装置的操作面板上有指示灯提供相应的指示及转换开关。 5、**优点 1、软启动带来设备的可靠性和延长器件寿命 使FMCZ智能节能控制器节能改造后,将使启动电流从零开始,最大值也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和对供电的要求,延长了设备和模具的使用寿命,降低了设备的维修维护成本和设备维修维护工作。 2、设备的信息化管理为企业从管理获得效益 FMCZ智能节能控制器和公司的专利产品无线智能网关装置进行简便的连接即可实现设备的物联,把设备的信息适时反馈到信息管理平台,由软件对信息进行自动处理和决策,使得企业的效率提高,消耗减小,从管理上获得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