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ago光耦代理分销商】

楼主(2011-05-08):
Avago光耦,A316J、T250V、2611V、A3120、A3140、A7800A、A7840、A332J 利玛电子 深圳辦事處 罗先生 137-1457-2551 QQ:8-1-0-6-5-4-6-7-8 光耦销售

网友A:
AVAGO授权代理分销商,专业销售全线光耦产品。 AVAGO(安华高)科技 (Avago Technologies) 秉承全球知名领导企业的实力和业绩,展现着新兴企业的活力和响应能力。为全球 50,000 多家终端客户提供丰富的模拟、混合信 号和光电器件及子系统产品,其中包括多家全球顶级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Avago Technologies 凭借其拥有的丰富的研发、制造和全球供应链资源,不断为全球提供大量尖端 的技术,并加快了市场采纳的速度。 作为业界领袖,安华高为电机控制、通讯、电源、多种工业产品、各种仪器仪表及普通隔离应用提供最佳性能价格比的高可靠性隔离驱动,隔离检测和高速隔离元件。安华高 的高性能光电耦合器有多种封装、尺寸、宽温度范围及高耐压产品供选择,其中有多种高速隔离单路/多路光耦、数模转换器、电流及电压传感器、功率晶体管驱动器、固态继电器 以及符合汽车标准的多种光耦。 利 玛 电 子 成立于1986年, 总部位于新加坡,是一家国际电子元器件代理分销商,致力于为全球生产企业提供专业元器件技术与配套服务.凭借对市场环境的深刻了解,在管理 协调、人才战略、销售网络、物流与仓储、资金实力、ERP整合等方面具有全方位竞争优势。 公司注重掌握世界各大品牌元器件产品资讯,不断为客户提供专业意见、优质产品及增值服务,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产品涵盖电源管理、设备机械、消费电子、网络通信、医疗器 械、汽车电子、工业电子、军事领域等市场。依托全球性的渠道资源调配,以高效的管理、超短的供货周期,被很多客户评为优质供货商,从而实现与客户的双赢和共同发展。 ◤----------------------------------------◥ 利瑪電子(新加坡)有限公司-深圳辦事處 Lima Electronics < Singapore > Limited AVAGO、SHARP、TOSHIBA等品牌光耦销售

网友A:
Avago Technologies 最新的高集成化前端模块使 WiFi 和蓝牙可在移动电子设备中共存 小型封装模块结合利用 FBAR 滤波、天线开关以及通道耦合器技术,提供一流的噪声抑制能力和最佳的信号损失率 Avago Technologies (Nasdaq: AVGO) 是一家为通信、工业和消费类应用提供模拟接口零组件的领先供应商,该公司今日宣布推出一款前端模块,可为手机和平板电脑以及**便携式个人电脑设备的移动路由器提供强大的 802.11 b/g/n WiFi 和蓝牙电波过滤功能。这款最新的 AFEM-S102 模块将一个薄膜腔声谐振器 (FBAR) 共存滤波器、SP3T 天线开关和 TX 通道耦合器结合在一个小型的 2.2 x 2.2 x 0.55 毫米封装中,非常适合对空间有限制要求的应用用途。这一 2.5-GHz 模块可提供优异的频外抑制功能,使 WiFi 和蓝牙数据通信可同时和手机通信标准进行。 Avago 前端模块集成应用了多种高性能技术,可减小 PCB 基板封装尺寸,并简化便携式电子应用设备的设计。AFEM-S102 模块具有低插入损耗特性,同时提供高噪声抑制,满足共存所需的苛刻要求,并减少 WiFi、蓝牙以及**电波间的干扰问题。由于对 Avago 0.25 µm GaAs 增强模式 pHEMT 工艺及其领先的专有 FBAR 过滤技术进行有效的优化利用,该模块可为 TX 通道提供 2.6 dB 的最大插入损耗,以及 2110-2170 MHz 范围内 35 dB 的拒斥能力。 “由于智能手机以及**便携式电子设备都在增添更多的电波类型和频带,因此对共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Avago 无线产品市场营销总监 James Wilson 这样说。“我们专有的 FBAR 技术可提供一流的抑制功能和插入损耗,可让 OEM 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性的电波环境。AFEM-S102 前端模块使用简便,是联合一流手机设计的参考方案设计而成,尤其符合 WiFi 与蓝牙应用中对共存的要求。” Avago FBAR 技术与陶瓷或 SAW(表面声波)滤波器以及**竞争技术相比,可使频率滚降幅度更大,而且可外形更加紧凑。低插入损耗可降低功率放大器电流,并提高接收器的灵敏度和动态范围,因此可使手机有更长的电池寿命和通话时间,以及更加的信号质量。FBAR 技术使得只在通常大小的几分之一内制造超小型的高 Q 值滤波器,并与**电波组件集成成为可能。 AFEM-S102 的**产品特点 ? 所有 RF 端口为 50 ohms 匹配以简化设计 ? TX、RX、BT 和 ANT 端口直流阻断 ? -18dB TX 定向耦合 ? -30° 至 +85° C 工作温度

网友A:
AVGO日前宣布推出专用于无线鼠标的ADNS-7630 Bluetooth® (BT) 2.1 LaserStream系统芯片(SoC)导航传感器。这是业内首个激光导航传感器,它将一个BT 2.1收发器、独立基带处理器和VCSEL表面发光器融合到一个单独的包装中。与基于LED的鼠标相比,激光鼠标能在各种光滑表面上进行更可靠的跟踪。ADNS-7630设备提高了电池续航时间——使两节AA电池可使用超过6个月——同时简化了蓝牙鼠标设计,并帮助缩短面市时间。 Avago的LaserStream技术在几乎所有表面上都可进行精确地高速跟踪。该功能对笔记本用户和游戏爱好者来说都极具吸引力。 有了这一专有技术,基于ADNS-7630的鼠标便可进行每秒(ips)高达30英尺的高速运动检测和8g的突然加速检测。此外,所有ADNS-7630设备上的激光功率均在Avago工厂进行预校准,符合IEC/EN60825-1的1级眼安全标准,减少了装配时间并降低了制造商成本。 业内首个单包装激光蓝牙鼠标解决方案 ADNS-7630设备包含一个图像采集系统(IAS)、一个数字信号处理器(DSP)、蓝牙HID(人机接口设备)流输出和射频收发器。由IAS采集的图像均经DSP进行处理,以决定运动的方向和距离。DSP可生成?x和?y相关位移值,然后无线传送给蓝牙主机。 所有这些进程均由ADNS-7630自动进行,鼠标制造商不需参与到源代码或固件中来。 Avago的SoC BT导航引擎是首个鼠标传感器,它有一个完全同步化的BT导航核心和基带电路。 激光传感器和射频阶段之间涉及的所有通讯和算法均已进行优化应用。 广泛的功能设置和编程扩展营销选择 ADNS-7630设备支持多个输入/输出端口,这些端口可以被配置为按钮或LED指示灯。 根据单击、双击还是长按,经过编程后每个按钮都有多个功能。按钮功能包括键盘快捷键的键映射、用于声频控制的媒体按钮和鼠标分辨率增加/降低/旋转功能。 ADNS-7630产品还支持机械和光学z轴滚动和倾斜滚动功能、可编程的分辨率、4轴传感器旋转和用于延长电池续航时间的可配置低电耗操作模式。 Avago的免费MConfig软件使制造商能够将配置设置存储到外部的128?kbit EEPROM中,这样一个基础ADNS-7630设计就可服务于市场上的各类消费者。 **ADNS-7630规格 可编程的分辨率:200 - 3000cpi,按250cpi递增 单一3V电源 多达10个I/O位的灵活配置 4轴传感器旋转:0°、90°、180°或270° 产品供货情形 Avago直接销售渠道及全球分销合作伙伴现在可提供ADNS-7630样品及产品。Avago还向合格的鼠标设计人员提供ADNK-7633参考设计工具包。

网友A:
Avago Technologies日前宣布推出四个最新增益方块解决方案,其特点高线性度、高增益、出色的增益平坦度和低功率消耗。MGA-31189和MGA-31289 0.25瓦特,以及MGA-31389和MGA-31489 0.10瓦特增益方块的性能增益可通过Avago的专有技术,0.25µm的GaAs增强模式pHEMT半导体工艺来实现。 Avago的最新功率放大器系列可优化频率,以便通过主要的蜂窝频带提供更好的性能。通用的封装尺寸和PCB布局可通过选择输出功率使单个设计可以支持多个频率和区域市场的需求。这些设备具有高增益的功能,可减少所需射频阶段的总数量。 MGA-31189和MGA-31389可为50MHz到2.0GHz的应用程序及1.5GHz到3.0GHz的MGA-31289和MGA-31489服务,因此MGA-31x89系列包括所有主要蜂窝频带 — GSM、CDMA和UMTS — 及下一代LTE频带。 该系列可提供在每对频率优化设备中的不同功率级别选择,这些设备具有通用引脚和封装尺寸的设计,并且单个PCB设计可支持多个频带。这大大简化了PCB布局及系统工程师在研发最新LTE带基础设施的总体设计。 最新的Avago MGA-31x89 0.25瓦特和0.10瓦特增益方块功率放大器可在紧凑型工业标准SOT-89封装中使用,它还可取代现有市场上引脚间落入式替换解决方案,并可提供更好线性度和功率性能。 MGA-31189和MGA-31389重要功能(典型值900MHz) 优异的线性优值1 (LFOM):14.5分贝(MGA-31189)、13.3分贝(MGA-31389) 高输出三阶截断点:42毫瓦分贝(MGA-31189)、38.6毫瓦分贝(MGA-31389) 高增益:21分贝增益(MGA-31189)、21.3分贝(MGA-31389) 100MHz带宽的增益平坦度:0.1分贝(MGA-31189)、0.14分贝(MGA-31389) 低噪声系数:2分贝(MGA-31189)、2分贝(MGA-31389) 1分贝增益压缩(P1dB)时的高输出功率:24毫瓦分贝(MGA-31189)、22.2毫瓦分贝(MGA-31389) 5V单电源下的低静态电流:111mA (MGA-31189)、73mA (MGA-31389) MGA-31289和MGA-31489重要功能(典型值为1900MHz) 优异的线性优值1 (LFOM):14分贝(MGA-31289)、11.9分贝(MGA-31489) 高输出三阶截断点:41.8毫瓦分贝(MGA-31289)、37.2毫瓦分贝(MGA-31489) 高增益:18.7分贝增益(MGA-31289)、21.3分贝(MGA-31489) 100MHz带宽的增益平坦度:0.1分贝(MGA-31289)、0.15分贝(MGA-31489) 低噪声系数:2分贝(MGA-31289)、2.1分贝(MGA-31489) 1分贝增益压缩(P1dB)时的高输出功率:23.6毫瓦分贝(MGA-31289)、21.5毫瓦分贝(MGA-31489) 5V单电源下的低静态电流:124mA (MGA-31189)、71mA (MGA-31389) 封装 MGA-31189、MGA-31289、MGA-31389和MGA-31489可在RoHS合规性无卤素SOT-89塑料封装中使用,尺寸为4.5x4.1x1.5 mm。

网友A:
为通信、工业和消费应用提供模拟接口零组件的全球领先供应商Avago Technologies(安华高科技)于近日宣布推出其用于基站(BTS)射频前端设计的超低噪声放大器(LNA) MGA-634P8。 新品MGA-634P8工作频段从1500兆赫到2300兆赫,拓展了其LNA系列,涵盖新的GSM、TDS-CDMA和CDMA蜂窝基础设施应用。 关键功能 工作频段:1500MHz~2300MHz 超低噪声指数: 0.44dB @1900MHz 高线性: 36dBm OIP3@1900MHz 增益: 17.4dB@1900MHz 1dB增益压缩点输出功率: 21dBm@1900MHz 5V单电源供电典型48mA低功耗: 240mW 器件采用MGA-63xP8系列通用封装尺寸和外围匹配电路,简化了印刷电路板设计和生产 采用特有工艺:0.25μm GaAs增强模式pHEMT 提供卷带式封装选择 操作温度范围为 -25℃至+85℃ 采用 Pb-Free 环保无铅设计并符合 RoHS 标准要求 无线通信基础设施产业必须提供最佳的覆盖范围,才能在拥挤的频谱内提供最佳信号质量。接收器灵敏度是BTS接收器设计中最关键的要求。LNA选择,特别是第一阶段使用的LNA,对BTS接收器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低噪声系数是一个关键的设计目标。MGA-634P8具有同类产品中最佳的噪声系数(NF),在1900兆赫为0.44分贝,最高为0.69分贝。 另一个关键的设计因素是线性,它会影响接收器区分排列紧密的有用信号和杂散信号的能力。使用输出三阶截断点OIP3来指示线性度。在1900兆赫,以5伏48毫安的偏置电流工作,Avago特有的GaAs增强模式pHEMT工艺技术可以提供0.48分贝的噪声系数和36毫瓦分贝的OIP3。 相比以前的放大器,Avago的低NF和高OIP3的MGA-634P8能够为设计人员提供更多的余地去设计BTS接收器的路径,通过以非常低的静态功耗(约240毫瓦)来实现性能提升。 可调整性和通用引出线实现设计优化和灵活性 通过采用内置有源偏置电路,MGA-634P8的工作电流是可调的。这允许设计人员在工作电流和输出线性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同时保持最佳噪声系数。BTS设计人员可以通过同一款Avago LNA来应对各种设计需求和区域要求。 现在,随着发送/接收卡必须安装越来越多的信道,PCB基板已成为BTS工程师面临的一个关键设计挑战。MGA-634P8包装在方形扁平无引线的(QFN)塑料封装中,大小仅为4平方毫米,厚度为0.75毫米。此外,新一代MGA-634P8 LNA与现有的900兆赫MGA-633P8 LNA具有相同的封装尺寸、引脚和外部匹配网络。因此,常见的PCB设计可以用于以不同频带工作的BTS射频前端设计,从而实现一个基本的PCB设计便可满足不同区域市场的需求

网友A:
作为通信、工业和消费类应用模拟接口零组件的领先供应商,Avago Technologies日前宣布推出针对电机控制和电流感测应用的新款精密型光学隔离放大器。ACPL-790B、ACPL-790A和ACPL-7900器件可改善Avago隔离放大器组合产品的精确性和响应时间,同时还采用更为小巧的封装设计,适于紧凑型应用领域。高精度的隔离放大器是感测交流和无刷直流电动机驱动器、工业变频器、伺服电机驱动器、风力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发电系统以及通用模拟隔离器电流和电压的理想之选。 当电流在电机驱动器执行过程中通过外部电阻时,ACPL-790B/790A/7900隔离放大器即可感测到由此而产生的模拟电压降,并安全地在光隔离屏障的另一端产生输出电压。基于霍尔效应技术和电流互感器技术的解决方案受限于因温度波动而引起的电气参数变化,并需要在设计中采用较大的封装结构,相比之下,这些器件不愧为具有竞争性的解决方案。ACPL-790B精确型隔离放大器可提供高达0.5%的增益精度、200kHz带宽和1.6μs的快速响应时间,以便捕获短路和过载情况下的瞬态信号。这些器件采用5V单相电源供电,兼容于3.3V输出电压。这一性能体现于一个适用于自动化装配的紧凑型DIP-8封装结构中,符合全球安全法规标准。 ACPL-790B隔离放大器 ACPL-790B/790A/7900的**产品特点: 1. 不同的高增益误差选择:±0.5%(ACPL-790B)、±1%(ACPL-790A)和±3%(ACPL-7900) 2. 扩展的温度范围:-40℃至105℃ 3. 符合美国安全标准UL 1577的1分钟5000有效电压等级、IEC/EN/DIN EN 60747-5-5和加拿大标准协会工业安全标准的要求 4. 15kV/μs共模瞬态抑制能力可减小电机控制应用中的转矩波动 5. Σ-Δ模数转换技术可针对电机不同相位进行精确型电流测量 6. 60分贝的信噪比(SNR)可满足电机控制高噪环境下的稳定操作需求

网友A:
现在的阀门大多为机电一体化设计,能通过电路系统对阀门进行自动化控制;电路系统实现对阀门开度的控制、反馈与调节,并做到精确无误定位,其重点在于阀门位置的精确反馈和执行机械设计的运行,这也是机电一体化综合设计中的难点。同样,在机械手臂应用中,比如在对底座、大臂、小臂或者多轴的系统控制中,需要实时检测它们的位置信息,并将其位置传送到控制中心进行处理;机械手臂的位置检测器,要求小尺寸,以便能更好的安装。 在阀门控制和机械手臂的控制中,在断电之后的上电,不需阀门和手臂的运动,就能检测到阀门和手臂的位置信息。做到这点则需要一套完整的绝对值编码器,同时在计量范围和精度方面更有优势。AVAGO多圈绝对值编码器AEAT-84AD系列,很适用于上述应用中,其优点在于尺寸小,无需电池保留位置信息,上电能立刻检测位置信息。 一,安华高AEAT-84AD产品介绍 1,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AEAT-84AD采用透射方式、检测多圈绝对值的光电编码器,其基本组成是光电发射管、光电检测以及6或者7个齿轮组成的模块。目前提供12位或者14位分辨精度;小尺寸的直径为55mm,高度为12.2mm;工作温度可在-40度到125度;旋转速度可达到12000/分钟;提供2×4的信号和电源连接。与ASAS-7000配合工作,可以通过高达30位的绝对值编码输出。 产品能很好的应用于半导体自动化,工业缝纫机,机器人,阀门控制等。 2,功能框图 通过多路选择信号MTMUX[2:0],读出每个齿轮对应的三位信号数据MTDAT[2:0]。对于7个齿轮组的输出,则有7组三位数据可供读出,可以通过查找表的方式,或者简单计算的方法得到14位的格雷码输出。对应6个齿轮组的输出,转换的格雷码则为12位。 二,阀门控制中的应用 在机电一体化的阀门设计中,控制器根据要求或者上端输入的命令,控制电机执行阀门控制,并且通过绝对值编码器进行位置反馈给控制器,形成一个闭环的控制系统,能很好的实现阀门开度的控制、反馈与调节。该系统中,不需要电池或者存储部件保留阀门的位置信息,在系统加电后可直接获取阀门的开度信息,而不需要阀门执行机械的额外运动。 该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模块,分辨率高,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而且电压范围也达5V。模块尺寸较小,安装方便快捷,为整个阀门的机械设计和电路设计提供简便,使智能电动阀门设计成为可能。 三,机械手臂中的应用 一般来说,每一维的机械手臂位置信息的反馈,都需要一路编码器提供反馈。高精度机械手臂的应用中,比如半导体自动化的机械手臂,还可以考虑与ASAS-7000配合工作,最高可提供高达30位的多圈位置信息,为机械手臂的精确控制提供必要的反馈信息。对于AEAT-84AD,能检测出每分钟12000转的运动信息,反应非常灵敏;可以通过读取的位置信息,计算得到机械手臂的运动速度等参数。对于多维机械手臂的运动位置,在上电时可以由主控制器读取,这对于增量式的编码器有很大的优势。 对于机械手臂的设计,AEAT-84AD高精度,高灵敏度,小尺寸,模块化设计等优点,能更好的应用于其中。 在多圈光电绝对值编码器应用中,由于其位置信息不需要电池供电或**的储存,在系统上电后便能方便的读取,这些优点是增量编码器所不能比拟的。其高精度,高灵敏度,快速反应,小尺寸,模块化设计等优点,能很好的应用在阀门控制、机械手臂、高精度位置控制部件中。 提示:该编码器的设计中,需要避免灰尘污染,尽量做到密闭。

网友A:
HFBR-152xETZ/-252xETZ 新 VL 系列帶來高性價比解決方案,可以在 –40 到 +85°C 工業溫度範圍內工作。作為 Avago Versatile Link 系列的延伸,这些新模块消除了铜线解决方案常见的电磁干扰、串扰和电气接地等问题,使它们非常适合应用在风力涡轮或太阳能发电系统控制、火车牵引逆变器,以及**工业应用和医疗系统。基于 650nm 技术,这些稳健的 VL 产品使用特有的塑胶封装,通过垂直或水平安装配置提供单一通道或双工链路互锁功能,为设计人员带来高灵活度。

网友A:
Avago Technologies日前在2010年超级计算机会议上宣布推出全面符合标准的业内第一个CXP并行光收发一体模块解决方案。这一最新的12通道CXP收发器可以支持每秒10Gbps的路径连线速度,提供高达120Gbps总合带宽。其可开机插入模块配备符合行业标准的MTP多纤推拉式(MPO - multi-fiber push on)连接座,适合用于可卸式光缆连接器。可使安装时的电缆管理更加灵活,同时简化设计,并降低高性能计算、交换机结构以及**短程数据和通讯互联应用的成本。 最新的Avago CXP光收发一体模块与CXP QDRx12的IBTA MSA规格和IEEE 100GBASE-SR10规格都兼容。该模块结合融合了该公司850nm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VCSEL)技术、PIN阵列技术和集成激光驱动芯片技术,这些技术组合起来以较高的数据率提供稳固的光电性能。将每个模块通道的可编程均衡和去加重合并可为边缘安装解决方案和在PCB跟踪长度较长时提供优化的信号完备性。该模块具有优异的抗抖动性能,在使用OM3光纤时可以达到100米连线距离下或使用OM4光纤时可以达到150米连线距离下每个通道10Gbps的数据传输速度。 “我们的CXP收发器可与电缆连接分别连接,这样的光纤解决方案可按实际使用付费,从而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而且安装更加简便,”Avago光纤产品市场营销经理Tina Ohlhaver这样介绍说。“Avago在开发12通道并行光解决方案方面拥有十多年的经验,我们正优化利用这一专业经验和相关投资创建方块技术,以便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基于两种标准并可进行专有定制的解决方案。我们很乐意在于此举行的SC10上通过我们的并行光产品系列展示我们的技术进展和领先创新成果。”

网友A:
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业和通讯设备智能化,提供了更多的大功率系统控制和反馈信息,从而实现更高的效率并使系统成本减少,当今市场对隔离器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从整体上来说,尽管市场需求出现极大增长,数字隔离器的价格依然会保持稳定。虽然在隔离器零部件方面一直存在着价格压力,但当今的隔离器解决方案仍在不断增加新的特性,诸如低功率模式和安全能力。因此,当今市场上隔离器解决方案将会继续在提升价值的同时保持长期的较低价格。 隔离器从原理上一般分为三类:光电隔离器,电感式隔离器和电容隔离器。习惯上将第一类称为光耦,后面两类称为隔离器。这三类隔离器应用广泛,各有优缺点,其主要厂商都不断投入新的研发以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光耦方面,Avago、Vishay、Toshiba、松下、NEC,以及**冠西、佰鸿等都是行业翘楚,尤以Avago占市场优势地位。隔离器市场则以ADI、NVE、TI、Silicon Labs等厂商占主力。 光耦是70年代发展起来的隔离器件,它对输入、输出电信号有良好的隔离作用,目前已成为种类最多、用途最广的光电器件之一,包括晶体管耦合器、高速集成电路输出耦合器、三端双向可控硅耦合器以及光控继电器等,广泛用于电气绝缘、电平转换、级间耦合、驱动电路、开关电路、斩波器、多谐振荡器、信号隔离、级间隔离 、脉冲放大电路、数字仪表、远距离信号传输、脉冲放大及固态继电器(SSR)、仪器仪表、通信设备及微机接口中。 光耦的主要优点是信号单向传输,输入端与输出端完全实现了电气隔离隔离,输出信号对输入端无影响,抗干扰能力强,无触点,使用寿命长。这种情形下,速度与功耗成为采购关注焦点。不同的应用对光耦的速度要求也有所不同,例如在通信应用中,DeviceNet规定了相对较低的数据速率,包括125kBd、250kBd和500kBd,传播延迟要求小于40ns;CAN总线规定了125kBd低速和1MBd高速数据速率,但对传播延时没有严格的要求;Profibus发送数据则要求在12MBd范围内,并规定了隔离器、收发器和连接本身的PWD总延时。近日安华高推出了两款车用级高速低功耗数字CMOS光电耦合器产品ACPL-M71T和ACPL-M72T,都使用较低驱动电流和较低功耗的LED技术进行设计,适合高速15MBd和低速数字应用。Vishay近期推出的两款采用标准SOP-5封装的高速模拟光耦VOM452T/453T除了速度达到1MBd外,传播延迟更是减小到了1μs,这一点对需要比标准光电晶体管光耦更快开关速度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低功耗方面,以安华高的最新产品超低功耗光电耦合器产品ACPL-M61L/061L/064L/W61L/K64L为例,它们比目前标准光电耦合器省电90%。这些光电耦合器可采用独特的集成电路设计和厚绝缘层材料,在不影响隔离和绝缘性能的条件下大幅度节省功耗,目标市场包括RS485、CANBus和I2C等通信接口、微处理器系统接口,以及A/D和D/A等模数转换应用的数字隔离。这些光电耦合器集成有高效率发光二极管LED和高增益光检测器,带来允许设计工程师直接将光电耦合器输入和微控制器输出连接的1.6mA低顺向驱动电流,节省了使用缓冲器推动LED的需求。 除了对速度和功耗的要求,光耦产品也正在趋向于低电压特性,由于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渐转向更低的供电电压,这也要求光耦具有低电压来满足系统的需求。此外,随着系统集成度不断提高,工作环境日趋严格,光耦产品的体积、工作温度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仍以安华高产品为例,ACPL-570xL/573xL/177xL系列密封型光电耦合器,工作温度范围从 -55到+125℃,这些新光电耦合器产品可以在低达3.0V的电源电压工作,不会影响参数的性能表现。 近些年来,本土厂商在光耦市场的力量也开始显现,如上海半导体器件八厂、上海无线电十七厂等。重庆光电技术研究所为适应市场需要研制出了一种由高速响应发光器件和逻辑输出型光接收放大器组成的厚膜集成双路高速高增益电耦合器,这种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端由两只GaAIAs侧面发光管组成,其输出端由两只Si-PIN光电探测器以及两个高速高增益线性放大电路组成。除此之外,重庆光电技术研究所还研制出了高速高压光电耦合器、GG2150I型射频信号光电耦合器、GG2060I型高压脉冲测量光电耦合器、GH1204U型高压光传输光电耦合器以及GH1201Y型和GOHQ-I型光电耦合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