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信号报警的设置指令ANS,ANR---三菱FX系列PLC应用指令

楼主(2011-05-16):
     信号报警的设置指令ANS只有16位连续执行型指令,其编程格式如下:    LD X0    AND X1    ANS T0 K10 S900    *T0:报警时间的定时器,只能是T,范围为:T0---T199    *K10:定义报警时间,只能是数值,范围为:1--32767(单位100ms)    *S900:报警输出用状态继电器,只能是S,范围为:S900---S999    当X0与X1同时接通能保持规定的时间(K10),则S900置位闭合    注意:    当S900闭合后,即使X0或X1断开,S900仍保持闭合状态,但是T0被复位.    如果X0与X1同时接通不能保持规定的时间(K10),其中一个或两个都断开,则S900不动作,T0被复位.    相关寄存器和位元件:    M8048:当M8049被预先置位时,当S900---S999中任意一个闭合,M8048闭合,S900---S999都处于断开状态时,M8048自动断开.    M8049,D8049:当M8049被预先置位时,则S900---S999中处于闭合状态的最小地址编号被存入D8049。当S900--S999都处于断开状态时,D8049等于-1。    ANR:连续执行型信号报警复位指令,ANRP:脉冲执行型信号报警复位指令.    *运用脉冲型ANRP指令时,每驱动一次复位一个编号小的报警状态,下次驱动再复位下一个报警状态。    *运用连续型ANR指令时,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信号报警的设置指令ANS,ANR---三菱FX系列PLC应用指令</A >” 时间:2011-5-16 21:36:42
学习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