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 如何实现 PLC 与 智能仪表的通讯

楼主(2011-06-24):
如题 不胜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的范围是何等的大。 比如富士的SPH系列PLC与富士的PXR4温控仪表通讯,使用的是Modbus RTU协议,SPH侧配有通讯模块NP1L通讯模块,并调用富士提供的功能块进行通讯。

网友B:
不好意思 具体一点的就是 三菱PLC fx1n 模拟量模块 fx0n-3a 与 宇电 智能仪表的 modbu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