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SCU21 232串口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1-07-12):
三菱变频器 E540 现在通讯设置没有问题(9600 E 2) 但是问题是 传送的数据不连续(有时候会连续) 造成变频器没有响应 用串口捕捉工具看了下模块所发送的数据 如下 : # Time Function Data ( Hex ) 1 [00000000] IRP_MJ_CREATE Port Opened - AccessPort.exe 2 [00000000]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Baud Rate: 9600 8 [00002544]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9 [00002694]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10 [00002784]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11 [00002841] IRP_MJ_READ Length: 0006, Data: 05 30 31 46 41 31 12 [00002842] IRP_MJ_READ Length: 0004, Data: 30 32 37 42 13 [00002901] IRP_MJ_READ Length: 0004, Data: 05 30 31 46 14 [00002902] IRP_MJ_READ Length: 0006, Data: 41 31 30 32 37 42 15 [00002949] IRP_MJ_READ Length: 0005, Data: 05 30 31 46 41 16 [00002950] IRP_MJ_READ Length: 0005, Data: 31 30 32 37 42 17 [00003001] IRP_MJ_READ Length: 0008,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18 [00003002] IRP_MJ_READ Length: 0002, Data: 37 42 19 [00003047]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20 [00003094] IRP_MJ_READ Length: 0001, Data: 05 21 [00003095] IRP_MJ_READ Length: 0009, Data: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这样的数据时正确的 变频器能有响应 也就是10位的数据要一起发送才可以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是连续的 有时候不是 不知问题所在 PLC程序只有两段 一段是数据传送到数据区 第二段入附图所示 不知是不是每一次通讯完成后都要清空一下SCU呢???(注 对协议宏和该模块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有此想法 ) 附图 PLC程序 和 协议宏

网友A:
协议宏设置

协议宏设置

网友B(2012-01-29):
注意通讯延时,还有接受完了要请空数据,从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