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论坛
单片机培训 plc培训 ARM培训

楼主(2011-07-14):
广州有道科技培训中心: 电话:020-83322285 13922208937 QQ:1156344790 邮箱:plc@020plc.com 地址: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文化大楼412 详细请关注: 工控:www.020plc.com 有限元:www.020fea.com 单片机培训 单片机开发 单片机开发设计 培训内容: 单片机结构与原理、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MCS-51存储器结构、汇编程序设计、Keil开发环境、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部分)、并行I/O口电路结构、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中级部分)、显示和键盘接口技术、单片机系统扩展、A/D与D/A转换、单片机串口通讯、A/D实验、串口通讯实验。 plc培训 PLC应用培训 培训内容: 1、PLC的型号及选型方法 2、PLC接线原理及工作原理 3、PLC编程软件使用及常用程序的编程 4、软元件的用法及分类 5、工程案例中软元件的使用方法及技巧 6、案例分析,引出指令,通过指令编写程序 7、指令活用及工程案例 8、编程步骤及技巧说明 9、案例分析,剖析步骤及技巧 10、案例集,案例分析,实例编程 ARM培训 ARM编程开发培训 培训内容: ARM体系结构、ARM指令分类及其寻址方式、了解嵌入式系统、ARM开发调试环境ADS应用、调试工具AXD、开发板和调试环境搭建、GPIO通用IO、中断接口、定时器/计数器、ARM接口技术、UART通讯、IIC总线、ARM汇编指令、汇编伪指令、嵌入式编程、ARM启动代码分析、LCD显示接口(显示中文字,图片)、A/D、 D/A转换。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2011-09-29):
芜湖考证服务网 专业培训办理电工证 电工技师证。 正规真实 官方网查询 www.xl315.com QQ1574794698

网友(2011-10-31):
嵌入式培训就是嵌入式系统相关技术的培训。嵌入式系统说白了就是硬件和软件相结合,嵌入到整机里使整机实现智能化的一个系统。 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一、嵌入式系统简介   嵌入式系统本身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定义。目前嵌入式系统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工业、服务业、消费电子……,而恰恰由于这种范围的扩大,使得“嵌入式系统”更加难于明确定义。   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手持的mp3是否可以叫做是嵌入式系统呢?答案肯定是“是”。另外一个PC104的微型工业控制计算机你会认为它是嵌入式系统吗?当然,也是,工业控制是嵌入式系统技术的一个典型应用领域。然而比较两者,你也许会发现二者几乎完全不同,除了其中都嵌入有微处理器。那是否可以说嵌入着微处理器的设备就是嵌入式系统?那鼠标中也有单片机,能叫嵌入式系统嘛?   那到底什么是嵌入式系统?莫非嵌入式系统只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抽象概念? 资料来源:单片机学习http://www.itpeixun.net

网友:
PLC编程控制、PC编程控制、机电一体化考试 全国电气智能工程师(NCEE)证书--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人力资源和**保障部,三部委联合颁发,电子注册,全国通用! 1、认证对象(认证主要面向): 智能建筑设计和施工、电气工程、机电一体化、电子技术、综合布线工程、智能化系统工程、电信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通信工程、宽带接入网工程、楼宇自控、数据通信、多媒体通信工程、物业管理、电工,工程设计、工程监理、电气生产、房地产开发、消防工程、电梯安装、智能工控、电气自动化控制、电气可编程控制、PLC编程控制、PC编程控制、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系统,以及物业管理公司、建筑弱电施工企业、消防工程公司、电气安装公司等企业从事电气智能及相关类专业的从业人员,均可报名参加。 2、报考条件: ★ NCEE一级报考条件:中专既同等学历以上者,均可报名考试。 ★ NCEE二级报考条件:中专既同等学历需要8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大专学历需要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本科学历需要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本科以上学历需要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 NCEE三级报考条件:中专同等学历者需要1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大专学历需要8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本科学历需要6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本科以上学历需要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3、证书用途:提高竞争力,承揽工程业务,顺利中标! 1)、单位拥有证书用于建筑工程、装修工程、物业管理等工程的设计招投标,可有效提高员工技能水平和 公司竞争力,以便在投标过程中顺利中标。 2)、个人拥有证书可以提升自身技能水平,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脱颖而出,为自身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全国统考时间:2011年12月18日 广东省测评中心:深圳市赛络科技有限公司 报名网址: http://ncee.etest8.com 联系电话:0755-89335391 13302911626 联系QQ: 476160517 联系人:周老师

网友:
变频器控制电路故障分析   给异步电动机供电(电压、频率可调)的主电路提供控制信号的网络,称为控制回路,控制电路由频率,电压的运算电路,主电路的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电动机的速度检测电路,将运算电路的控制信号进行放大的驱动电路,以及逆变器和电动机的保护电路等组成。无速度检测电路为开环控;在控制电路增加了速度检测电路,即增加速度指令,可以对异步电动机的速度进行更精确的闭环控制。   (1)运算电路将外部的速度,转矩等指令同检测电路的电流,电压信号进行比较运算,决定逆变器的输出电压、频率。   (2)电压、电流检测电路为与主回路电位隔离检测电压,电流等。   (3)驱动电路为驱动主电路器件的电路,它与控制电路隔离,控制主电路器件的导通与关断。   (4)I/O电路使变频更好地人机交互,其具有多信号(比如运行多段速度运行等)的输入,还有各种内部参数(比如电流,频率,保护动作驱动等)的输入。   (5)速度检测电路将装在异步电动机轴上的速度检测器(TG、PLG等)的信号设为速度信号,送入运算回路,根据指令和运算可使电动机按指令速度运转。   (6)保护电路检测主电路的电压、电流等。当发生过载或过电压等异常时,为了防止逆变器和异步电动机损坏,使逆变器停止工作或抑制电压,电流值。   逆变器控制电路中的保护电路,可分为逆变器保护和异步电动机保护两种,保护功能如下:   (1)逆变器保护   ①瞬时过电流保护,用于逆变电流负载侧短路等,流过逆变电器回件的电流达到异常值(超过容许值)时,瞬时停止逆变器运转,切断电流,变流器的输出电流达到异常值,也得同样停止逆变器运转。   ②过载保护,逆变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值,且持续流通超过规定时间,为防止逆变器器件、电线等损坏,要停止运转,恰当的保护需要反时限特性,采用热继电器或电子热保护,过载是由于负载的GD2(惯性)过大或因负载过大使电动机堵转而产生。   ③再生过电压保护,应用逆变器使电动机快速减速时,由于再生功率使直流电路电压升高,有时超过容许值,可以采取停止逆变器运转或停止快速的方法,防止过电压。   ④瞬时停电保护,对于毫秒级内的瞬时断电,控制电路工作正常。但瞬时停电如果达数10ms以上时,通常不仅控制电路误动作,主电路也不供电,所以检测出后使逆变器停止运转。   ⑤接地过电流保护,逆变器负载接地时,为了保护逆变器,要有接地过电流保护功能。但为了保证人身安全,需要装设漏电保护断路器。   ⑥冷却风机异常,有冷却风机的装置,当风机异常时装置内温度将上升,因此采用风机热继电器或器件散热片温度传感器,检测出异常后停止逆变电器工作。   (2)异步电动机的保护   ①过载保护,过载检测装置与逆变器保护共用,但考虑低速运转的过热时,在异步电动机内埋入温度检出器,或者利用装在逆变器内的电子热保护来检出过热。动作过频时,应考虑减轻电动机负荷,增加电动机及逆变器的容量等。   ②超速保护,逆变器的输出频率或者异步电动机的速度超过规定值时,停止逆变器运转   (3)**保护   ①防止失速过电流,加速时,如果异步电动机跟踪迟缓,则过电流保护电路动作,运转就不能继续进行(失速)。所以,在负载电流减小之前要进行控制,抑制频率上升或使频率下降。对于恒速运转中的过电流,有时也进行同样的控制。   ②防止失速再生过电压,减速时产生的再生能量使主电路直流电压上升,为防止再生过电压电路保护动作,在直流电压下降之前要进行控制,抑制频率下降,防止不能运转(失速)。    层峰PLC培训中心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高新技术培训的全日制教学机构,培训方式是:随到随学,一人一套设备,一对一老师辅导讲解,适合不同基础的学员学习,学习时间不限止,学会为止,对内部学员长期免费技术支持。 本中心长期开设的专业课程主要包括:三菱FX、A/QPLC培训班、西门子S7-200/300/400PLC培训课程、触摸屏、伺服精确定位、步进驱动 、变频调速等技术课程。 授课时间:上午9:00-12:00 中午13:30-17:30 晚上19:00-21:00 欢迎随时前来本中心实地考察,免费试听试学。 随到随学,学会为止,学习时间不限。 一人一套设备,一对一老师辅导讲解。 咨询热线:0577-86190396 13858885304(梁小姐) 24小时技术咨询电话:13968803840(章老师) QQ详细咨询: 1027538326 1320564768 中心网站:www.0577plc.com    邮箱:cfplc@0577plc.com 地址:浙江温州市瓯海区瓯江大厦10楼(温州汽车新南站对面,距温州老火车站300米)

网友:
层峰PLC培训中心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高新技术培训的全日制教学机构,培训方式是:随到随学,一人一套设备,一对一老师辅导讲解,适合不同基础的学员学习,学习时间不限止,学会为止,对内部学员长期免费技术支持。 本中心长期开设的专业课程主要包括:三菱FX、A/QPLC培训班、西门子S7-200/300/400PLC培训课程、触摸屏、伺服精确定位、步进驱动 、变频调速等技术课程。 学完本中心课程,可以颁发国家劳动部和**保障部CETTIC认证的《可编程控制器(PLC)设计师》证书,权威认证,官方网站可查:www.cettic.cn PLC程序设计师“CETTIC可编程控制器(PLC)程序设计”培训项目由人力资源和**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办。通过整合全国 PLC 教育资源,打造 CETTIC & POWER 品牌。详情可查询官方网站 www.cettic.cn。 授课时间:上午9:00-12:00 中午13:30-17:30 晚上19:00-21:00 欢迎随时前来本中心实地考察,免费试听试学。 随到随学,学会为止,学习时间不限。 一人一套设备,一对一老师辅导讲解。 咨询热线:0577-86190396 13858885304(梁小姐) 24小时技术咨询电话:13968803840(章老师) QQ详细咨询: 1027538326 1320564768 中心网站:www.0577plc.com 邮箱:cfplc@0577plc.com 地址:浙江温州市瓯海区瓯江大厦10楼(温州汽车新南站对面,距温州老火车站300米) 1>三菱FX系列PLC编程课程 2>三菱FX系列PLC编程+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综合课程 3>西门子S7-200PLC编程课程 4>西门子S7-200PLC编程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综合课程 5>西门子S7-300/400PLC系统课程 6>威纶触摸屏应用课程 7>伺服精确定位+步进驱动课程 +变频调速 8>三菱A/Q系列编程课程 9>三菱FX系列PLC编程入门班 10>西门子S7-200 PLC编程入门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