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在汽车生产中都有什么用途

楼主(2011-07-15):
国外汽车等工厂生产都用机器人了?

网友:
楼上可以看看QCROBOT机器人在汽车行业中的应用 QCROBOT机器视觉系统在汽车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下面介绍机器视觉在汽车行业应用的一些实例: (1)汽车总装和零部件检测 1. 零部件尺寸、外观、形状 2. 总成部件错漏装、方向、位置检测 3. 读码、型号、生产日期检测 4. 总装配合机器人焊接导向和质量检测 5. 电器性能检测、功能检测 6. 智能交通、车牌识别 (2)安全带滚轮检测: 1. 检测轴长超差,轮片弯折,过槽有毛刺 2. 机构精确旋转定位 3. 大景深镜头确保毛刺观测清晰 4. 系统检测精度0.2mm,检测速度30个/Min (3)车锁组装检测系统 1. 零部件缺失检测,类型检测 2. 任意多的零部件检测 3. 蜗轮蜗杆齿轮角度 4. 系统根据国外信号自动切换38种产品程序 (4)汽车控制版面检测系统 1. 检测面板按钮装配,按钮镭雕尺寸 2. 大面阵摄像头提高检测精度 3. 自动系统确保没有错件流出 4. 字符对错、位置检测 (5)线束保险丝盒(锡明标准设备) 1. 4万次连续检测没误判、错判 2. 字符对错,颜色对错,位置对错 3. 条形码读码器调用不同产品程序 4. 检测完成打印输出正确结果 5. 对正确产品进行贴标 (6)汽车仪表盘检测 1. 仪表盘指针角度检测,指示灯颜色检测 2. 单个摄像头观测液晶屏数字变化的仪表盘 3. 彩色摄像头测量各指示灯的颜色 4. 打光方式兼容所有的仪表盘外形 5. 图像检测的同时进行功能性测试 (7)保险丝检测系统(锡明标准系统) 1. 保险丝电阻阻植检测 2. 有无垫片、有无螺帽固定 3. 自由切换产品 4. 系统稳定,检测确保零误判率 (8)发动机检测 1. 机加工位置、形状和尺寸大小,包括圆弧 2. 正时链位置检测 3. 活塞标记方向和型号检测 4. 曲轴连杆连码、字符、型号检测 5. 点胶检测 6. 缸体缸盖读码、字符、型号检测 7. 数据库追溯 (8)点胶检测系统 / 如发动机应用(锡明标准成熟标准系统) 1. 可以检测胶水轨迹上的任意一段宽度 2. 胶水可以呈透明状 3. 机器手抓住产品按预订轨迹进行检测 4. 多个摄像头一次性取像处理 5. 一个摄像头边移边拍照处理 (9)机器人通讯协议 1. 现成的通讯协议软件,包括ABB、COMAU、KUKA、MOTOMAN、史陶比尔等 2. 现成的校正软件、超级定位软件 3. 超高速、高精度定位系统PICK MASTER 4. 专业提供小型摄像头,高柔韧性连接电缆 QCROBOT.COM是全球领先的机器人公司。企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把机器视觉应用于产品精益生产,品质保证的开拓工作。除常规销售业务外,还承接各种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及制造以及机器人制造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为客户提供设备制定、系统集成、设计、加工等更完善的服务

网友(2012-01-18):
机器视觉双目测量系统,能够对视场范围内的标靶进行自动识别定位,可在复杂的背景环境下实现系统的现场标定,操作方便快捷。该系统平台主要应用于空间物体三维空间位置、姿态、距离等三维测量领域。 机器视觉双目测量系统平台提供的是实现空间物体双目三维测量所必须的摄像机标定、双目标定、立体匹配、双目测量等模块的算法动态库,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双目测量系统,不能直接进行双目测量,需要在此基础上由系统开发人员针对具体的测量目标,添加目标特征点的检测算法,构成一个完整的双目测量系统,实现对特定目标进行测量。 双目测量平台的构成 由于不同场景的应用,各个双目测量系统测量的目标是不相同的,不同目标的检测识别算法也是不尽相同的,无法做成一套对各个目标都适用的系统。而测量系统中的双目标定、立体匹配、双目测量等模块是基本相同的。 如果把一个双目测量系统比喻成拿一把尺子去测量一个物体,要人为的给出物体的两个端点,才能实现物体长度的测量,而尺子不会自己去找这两个端点。而双目测量平台就相当于这把尺子,必须针对特定的目标进行特征点的检测,告诉它要测量的是哪个点,才能够实现测量。 双目测量平台的主要算法功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标靶的自动检测识别定位 能够在比较复杂的外界环境下实现标靶的自动检测识别及各特征点的定位,无需人工手动进行特征点的确定,实现系统的现场标定,提高工作效率。 (2)单目标定 可实现单目摄像机内参数镜头畸变系数等参数的标定。 (3)双目标定 同时实现双目测量系统总两相机的内参数、镜头畸变系数以及两相机的位置关系等参数的标定。 (4)极线约束 提供计算系统的基础矩阵、极线、左右图像中对应特征点的匹配等功能。 (5)高精度双目测量 提供高精度双目三维测量算法。 中国机器视觉商城提供机器视觉解决方案中所需的工业相机、图像采集卡、工业镜头、视觉光源产品,也有现成的双目测量系统可供选择,在机器视觉商城您可以方便快捷选购和组建机器视觉系统硬件设备。

网友(2014-07-14):
2014天讯教育一级建造师更新进度7月5日:
E工程经济:徐蓉真题解析班更新完,精讲班更新29课时(结课)!

K建筑实务:朱红真题习题更新完,王玮精讲班更新了36课时(结束),朱红精讲班更新了7课时!

L机电实务:李雪斌真题解析班更新完,李雪斌精讲班更新了26课时!

X市政实务:肖国祥真题解析班更新完,肖国祥精讲班更新了2课时!李四德零基础指导班更新完19课时(结束),李四德市政精讲班更新了65课时(结束)!

N项目管理:肖国祥真题解析班更新完,肖国祥精讲班更新了19课时!杨斌零基础指导班更新完13课时!杨斌精讲班更新了8课时!

G法规:陈印真题解析班更新完,陈印精讲班更新了23课时,杜诗乐零基础指导班更新18课时!杜诗乐精讲班更新了38课时!

W公路实务:张铭真题解析班更新完,张铭精讲班更新了14课时!

C水电实务:盛松涛真题解析班更新完,盛松涛精讲班更新了24课时!

N通信实务:张永刚真题解析班更新完,张永刚精讲班更新了23课时!

今天更新通知完毕!(朱红 李四德 张铭 张永刚 肖国祥今日都更新了)
2014年7月5号 [q时间q]更新完毕。真正唯一靠谱、唯一同步更新!每天都给你学习的动力,选我们,再送绝密押题!才能安心过一建!
QQ:819890797
weixin:buyedu123!
公众号:buy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