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车床继电器控制改PLC控制学习三菱FX2n编程

楼主(2011-08-24):
800)this.width=800 border=0> C650车床电气控制主电路800)this.width=800 border=0> C650车床的主电路,配置三台电动机M1、M2、M3。主电动机M1由停止按钮SB、点动按钮SB1、正转按钮SB2、反转按钮SB3、热继电器常开触头FR1、速度继电器正转触头KS1、速度继电器反转触头KS2、正转接触器主触头KM1、反转接触器主触头KM2、制动接触器主触头KM3等控制。 冷却泵电动机M2由停止按钮SB4、起动按钮SB5、热继电器常开触头FR1、接触器主触头KM4等控制;快移电动机M3由限位开关SQ、接触器主触头KM5控制;电流表A由中间继电器触头KA控制。 C650车床PLC控制的I/O配置见下表。800)this.width=800 border=0> C650车床PLC控制I/O接线见下图800)this.width=800 border=0> C650车床PLC控制梯形图,编程时使用了MC主控指令和MCR主控复位指令。车床上电后,由于停止按钮SB、热继电器FR未动作,所以第4支路的X0、X7闭合,M110通电,导致第5支路M110闭合,程序执行MC主控指令至MCR主控复位指令之间的主控程序。C650车床PLC控制梯形图 800)this.width=800 border=0> 800)this.width=800 border=0> 800)this.width=800 border=0> C650车床PLC控制梯形图编程说明: 1.正转控制 :按下主电机正转按钮SB2,第6支路X2闭合,由于X3、M102均未动作,所以M101通电并通过第7支路的M101自锁。引起以下3个结果: ①第8支路M101闭合,T1开始0.5S计时;②第12支路M101辅助常闭触头断开,使反转起动辅助继电器M102断电,实现正转与反转的互锁。 ③第17支路的M101闭合,Y2通电,主电路中KM3吸合,使串电阻R短接。当第8支路T1延时0.5S到达后,导致第9支路T1闭合,因第9支路的Y1处于闭合状态,所以Y0通电;敬第15支路的Y0断开,主电路中主触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车床继电器控制改PLC控制学习三菱FX2n编程” 时间:2011-8-24 0:27:00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