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丹纳赫伺服SERVOSTAR保存SSV文件的步骤

楼主(2011-09-24):
Servostar Motionlink软件是丹纳赫(Danaher)专门用于为其Servostar系列伺服控制器进行组态配置的软件。在更换控制器或日常维护时,经常需要下载保存控制器的SSV文件或更新Firmware(固件)。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这两种操作的方法和步骤。   SSV文件是在组态伺服控制系统(使用Motionlink进行)时自动生成的配置文件,用来保存伺服控制的一些控制参数,其保存在伺服控制器(以下称MC-motion controller)中。当更换MC时,需要把原MC中的SSV文件上传到新的mc中才可以运行。下面先介绍一下把原来MC的SSV文件下载到电脑中的方法。   电脑和MC连接的方法有RS232通讯和Ethernet(以太网)及Dpram三种方法,以下介绍以RS232和MC为例来介绍SSV文件下载的步骤和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是RS232通讯,通讯电缆两端的D型头的针2和3要交叉,即一端的针2接另一端的3,3接另一端的2,5和5对接就可以了,其它未用的针不要连接。如下图所示:连接好RS232通讯电缆后,启动Motionlink,点击ComSetup图标:2、因使用的是串口RS232通讯,所以点击“RS232”标签,选择通讯端口和通讯的波特率(也可以不选择,由系统自动指定),再点击“Scan”来自动查找MC。3、查找到MC后,记下MC的地址(如下例中为4),在下载Firmware时要用到此地址。关闭该查找窗口,并点击通讯设定窗口(第2步的窗口)中的OK按钮,退回到第一步中的窗口。4、返回到第1步的窗口后,点击“Start”按钮,在出现的窗口中再点击“Backup data to disk”图标。5、在出现的Editor窗口中先点击“receive”把MC中的SSN文件下载到电脑中,再点击“Save”把SSV文件保存到电脑中。  至此,MC中的SSV文件已经保存在电脑中,为下一步更新MC的Firmware做好准备。丹纳赫Motionlink软件下载:Motionlink.part1.rarMotionlink.part2.rarMotionlink.part3.rarMotionlink.part4.rarMotionlink.part5.rar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丹纳赫伺服SERVOSTAR保存SSV文件的步骤” 时间:2011-9-24 13:25:31
解不了压

网友A(2014-09-09):
呵呵,好帖一定要顶,支持

Do not follow the crowd,let the crowd follow you.不要随波逐流,要引领潮流。

川岛电器  http://www.kawasima.cn 川岛电器授权代理,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