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板] PLC学习板问题点汇聚!

楼主(2011-11-02):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或许困扰初学者很久,这里罗列一些,方便初学者少走弯路: 1.那么多PLC我应该学那个? 答:没有选择的余地,三菱的PLC,因为会的人多,资料多!交流方便。 2.我要看那些书? 答:只一本“三菱PLC编程手册”,为啥!因为别人的书,也是这里抄的! 如果非要看,建议看下电子教程【PLC精品课程 】 http://bbs.plcjs.com/showtopic-8748.html 3.我的软件总是死掉,装不上,USB找不到驱动! 答:这里推荐XP系统,原因支持的软件丰富,实际上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就是来自操作系统。 4.通讯错误! 答:排查步骤 a.学习板已经插电 b.RS232(白色的9针电缆)是否连接 c.PC没有有串口,要买条USB转串口线.提示30块以上,质量差,也会通讯错误!学习板光盘中有常用的USB驱动!如果有串口,更好!可以跳过这步! d.如果电缆是自己做的,注意查看7,8脚是否短路,FXGPWIN软件必须7,8脚是否短路才可用,GX软件不需要! e.在设备管理其中找到你的串口,并看下是不是有其他软件占用该串口 f.波特率是9600 5.选择FX1N还是FX2N好? 答:FX1N,控制步进或者伺服电机比较理想,FX2N中不能用定位指令,要用的话得定位模块。 FX2N有浮点运算,其实就是小数点运算,在FX1N中可以通过扩大倍数的方式来计算 总的来说FX1N的通用性较大!

楼主:
6.学习PLC,我应该准备啥! 答:带串口的PC,系统是XP系统,如果没有请买USB转串口线(30块以上),如果出现通讯错误,很大部分是这里的原因! 万用表一块,电工必备哦!不用多说! 7.如何写程序? 答:看光盘中【PLC学习板使用指南】3.3.3,新学习板密码12345678,自己可以任意更改,但不要改成88888888,否则学习板将锁定! 8.如何写程序? 答:看光盘中【PLC学习板使用指南】3.3.2 9.附件中的四个按钮如何接线? 答,附件按钮是带灯的,这个灯是5V的,需要串1K以上的电阻才能用,而且有方向,+号那里接正极的!另外一端接负极。 其余的脚位,就是开关,没有方向,随意接!

楼主:
10.学习板,突然电源灯(红)不亮了,怎么办(冒烟的除外)? 答:首先看24V是不是有,直接测端子台24V和0V的位置。如果没有问题,测D112,这是个二极管位置在电源插头附近,看是不是击穿,击穿的话D112有一侧对0V没有电压。可自行更换一个型号是4148,可以用普通的二极管代替,用废旧电源,充电器中的足矣!最好是4148,这里4148的作用是,保险丝的作用,电源正负保护! 11.电源灯(红)亮,但是运行灯(绿)不亮,按按钮也如此! 答:一种可能是按钮坏了,解决办法:http://bbs.plcjs.com/showtopic-9650.html. 还有一种可能是PLC遇到强干扰,丢失了固件,这时可通过升级固件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操作请联系我们的技术服务! 12.电源灯(红)亮,但是运行灯(绿)一直闪烁,按按钮也如此! 答:这种情况是你的PLC程序校验错误!PLC已经停止运行了,并闪烁报警,更正程序后,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