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通用变频器维修案例——变频器无显示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1-11-15):
例一:一台11KW故障现象:通电无显示故障故障分析:变频器高压直流供电LED灯亮,说明高压直流供电正常。检测低压直流供电都没有直流电压,这正是开关电源电路不工作的现象。开关电源电路不工作实际上就是开关管(K1317)不工作,检测直流电压没有送过来。查出是连接高压直流电端与脉冲变压器初级端之间降压电阻损坏开路。故障原因:降压电阻老化损坏开路,致使高压直流电未能加到脉冲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上。开关电源无法工作,整个变频器无低压直流供电,出现无显示故障。故障处理:更换降压电阻。 例二:一台7.5KW故障现象:没有任何显示,黑屏故障分析:测量IGBT模块正常,拆开机器,发现电源电路有明显炸黑的痕迹,说明开关电源已经烧坏。测量开关管K1317损坏,Z1二极管IN4746开路,保护电阻R1,R8,1R/1/2W断路,LED灯也炸飞,只有UC3844正常。故障原因:由于器件老化造成。故障处理:更MOS管K1317,R1,R81R/1/2W,二极管IN4746,变频器恢复工作。 例三:一台1.5KW故障现象:没有任何显示故障分析:变频器高压直流供正常,面板无任何显示,而且变频器控制电路上都没有一点电压,属于开关电源电路不正常工作。故障原因:变频器是由UC3844损坏后输出电流高电平,使开关管长期导通状态,长时间过流导致开关管损坏。故障处理:检测开关管K1317漏极上电压正常,测得控制极上无脉冲信号,而只有一直流电压。这说明UC3844输出信号不正常,经检查UC3844已经损坏,同时开关管K1317也损坏。更换已坏的无器件即可正常工作。 例四:一台5.5KW故障现象:无显示故障分析:变频器通电后,面板无显示,但高压LED指示灯亮。检测变频器无低压直流供电,开关电源也正常,直流电路也没发现什么短路,开路,断路现象,那故障会出在那里,后来就用最笨的方法——替代法,把T1变压器替换一个新的变压器,上电测试还真的有直流电压了,这说明是T1变压器损坏。故障原因:由于变频器使用几年了,变压器老化损坏造成。故障处理:更换变压器即可 例五:一台30KW故障现象:显示不正常。故障分析:变频器高压LED指示灯亮,主控板上的LED指示灯也亮,这说是变频器开关电源正常。主板和主控板上的直流电压也都正常如(5V、10V、15V、24V)都有。后来用示波器检测主控板,发现有一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通用变频器维修案例——变频器无显示故障的维修” 时间:2011-11-15 11:58:01
挺实用的东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