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系列绝对脉冲指令DRVA用法示例软件

楼主(2007-05-26):
FX系列绝对脉冲指令DRVA用法示例软件

FX系列绝对脉冲指令DRVA用法示例软件

下载

点击下图看大图:

·VB制作的示例软件,帮您理解FX系列绝对脉冲指令DRVA的用法;

·DRVA S1 S2 D1 D2;

·S1…目标位置;S2…输出脉冲频率;D1…输出脉冲起始地址(仅能指定Y0或Y1);D2…旋转方向信号输出起始地址(根据S1和当前位置的差值确定ON或是OFF)

·32位寄存器D8140记录Y0的脉冲输出数;32位寄存器D8142记录Y1的脉冲输出数。

·所谓的当前位置也就是指D8140或D8142当前的脉冲数

·您仔细看一下编程手册有关DRVA指令方面,然后再运行一下这个示例软件,相信会对您有所帮助!

·您理解了绝对指令DRVA,那么相对指令DRVI也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A(2008-05-06):
Re:FX系列绝对脉冲指令DRVA用法示例软件

有用吗?好像下载后不能使用,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