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老大,救急啊!

楼主(2007-08-30):
老大,救急啊!

各位老师,帮我编一下饮料灌装机上用的灌装放盖程序,小生先在此万分感谢!工控是三菱FX2N80MR,大概控制是这样的,机器每走一步(进一个瓶或是出去一个瓶),传感器X1给出一个信号(跟脉冲差不多),这个信号用来计算运转速度,同时是放盖阀和灌装阀的同步信号,运转的机器开始进瓶,冲洗,过渡到灌装区的入口有传感器X2,信号跟X1一样,感应到有瓶后机器再走8步,要求打开灌装阀Y1,开始灌装,连续有瓶时Y1是一直有输出的,X2无信号时机器走8步关Y1。开灌装阀Y1之后68步开放盖阀Y2,Y2跟Y1一样,有瓶过来一直打开!

网友A:
Re:老大,救急啊!

你说得这么简单,想帮你也办法啊,

网友B:
Re:老大,救急啊!

大家好 我有个问题 请教大家 摸拟量的数据是怎么样来传送啊 他又是怎么样来检测温度后经过模块这样传送的 谢谢 等待你们的回音,

网友C:
Re:老大,救急啊!

施耐德TSX3721PLC更换新机要注意什么,

网友D:
Re:老大,救急啊!

简单,

网友C:
Re:老大,救急啊!

施耐德TSX3721PLC更换新CPU要注意什么,

网友C:
Re:老大,救急啊!

施耐德TSX3721PLC更换新CPU要注意什么,各位老师,帮我!,

网友E(2007-12-25):
Re:老大,救急啊!

你的这个工艺很简单,要用到编码器,程序里的移位,中间继电器(如M),例如从M150开始移位,走十步,到M160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F(2008-02-23):
Re:老大,救急啊!

我晕一个个说到最后也不回答人家问题啊,

网友G(2008-10-10):
Re:老大,救急啊!

学习以下,

网友H(2010-09-12):
Re:老大,救急啊!

大家好 谁告诉我三菱fx1s的com1,com2为什么是没串起来的,如果需要外部接5v我应该接啊 比如外部5v电压正极接那 负极接那啊 请给位指导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