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

楼主(2007-09-19):
关于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

在使用编程时,最好用与电脑相匹配的编程电缆:  一、台式机,一般有九针和USB的接口,不管用RS323和USB编程电缆都比较方便。只要接上,电脑会自动捡索,你只要安装驱动软件就可以用了。  二、手提电脑一般只有USB的接口,没有九针的接口。那只有到电脑市场买一根一头九针,另一头有USB的接口的电缆。   做法如下:联接好电缆,加上PLC的电源,把有USB的接口的电缆插入电脑,电脑会自动捡索,你只要安装驱动软件就可以用了。   1、如果不行,你重启电脑,重启电脑到: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看一下有没有安装好,同时注意一下接口(COM)。   2、如果再不行,那只有到下载中心,下载一个PLC通信程序试一下。   3、如果还是不行,那只有用我上次的绝招了,用电话线调试了。在编程软件-传输设置-TL(CPU)进行调试。   4、试了上面我所说的,还是不行,如果电脑没有问题,那只有换编程电缆了。

网友A:
Re:关于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

好东西,电话线调试,果然绝招,

网友A:
Re:关于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

向你学习,

网友B:
Re:关于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

真的不错啊,

网友C:
Re:关于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

讲的好哟 !,

网友D:
Re:关于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

我还是觉得9针COM口好用,

网友E:
Re:关于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

相互交流,学习,真的不错。,

网友F(2008-12-08):
Re:关于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

学习中,

网友G(2009-10-08):
Re:关于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

电话线是怎么调试的,能说说吗?我的邮箱是:zhang7712@139.com,

网友H(2010-06-21):
Re:关于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

能提供一份资料给我吗?我的邮箱是hy1007p@163.com谢谢

网友H:
Re:关于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解决方法

电话线调试的方法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