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GX-DEVELOPER8创建新工程失败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7-09-28):
GX-DEVELOPER8创建新工程失败的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来自于工控人家园,谢谢其站长的提供

使用gx-developer-8.3以上版本,有时会遇到“创建新工程失败”
这种问题大部分是因为Windows和此编程软件不能良好地兼容造成的。
可以尝试以下方法解决,如果还是不行请安装GX-DVELOPER-7
,版本7比较稳定。

情况一:

这种情况主出现在创建FX3U的工程时

这时,另开一个GX-DEVELOPER就可以创建。

然后用新开的这个新窗口,就可以顺利地创建新工程了。

一定要从第一个GX-DEVELOPER窗口里启动的第二个才行呵。

直接点桌面上的快捷方式打开两个是不行的。

情况二:

安装的时候,目录层次过多,导致程序无法识别路径。这时建议直接安装到C:\MELSEC 目录下
不要安装到“Program Files”目录下,有时三菱的程序无法识别过长的目录名

情况三:

创建新工程的时候,给新工程取个名字,不要生成软元件的内在数据

情况四:

磁盘空间不足导致程序无法运行,这时要检查Windows所在盘,Gx developer安装盘,创建程序指向的路径这三个盘的空间是否足够。

网友A:
Re:GX-DEVELOPER8创建新工程失败的解决方案

不错,我用上面方法解决了问题!,

网友B(2009-10-08):
Re:GX-DEVELOPER8创建新工程失败的解决方案

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