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典型梯形图程序三:延时断开信号的生成

楼主(2007-10-22):
典型梯形图程序三:延时断开信号的生成

在一部分PLC中,定时指令可能只有“延时接通”一种形式,但是,在实际使用时往往需要“延时断开”信号,指令比如有些设备停下来之后,冷却水泵必须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才停下来。大家可以通过一下梯形图将“延时接通”变成“延时断开”。

网友A:
Re:典型梯形图程序三:延时断开信号的生成

这可以延时接通吗?如果X000通电的话,不是直接接通了吗?不解,请指教!谢。,

网友B:
Re:典型梯形图程序三:延时断开信号的生成

楼主辛苦了、谢谢!另外请把图发全了好吗?期待中...,

网友C:
Re:典型梯形图程序三:延时断开信号的生成

应该好使 可惜图没发全,

网友D:
Re:典型梯形图程序三:延时断开信号的生成

这可以延时接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