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典型梯形图程序二:自动闪烁信号的生成1

楼主(2007-10-21):
典型梯形图程序二:自动闪烁信号的生成1

自动闪烁是一种按照规定时间交替接通、断开的控制信号,它通常用来作为闪光报警指示。是PLC程序设计中的常见动作。电铃的控制使用比较合适,从而可以避免电铃长时间接通容易烧坏线圈的后果。

下面就是自动闪烁信号的生成,通过改变T1和T2的时间,就能改变Y0的通断时间,下面的方案只是一种自动闪烁信号的生成,我往往更加喜欢异或的方式来生成自动闪烁,等我的下篇BLOG吧

网友A:
Re:典型梯形图程序二:自动闪烁信号的生成1

初学者对自闪烁信号的生成,有时很难理解,对于多级闪烁信号的生成更难理解了!,

网友B:
Re:典型梯形图程序二:自动闪烁信号的生成1

这是什么呀,

网友C:
Re:典型梯形图程序二:自动闪烁信号的生成1

自闪烁信号的生成,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