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循环与移位类指令

楼主(2007-11-13):
循环与移位类指令

1.循环移位指令
右、左循环移位指令(D)ROR(P)和(D)ROL(P)编号分别为FNC30和FNC31。执行这两条指令时,各位数据向右(或向左)循环移动n位,最后一次移出来的那一位同时存入进位标志M8022中,如图1所示。
<?xml:namespace prefix = v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vml" /><v:shapetype id=_x0000_t75 path=" m@4@5 l@4@11@9@11@9@5 xe" stroked="f" filled="f" o:spt="75" o:preferrelative="t" coordsize="21600,21600"><v:stroke joinstyle="miter"></v:stroke><v:formulas><v:f eqn="if lineDrawn pixelLineWidth 0 "></v:f><v:f eqn="sum @0 1 0 "></v:f><v:f eqn="sum 0 0 @1 "></v:f><v:f eqn="prod @2 1 2 "></v:f><v:f eqn="prod @3 21600 pixelWidth "></v:f><v:f eqn="prod @3 21600 pixelHeight "></v:f><v:f eqn="sum @0 0 1 "></v:f><v:f eqn="prod @6 1 2 "></v:f><v:f eqn="prod @7 21600 pixelWidth "></v:f><v:f eqn="sum @8 21600 0 "></v:f><v:f eqn="prod @7 21600 pixelHeight "></v:f><v:f eqn="sum @10 21600 0 "></v:f></v:formulas><v:path o:connecttype="rect" gradientshapeok="t" o:extrusionok="f"></v:path><?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lock v:ext="edit" aspectratio="t"></o:lock></v:shapetype>
2.带进位的循环移位指令
    带进位的循环右、左移位指令(D) RCR(P)和(D) RCL(P)编号分别为FNC32和FNC33。执行这两条指令时,各位数据连同进位(M8022)向右(或向左)循环移动n位,如图2所示。
使用ROR/ROL/RCR/RCL指令时应该注意:
1)目标操作数可取KnY,KnM,KnS,T,C,D,V和Z,目标元件中指定位元件的组合只有在K4(16位)和K8(32位指令)时有效。
2)16位指令占5个程序步,32位指令占9个程序步。
3)用连续指令执行时,循环移位操作每个周期执行一次。
3.位右移和位左移指令
位右、左移指令SFTR(P)和SFTL(P)的编号分别为FNC34和FNC35。它们使位元件中的状态成组地向右(或向左)移动。n1指定位元件的长度,n2指定移位位数,n1和n2的关系及范围因机型不同而有差异,一般为n2≤n1≤1024。位右移指令使用如图3 所示。
图3  位右移指令的使用
使用位右移和位左移指令时应注意:
1)源操作数可取X、Y、M、S,目标操作数可取Y、M、S。
2)只有16位操作,占9个程序步。
4.字右移和字左移指令
字右移和字左移指令WSFR(P)和WSFL(P)指令编号分别为FNC36和FNC37。字右移和字左移指令以字为单位,其工作的过程与位移位相似,是将n1个字右移或左移n2个字。
使用字右移和字左移指令时应注意:
1)源操作数可取KnX、KnY、KnM、KnS、T、C和D,目标操作数可取KnY、KnM、KnS、T、C和D。
2)字移位指令只有16位操作,占用9个程序步.
3)n1和n2的关系为n2≤n1≤512。
5.先入先出写入和读出指令
  先入先出写入指令和先入先出写入读出指令SFWR(P)和SFRD(P)的编号分别为FNC38和FNC39。
先入先出写入指令SFWR的使用如图4所示, 当X0由OFF变为ON时,SFWR执行, D0中的数据写入D2,而D1变成指针,其值为1(D1必须先清0);当X0再次由OFF变为ON时,D0中的数据写入D3,D1变为2,依次类推,D0中的数据依次写入数据寄存器。D0中的数据从右边的D2顺序存入,源数据写入的次数放在D1中,当D1中的数达到n-1后不再执行上述操作,同时进位标志M8022置1。
 先入先出读出指令SFRD,当X0由OFF变为ON时,D2中的数据送到D20,同时指针D1的值减1,D3~D9的数据向右移一个字,数据总是从D2读出,指针D1为0时,不再执行上述操作且M8020置1。
使用SFWR和SFRD指令时应注意:
1)目标操作数可取KnY、KnM、KnS、T、C和D,源操数可取所有的数据类型。
2)指令只有16位运算,占7个程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