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数据处理指令(FNC40~FNC49)

楼主(2007-11-13):
数据处理指令(FNC40~FNC49)

 1.区间复位指令
区间复位指令ZRST(P)的编号为FNC40。它是将指定范围内的同类元件成批复位。如图3-53所示,当M8002由OFF→ON时,位元件M500~M599成批复位,字元件C235~C255也成批复位。
<?xml:namespace prefix = v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vml" /><v:shapetype id=_x0000_t75 path=" m@4@5 l@4@11@9@11@9@5 xe" stroked="f" filled="f" o:spt="75" o:preferrelative="t" coordsize="21600,21600"><v:stroke joinstyle="miter"></v:stroke><v:formulas><v:f eqn="if lineDrawn pixelLineWidth 0 "></v:f><v:f eqn="sum @0 1 0 "></v:f><v:f eqn="sum 0 0 @1 "></v:f><v:f eqn="prod @2 1 2 "></v:f><v:f eqn="prod @3 21600 pixelWidth "></v:f><v:f eqn="prod @3 21600 pixelHeight "></v:f><v:f eqn="sum @0 0 1 "></v:f><v:f eqn="prod @6 1 2 "></v:f><v:f eqn="prod @7 21600 pixelWidth "></v:f><v:f eqn="sum @8 21600 0 "></v:f><v:f eqn="prod @7 21600 pixelHeight "></v:f><v:f eqn="sum @10 21600 0 "></v:f></v:formulas><v:path o:connecttype="rect" gradientshapeok="t" o:extrusionok="f"></v:path><?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lock v:ext="edit" aspectratio="t"></o:lock></v:shapetype>
使用区间复位指令时应注意:
1)[D1.]和[D2.]可取Y、M、S、T、C、D,且应为同类元件,同时[D1]的元件号应小于[D2]指定的元件号,若[D1]的元件号大于[D2]元件号,则只有[D1]指定元件被复位。
2)ZRST指令只有16位处理,占5个程序步,但[D1.][D2.]也可以指定32位计数器。
2.译码和编码指令
(1)译码指令DECO   DECO(P) 指令的编号为FNC41。如图3-54所示,n=3 则表示[S.]源操作数为3位,即为X0、X1、X2。其状态为二进制数,当值为011时相当于十进制3,则由目标操作数M7~M0组成的8位二进制数的第三位M3被置1,其余各位为0。如果为000则M0被置1。用译码指令可通过[D.]中的数值来控制元件的ON/OFF。
使用译码指令时应注意:
1)位源操作数可取X、T、M和S,位目标操作数可取Y、M和S,字源操作数可取K,H,T,C,D,V和Z,字目标操作数可取T,C和D。
2)若[D.]指定的目标元件是字元件T、C、D,则n≦4;若是位元件Y、M、S,则n=1~8。译码指令为16位指令,占7个程序步。
(2)编码指令ENCO  ENCO(P)指令的编号为FNC42。如图3-55所示,当X1有效时执行编码指令,将[S.]中最高位的1(M3)所在位数(4)放入目标元件D10中,即把011放入D10的低3位。
    使用编码指令时应注意:
1)源操作数是字元件时,可以是T、C、D、V和Z;源操作数是位元件,可以是X、Y、M和S。目标元件可取T、C、D、V和Z。编码指令为16位指令,占7个程序步。
2)操作数为字元件时应使用n≦4,为位元件时则n=1~8,n=0时不作处理。
3)若指定源操作数中有多个1,则只有最高位的1有效。
3. ON位数统计和ON位判别指令
(1)ON位数统计指令SUM  (D)SUM(P)指令的编号为FNC43。该指令是用来统计指定元件中1的个数。如图3-56所示,当X0有效时执行SUM指令,将源操作数D0中1的个数送入目标操作数[D2中,若D0中没有1,则零标志M8020将置1。
使用SUM指令时应注意:
1)源操作数可取所有数据类型,目标操作数可取KnY,KnM,KnS,T,C,D,V和Z。
2)16位运算时占5个程序步,32位运算则占9个程序步。
(2)ON位判别指令BON   (D)BON(P)指令的编号为FNC44。它的功能是检测指定元件中的指定位是否为1。如图3-56所示,当X1为有效时,执行BON指令,由K4决定检测的是源操作数D10的第4位,当检测结果为1时,则目标操作数M0=1,否则M0=0。
使用BON指令时应注意:
1)源操作数可取所有数据类型,目标操作数可取Y、M和S。
2)进行16位运算,占7程序步,n=0~15;32位运算时则占13个程序步,n=0~31。
4.平均值指令
    平均值指令(D)MEAN(P)的编号为FNC45。其作用是将n个源数据的平均值送到指定目标(余数省略),若程序中指定的n值超出1~64的范围将会出错。
5.报警器置位与复位指令
报警器置位指令ANS(P)和报警器复位指令ANR(P)的编号分别为FNC46 和FNC47。如图3-57所示,若X0和X1同时为ON时超过1S,则S900置1;当X0或X1变为OFF,虽定时器复位,但S900仍保持1不变;若在1S内X0或X1再次变为OFF则定时器复位。当X2接通时,则将S900~S999之间被置1的报警器复位。若有多于1个的报警器被置1,则元件号最低的那个报警器被复位。
使用报警器置位与复位指令时应注意:
1)ANS指令的源操作数为T0~T199,目标操作数为S900~S999,n=1~32767’; ANR指令无操作数。
2)ANS为16位运算指令,占7的程序步;ANR指令为16位运算指令,占1个程序步。
3)ANR指令如果用连续执行,则会按扫描周期依次逐个将报警器复位。
6.二进制平方根指令
二进制平方根指令(D)SQR(P)的编号为FNC48。如图3-58所示,当X0有效时,则将存放在D45中的数开平方,结果存放在D123中(结果只取整数)。
   使用SQR指令时应注意:
1)源操作数可取K、H、D,数据需大于0,目标操作数为D。
2)16位运算占5个程序步,32位运算占9个程序步。
7.二进制整数→二进制浮点数转换指令
二进制整数→二进制浮点数转换指令(D)FLT(P)的编号为FNC49。如图3-59所示,当X1有效时,将存入D10中的数据转换成浮点数并存入D12中。
使用FLT指令时应注意:
1)源和目标操作数均为D。
2)16位操作占5个程序步,32位占9个程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