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方便指令(FNC60~FNC69)

楼主(2007-11-13):
方便指令(FNC60~FNC69)

<!--webbot bot="Timestamp" S-Type="REGENERATED" S-Format="%Y-%m-%d" startspan --><!--#author-->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http://www.plc100.com/ad/336x280.js" type=text/javascript></SCRIPT>
    FX系列共有10条方便指令:初始化指令IST(FNC60)、数据搜索指令SER(FNC61)、绝对值式凸轮顺控指令ABSD(FNC62)、增量式凸轮顺控指令INCD(FNC63)、示教定时指令TIMR(FNC64)、特殊定时器指令STMR(FNC65)、交替输出指令ALT(FNC66)、斜坡信号指令RAMP(FNC67)、旋转工作台控制指令ROTC(FNC68)和数据排序指令SORT(FNC69)。以下仅对其中部分指令加以介绍。
(1)凸轮顺控指令  凸轮顺控指令有绝对值式凸轮顺控指令ABSD(FNC62)和增量式凸轮顺控指令INCD(FNC63)两条。
绝对值式凸轮顺控指令ABSD是用来产生一组对应于计数值在360<SUP>0</SUP>范围内变化的输出波形,输出点的个数由n决定,如图3-67a所示。图中n为4,表明[D.]由M0~M3共4点输出。预先通过MOV指令将对应的数据写入D300~D307中,开通点数据写入偶数元件,关断点数据放入奇数元件,如表3-15所示。当执行条件X0由OFF变ON时,M0~M3将得到如图3-67b所示的波形,通过改变D300~D307的数据可改变波形。若X0为OFF,则各输出点状态不变。这一指令只能使用一次。
<?xml:namespace prefix = v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vml" /><v:shapetype id=_x0000_t75 path=" m@4@5 l@4@11@9@11@9@5 xe" stroked="f" filled="f" o:spt="75" o:preferrelative="t" coordsize="21600,21600"><v:stroke joinstyle="miter"></v:stroke><v:formulas><v:f eqn="if lineDrawn pixelLineWidth 0 "></v:f><v:f eqn="sum @0 1 0 "></v:f><v:f eqn="sum 0 0 @1 "></v:f><v:f eqn="prod @2 1 2 "></v:f><v:f eqn="prod @3 21600 pixelWidth "></v:f><v:f eqn="prod @3 21600 pixelHeight "></v:f><v:f eqn="sum @0 0 1 "></v:f><v:f eqn="prod @6 1 2 "></v:f><v:f eqn="prod @7 21600 pixelWidth "></v:f><v:f eqn="sum @8 21600 0 "></v:f><v:f eqn="prod @7 21600 pixelHeight "></v:f><v:f eqn="sum @10 21600 0 "></v:f></v:formulas><v:path o:connecttype="rect" gradientshapeok="t" o:extrusionok="f"></v:path><?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lock v:ext="edit" aspectratio="t"></o:lock></v:shapetype>
图3-67  绝绝对值式凸轮顺控指令的使用
a) 绝绝对值式凸轮顺控指令   b) 输出波形
表3-15 旋转台旋转周期M0~M3状态
<TABLE class=MsoNormalTable id=table1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BORDER-TOP: medium none; MARGIN-LEFT: 89.4pt; BORDER-LEFT: medium none; BORDER-BOTTOM: medium none;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border=1>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开通点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关断点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输出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D300=40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D301=140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M0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D302=100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D303=200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M1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D304=160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D305=60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M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D306=240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D307=280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M3
增量式凸轮顺控指令INCD也是用来产生一组对应于计数值变化的输出波形。如图3-68所示,n=4,说明有4个输出,分别为M0~M3,它们的ON/OFF状态受凸轮提供的脉冲个数控制。使M0~M3为ON状态的脉冲个数分别存放在D300~D303中(用MOV指令写入)。图中波形是D300~D303分别为20、30、10和40时的输出。当计数器C0的当前值依次达到D300~D303的设定值时将自动复位。C1用来计复位的次数,M0~M3根据C1的值依次动作。由n指定的最后一段完成后,标志M8029置1,以后周期性重复。若X0为OFF,则C0、C1均复位,同时M0~M3变为OFF,当X0再接通后重新开始工作。
凸轮顺控指令源操作数[S1.]可取KnX、KnY、KnM、KnS、T、C和D,[S2.]为C,目标操作数可取Y、M和S。为16位操作指令,占9个程序步。
(2)定时器指令  定时器指令有示教定时器指令TTMR(FNC64)和特殊定时器指令STMR(FNC65)两条。
使用示教定时器指令TTMR,可用一个按钮来调整定时器的设定时间。如图3-69所示,当X10为ON时,执行TTMR指令,X10按下的时间由M301记录,该时间乘以10<SUP>n</SUP>后存入D300。如果按钮按下时间为t存入D300的值为10<SUP>n</SUP>×t 。X10为OFF时,D301复位,D300保持不变。TTMR为16位指令,占5个程序步。
图3-69  示教定时器指令说明
特殊定时器指令STMR是用来产生延时断开定时器、单
脉冲定时器和闪动定时器。如图3-70所示,m=1~32767,用来指定定时器的设定值;[S.]源操作数取T0~T199(100ms定时器)。T10的设定值为100ms×100=10s,M0是延时断开定时器,M1为单脉冲定时器,M2,M3为闪动而设。
图3-70  特殊定时器指令的使用
(3)交替输出指令  交替输出指令ALT(P)的编号为FNC66,用于实现由一个按钮控制负载的启动和停止。如图3- 71所示,当X0由OFF到ON时,Y0的状态将改变一次。若用连续的ALT指令则每个扫描周期Y0均改变一次状态。 [D.]可取Y、M和S。ALT为16为运算指令,占3个程序步。
图3-71  交替输出指令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