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触点比较指令(FNC224~FNC246)

楼主(2007-11-14):
触点比较指令(FNC224~FNC246)

 触点比较指令共有18条
(1)LD触点比较指令  该类指令的助记符、代码、

功能如表3-17所示。
表3-17  LD触点比较指令
<TABLE class=MsoNormalTable id=table1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BORDER-TOP: medium none; MARGIN-LEFT: 52.65pt; BORDER-LEFT: medium none; BORDER-BOTTOM: medium none;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border=1>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功能指令代码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助记符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导通条件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非导通条件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24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LD=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25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LD>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 ]>[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26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LD<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 [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28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LD<>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29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LD≤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30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LD≥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如图3-91所示为LD=指令的使用,当计数器C10的当前值为200时驱动Y10。其它LD触点比较指令不在此一一说明。
<?xml:namespace prefix = v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vml" /><v:shapetype id=_x0000_t75 path=" m@4@5 l@4@11@9@11@9@5 xe" stroked="f" filled="f" o:spt="75" o:preferrelative="t" coordsize="21600,21600"><v:stroke joinstyle="miter"></v:stroke><v:formulas><v:f eqn="if lineDrawn pixelLineWidth 0 "></v:f><v:f eqn="sum @0 1 0 "></v:f><v:f eqn="sum 0 0 @1 "></v:f><v:f eqn="prod @2 1 2 "></v:f><v:f eqn="prod @3 21600 pixelWidth "></v:f><v:f eqn="prod @3 21600 pixelHeight "></v:f><v:f eqn="sum @0 0 1 "></v:f><v:f eqn="prod @6 1 2 "></v:f><v:f eqn="prod @7 21600 pixelWidth "></v:f><v:f eqn="sum @8 21600 0 "></v:f><v:f eqn="prod @7 21600 pixelHeight "></v:f><v:f eqn="sum @10 21600 0 "></v:f></v:formulas><v:path o:connecttype="rect" gradientshapeok="t" o:extrusionok="f"></v:path><?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lock v:ext="edit" aspectratio="t"></o:lock></v:shapetype>
图3-91  LD=指令的使用
(2)AND触点比较指令   该类指令的的助记符、代码、功能如表3-18所示。
表3-18   AND触点比较指令
<TABLE class=MsoNormalTable id=table2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BORDER-TOP: medium none; MARGIN-LEFT: 52.65pt; BORDER-LEFT: medium none; BORDER-BOTTOM: medium none;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border=1>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功能指令代码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助记符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导通条件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非导通条件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3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AND=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33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AND>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 ]>[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34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AND<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 [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36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AND<>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37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AND≤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38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AND≥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如图3-92所示为AND=指令的使用,当X0为ON且计数器C10的当前值为200时,驱动Y10。
图3-92   AND=指令的使用
(3)OR触点比较指令
该类指令的的助记符、代码、功能列于下表3-19中。
表3-19  OR触点比较指令
<TABLE class=MsoNormalTable id=table3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BORDER-TOP: medium none; MARGIN-LEFT: 52.65pt; BORDER-LEFT: medium none; BORDER-BOTTOM: medium none;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border=1>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功能指令代码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助记符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导通条件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非导通条件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40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OR=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41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OR>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 ]>[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4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OR<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 [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44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OR<>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45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OR≤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FNC246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3.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98>
(D)OR≥
<TD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1pt solid;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84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12>
[S1.]≥[S2.]
<TD style="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RIGHT: 5.4pt; BORDER-TOP: medium none; PADDING-LEFT: 5.4pt;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medium none; WIDTH: 78.75pt;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vAlign=top width=105>
[S1.]<[S2.]
OR=指令的使用如图3-93所示,当X1处于ON或计数器的当前值为200时,驱动Y0。
图3-93   OR=指令的使用
触点比较指令源操作数可取任意数据格式。16位运算占5个程序步,32位运算占9个程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