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外部I/0设备指令(FNC70~FNC79)

楼主(2007-11-14):
外部I/0设备指令(FNC70~FNC79)

外部
I/0
设备指令是FX系列与外设传递信息的指令,共有10条。分别是10键输入指令TKYFNC70)、16键输入指令HKYFNC71)、数字开关输入指令DSWFNC72)、七段译码指令SEGDFNC73)、带锁存的七段显示指令SEGLFNC74)、方向开关指令ARWSFNC75)、ASCII码转换指令ASCFNC76)、ASCII打印指令PRFNC77)、特殊功能模块读指令FROMFNC78)和特殊功能模块写指令T0FNC79)。

1)数据输入指令  数据输入指令有10键输入指令TKYFNC70)、16键输入指令HKYFNC71)和数字开关输入指令DSWFNC72)。

10键输入指令(DTKY的使用如图3-72所示。源操作数[S.]X0为首元件,10个键X0X11分别为对应数字09X30接通时执行TKY指令,如果以X22)、X98)、X33)、X00)的顺序按键,则[D1.]中存入数据为2830,实现了将按键变成十进制的数字量。当送入的数大于9999,则高位溢出并丢失。使用32位指令DTKY时,D1D2组合使用,高位大于99999999则高位溢出。

当按下X2后,M121并保持至另一键被按下,其它键也一样。M10M19动作对应于X0X11。任一键按下,键信号置1直到该键放开。当两个或更多的键被按下时,则首先按下的键有效。X30变为OFF时,D0中的数据保持不变,但M10M20全部为OFF。此指令的源操作数可取XYM、和S,目标操作数[D.]可取KnYKnMKnSTCDVZ[D2.]可取YMS16位运算占7个程序步,32运算时占13个程序步。该指令在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

16键输入指令(D)HKY的作用是通过对键盘上的数字键和功能键输入的内容实现输入的复合运算。如图3-73所示,[S.]指定4个输入元件,[D1.]指定4个扫描输出点,[D2.]为键输入的存储元件。[D3.]指示读出元件。十六键中09为数字键,AF为功能键,HKY指令输入的数字范围为09999,以二进制的方式存放在D0中,如果大于9999则溢出。DHKY指令可在D0D1中存放最大为99999999的数据。功能键AFM0M5对应,按下A键,M01并保持。按下DM00M31并保持。其余类推。如果同时按下多个键则先按下的有效。

该指令源操作数为X,目标操作数[D1.]Y[D2]可以取TCDVZ[D3.]可取YMS16位运算时占9个程序步,32位运算时为占17个程序步。扫描全部16键需8个扫描周期。HKY指令在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

数字开关指令DSW的功能是读入1组或24位数字开关的设置值。如图3-74所示,源操作数[S]X,用来指定输入点。[D1]为目标操作数为Y,用来指定选通点。[D2]指定数据存储单元,它可取TCDVZ[n]指定数字开关组数。该指令只有16位运算,占9个程序步,可使用两次。图中,n=1指有1BCD码数字开关。输入开关为X10X13,按Y10Y13的顺序选通读入。数据以二进制数的形式存放在D0中。若n=2,则有2组开关,第2组开关接到X14X17上,仍由Y10Y13顺序选通读入,数据以二进制的形式存放在D1中,第2组数据只有在n=2时才有效。当X1保持为ON时,Y10Y13依次为ON。一个周期完成后标志位M80291

2)数字译码输出指令  数字译码输出指令有七段译码指令SEGDFNC73)和带锁存的七段显示指令SEGLFNC74)两条。

七段译码指令SEGD(P) 如图3-75所示,将[S.]指定元件的低4位所确定的十六进制数(0F)经译码后存于[D.]指定的元件中,以驱动七段显示器,[D.]的高8位保持不变。如果要显示0,则应在D0中放入数据为3FH

带锁存的7段显示指令SEGL的作用是用12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来控制一组或两组带锁存的七段译码显示。

3)方向开关指令  方向开关指令ARWSFNC75)是用于方向开关的输入和显示。如图3-76所示,该指令有四个参数,源操作数[S]可选XYMS。图中选择X10开始的4个按钮,位左移键和右移键用来指定输入的位,增加键和减少键用来设定指定位的数值。X0接通时指定的是最高位,按一次右移键或左移键可移动一位。指定位的数据可由增加键和减少键来修改,其值可显示在7段显示器上。目标操作数[D1]为输入的数据,由7段显示器监视其中的值(操作数可用TCDV、和Z),[D2]只能用Y做操作数,n=03其确定的方法与SEGL指令相同。ARWS指令只能使用一次,而且必须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

4ASEII码转换指令  ASCII码转换指令ASCFNC76)的功能是将字符变换成ASCII码,并存放在指定的元件中。如图3-77所示,当X3有效时,则将FX2A变成ASCII码并送入D300D301中。源操作数是8个字节以下的字母或数字,目标操作数为TCD。它只有16位运算,占11个程序步。

 特殊功能模块读指令FROMFNC78)和特殊功能模块写指令T0FNC79)将在后面介绍。

网友A(2013-08-30):
指令图片没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