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没有电路图怎样修设备

楼主(2007-11-23):
没有电路图怎样修设备

没有电路图怎样修设备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找不到电路图,设备坏了急用。这就需要我们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要把设备修好。或着是家中的电器坏了,也是没有电路图。怎么办。这就要有一定的技巧。我结合自已的体会说一下。

  医生看病讲就“望、闻、问、切”其实应用到电气方面也是很好的。首先要具有这四种基本的诊断方法。

“望”就是要对设备看一看。有没有直接坏的地方,比如对机床设备来说。有没有烧的地方;有没有用眼睛直接看到掉线的地方;有没有异常点;这是最直接的方法。这样能发现一些最直接最直观的问题。

  “闻”就是要用鼻子闻一闻,看有没有异闻,烧焦的味道;有没有烧后的油味;找出不正常的异味。

   “问”就是要寻问操作者。问问出现情况之前设备是一种什么状态;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故障;以前出现过没有;问得越详细修起来就越顺手。

“切”就是实际操作。这就要看个人的修行了。

在“切”上也要讲就方法。修设备也好,修家用电器也好。拿到一台机器,首先要按照上面四种基本诊断方法做到心中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就可以修理了。修理时可以把机器分成几个单元。看一看故障是最容易出现在什么地方。

设备损坏最多的就是电源部分。因为电源工作在高电压高电流的情况下,很容易损坏。所以我们从这里入手,往往能得到事半功倍的结果。对于设备来说,首先看看所有的熔断器,烧没烧,断没断。

1.             熔断器炸烈,说明和这一路相关的负载电路有严重短路之处。这就要顺着熔断器往下走,往往就能找到接地处或者短路处。

2.             熔断器熔断,但没有炸烈,有时发黑。这说明虽然有短路之处,但不历害。或者说火线和地或相相之间有一定的电阻。但是不应该有电阻。这时不太好查。要细心看一看。

3.             熔断器不发黑,熔丝从中间熔断。这说明负载大,是缓慢熔断的。要查负载电路。

最难查的是时有时无的故障,这时就要细心应对了。这里说一个故障实例:一台南京大地人数控系统的铣床,手动开关打到3档,Z轴向上向下启动后,走一段距离就不转了。手松开按钮又往上走一两圈。更换Z轴驱动板不行。Y轴和Z轴对调也不行。后更换主控板故障依然。考虑到电机能启动,但是向上走一会就不行的情况。估计电源有问题。随既更换电源板。故障依然,至此好象所有的控制板和电源板都换过了。山穷水尽还是怀疑电源有问题。仔细观察电源变压器。以现有一路是用插接排插的线。有一根松动了。焊好后,故障排出。

还有不是自然损坏,而是人为损坏。比如电脑中进水。当然不是故意破坏。比如一台七喜电脑进水。是小孩浇花时不小心把水洒进电脑中,只见一股白烟,电脑黑屏。这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打开显示器,首先查看保险丝已发黑熔断。估计交流部分有问题可是交流部分查找后竟无问题。于是扩大故障点,查找电源部分,看见电源集成块损坏。还有一个电阻,更换后用万用表测负载没有明显的短路处。开机试验。正常。

现面是搜到的医用设备的修理。没有技术资料如何维修医疗设备

在医疗技术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医疗设备已进入智能化、模块化设计,高、精、尖设备的维修大多要依靠厂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许多中小型医疗设备也都不提供技术资料了,因而造成了用户对厂家更多的依赖。但是,厂家高额的保修费用和保外难求的服务,让医院的领导和设备的使用者,面对发生故障的设备,真是弃之可惜,花大价钱修理又实在心疼,是那样的无奈,而所花的费用又自然地转嫁到了可怜的病人头上!

做为医学工程人员,我们应当如何呢?厂家不给技术资料,不提供电路板,更不培训维修技术。有谁能理解和帮助我们呢?没有神仙和救世主,还得靠我们自己。在一定情况下,通过努力,有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以下是笔者在修理实践中摸索出的一些方法,供大家参考。谬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1. 首先要分析能修好的可能性 对故障设备,要仔细了解分析,确定故障部位。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可以考虑自己修理:

1.1 电源部分故障。开机后设备无反应或主要功能没有,指示灯不着。在排除外电源供电问题后,本设备的电源(包括数字电源、摸拟电源、脉冲电源、高压电源)可能是有问题了。要先查各电源的公共部分,看是不是保险烧了或是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动作了,有关的接点端子或开关有无虚接。如果只是部分指示灯不着或设备有错误提示,则查相应的电源部分,看有无电压输出。根据笔者实践,电源故障可占总故障的25%--35%,这是由于外供电不良或内部负载有短路以及电源本身部件不良而造成供电异常,使机器完全或部分不工作。电源部分故障,一般可以修复。

1.2 与操作有关的部位  如键盘操作无效或出错、脚闸失灵、显示器不亮或失真、机械动作部分(如定位操作器、限位保护开关等)失灵、光学类仪器的光通道不通等。这类故障常因使用日久疲劳磨损或操作不当所致,一般比较容易处理。

1.3  自然消耗部件  如电池电力耗尽造成数据丢失、光源灯坏或发光强度衰减、接收元、器件老化等。更换失效部件并调整即可修复。

1.4  人为故障  这类故障由机械振动(如搬迁时)、受潮进水、误操作、维修失误等引起,可对症处理。

1.5  较简单的设备  小型设备或大设备的独立单元等相对简单的设备。

1.6  可对照修理的设备  大型设备中有两个以上相同的单元,可以互换或比照修理的(如一台彩超就有完全相同的多个发射、接收单元)或我们能找到相同型号设备可供对照修理的。

以上这几类故障完全有可能自己修好。

2.   查找故障  深入分析损坏部分,制定修理步骤,查找资料,绘制电路图,测量有关部位,找出损坏部件。当然,这一步是最需要功底和功夫的,也正是我们医学 工程师的用武之地。

绘制电路图是比较繁杂的工作,要耐心仔细。单面、双面电路板和有些三层、四层的电路板都可绘制。比较复杂的电路板需要用如下方法绘制:首先把电路板的非元件侧用复印机复印下来,在此复印件下放上复写纸,用笔描复印件上的电路,可在图背面(元件侧)留下痕迹,再根据元件和元件侧的电路在同一面用不同颜色的笔画上连线和元件符号,就完成了电路板图。然后再据此翻出电原理图(例 见附图A—F)。这是个很麻烦的工作,用几天的时间绘一块电路板的电路图是常有的事,但有了这个图,修好了机器就可创造数以千、万元计的价值,还是值得的。对以后维修同类机器很有用。另外,对提高我们的维修水平也很有益处。

3. 寻找配件  一般配件,特别是电源和显示部分的配件,市场上都能买到。有些难找的专用件,可找弟三方维修公司或厂家购买。

4. 更换损坏部件,恢复性能调整。

5. 总结记录  测量仪器正常值,整理维修记录,总结经验教训,资料存档。

下面举几个维修实例:

例一. HP—1722B除颤监护仪。电池供电能正常工作,用交流供电不工作。无技术资料。

显然是电源故障。关机后,拆开机器,取出后部的电源盒。拆开屏蔽外壳,取出电路板。可以看到有多个元件烧黑、炸裂,有电阻、中功率管、电容等。即照相记录备查。下功夫画出电路板图,并翻出电原理草图(见附图1—2)。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以UC2842为核心的开关电源。先清理烧焦的电路板,更换明显损坏的元器件,再通过测量和分析,进一步查出并更换损坏元件。如有条件,可以找一台同型号仪器来对照测试,确认无误后,可以通电试验。(本电源可以空载测试,但此时仅有+14V输出)。正常后,通电下观察四小时,未见异常,再装入主机试机。

例二. UM—9 HDI彩超,开机后两个监视屏均无显示,呈黑屏,无硬盘读盘声。

显然是电源有问题。查各直流电源电压,发现数字电源 +5V 130A主电源电压为零,模拟电源、脉冲电源正常。关机后取出数字电源箱(一定要认真做好接线记录,便于以后复原)。先做模拟试验:接上假负荷(不可空载)并按要求接通120V交流电,发现仍无+5V输出,确认该电源损坏。将该电源箱解体后,可以看到该电源下部有一块母板,其上竖插着四块电路板。因无电路图,根据电路板上的标记和上边安装的元件分析各板的功能,画出电路板图和有关部分的电原理图(见附图3—6)。

该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为:第一、二块板将120V交流电进行整流、滤波,通过开关变压器、振荡管及取样、放大、稳压、保护电路等,输出四组直流电:+380V、+12V、—12V和—5.2V,其中+380V给第三块板供电,其余三组直接输出,脉冲振荡源来自第三板;第三块板上还有+5V电源的大功率管和振荡电路;第四块板上有+5V电源的振荡变压器、整流电路和很大的输出端子。可以看出,本电源组件的原理并不复杂,但是电流特别大、精度要求很高,所以电路元件多,修理比较麻烦。好在+12V、—12V、—5.2V三组电源的电路完全类同,可比照修理。有了自画的电路图,修起来就方便多了。

常见损坏的部件有:第一块板上的45K/5W大功率电阻、整流管、大滤波电容;第三块板上的功率管等;

例三. 一台法国P3超声洁牙机,开机指示灯着,但无超声振动输出。无技术资料。

因该机比较简单,照实物电路板绘出草图,再画出电路图。(见附图7—8)。这样就好找故障部件了。常见损块部件为几个三极管,更换即可。

例四. SONY—850/860 视频打印机,开电源后指示灯着,但按打印键不打印图象。无技术资料。

此设备我国各医院用得很多,都没有技术资料。许多视频打印机常有过此故障,一般都是视频信号通路的问题,只需画出草图(见图9—11 ),沿视频输入口往里查,即可找出损坏部件。大多是有关的电阻、电容或三极管等小元件损坏或虚焊,找出后更换或补焊即可。

几点提示:

1.     检修无技术资料的贵重医疗设备,必须有科学的方法、一丝不苟的态度和顽强的钻研精神。检修中要认真观察、认识它,深入研究它。至少要搞清:它的大致工作原理和问题所在的范围;应重点检查的部件和修好的可能性;修理时存在的风险有哪些;有无锁机密码等。如无多大把握,风险较大的,切不可轻易大拆大卸,以免扩大故障。

2.     动手修理前,要制定一个检修方案,包括人员分工、修理程序和防止意外的措施等。

3. 在修理过程中,每一步都要尽可能想到这样做以后,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有什么相应的措施。要随时做好详细记录,特别是换过配件和更改过电路的地方。对一些关键部位,要重新测试数据,并做好记录。

4.     检修完以后,应总结检修过程,分析故障发生的原因,整理、完善检修记录,以备日后查阅。

网友A(2008-05-02):
Re:没有电路图怎样修设备

谢谢!楼主的经验之谈!!,

网友B:
Re:没有电路图怎样修设备

太好了,

网友C(2008-12-08):
Re:没有电路图怎样修设备

学习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