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闪光报警程序

楼主(2007-11-27):
求闪光报警程序

我初学PLC,想向大家请教一个程序:能实现对报警灯的控制,按下启动按钮,报警灯亮5秒,熄灭1秒,循环不断,直到按下复位按钮,清除报警信号为止。

 用三菱PLC编写,谢谢,急用!

楼主:
Re:求闪光报警程序

为什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A:
Re:求闪光报警程序

这个程序好象不是很难啊,你组我QQ号码278656509,我可以发给你的。,

网友B:
Re:求闪光报警程序

加我QQ: 337655700 我们相互学习,

网友C:
Re:求闪光报警程序

LDP X0
SET M0
LD M0
OUT T0 K500
LD M0
ANI T0
OUT Y0
LD M0
AND T0
OUT T1 K100
LD T1
RST T0
LD X1
RST M0
END,

网友D(2009-01-13):
Re:求闪光报警程序

你用三菱那个型号的plc,

网友E(2009-02-19):
Re:求闪光报警程序

我是新手,不知这样是否可以?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LD M0
ANI T1
OUT T0 K50
ANI T0
OUT Y0
LD T0
OUT T1 K10
,

网友F(2013-06-01):
謝謝各位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