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常用电工计算口诀 一

楼主(2008-02-01):
常用电工计算口诀 一

第一章按功率计算电流的口诀之一
1.用途:
  这是根据用电设备的功率(千瓦或千伏安)算出电流(安)的口诀。
  电流的大小直接与功率有关,也与电压,相别,力率(又称功率因数)等有关。一

般有公式可供计算,由于工厂常用的都是380/220 伏三相四线系统,因此,可以根据

功率的大小直接
算出电流。
2.口诀:低压380/220 伏系统每KW 的电流,安。
千瓦,电流,如何计算?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3. 说明:口诀是以380/220V 三相四线系统中的三相设备为
准,计算每千瓦的安数。对于某些单相或电压不同的单相设
备,其每千瓦的安数.口诀中另外作了说明。
①这两句口诀中,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 三相时(力率
0.8 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 安.即将“千瓦数加一
倍”( 乘2)就是电流, 安。这电流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例1 】5.5 千瓦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11 安。
【例2 】4 0 千瓦水泵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8 0安。
 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 伏的电热
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电流,安。
【例1】3 千瓦电加热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
【例2】1 5 千瓦电阻炉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2 3 安。
这口诀并不专指电热,对于照明也适用.虽然照明的灯泡
是单相而不是三相,但对照明供电的三相四线干线仍属三相。
只要三相大体平衡也可以这样计算。此外,以千伏安为单位的电器(如变压器或整

流器)和以千乏为单位的移相电容器(提高力率用)也都适用。即是说,这后半句虽

然说的是电热,但包括所有以千伏安、千瓦为单位的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

的电热和照明设备。
【例1 】1 2 千瓦的三相( 平衡时) 照明干线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 8 安

【例2】30 千伏安的整流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指380 伏三相交

流侧)
【例3 】3 2 0 千伏安的配电变压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80 安(指

380/220 伏低压侧)。
【例4】100 千乏的移相电容器(380 伏三相)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50 安。
②.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
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相220 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力率大

多为1,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 千瓦4.5 安”。计算时, 只要“将千瓦

数乘4.5”就是电流, 安。同上面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以千伏安为单位的单相220伏
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及照明设备,而且也适用于220 伏的直流。
【例1】500 伏安(0.5 千伏安)的行灯变压器(220 伏电源侧)按“单相( 每) 千瓦

4.5 安”算得电流为2.3 安。
【例2 】1000 瓦投光灯按“单相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4.5 安。对于电压更

低的单相,口诀中没有提到。可以取220 伏为标准,看电压降低多少,电流就反过来

增大多少。比如36伏电压,以220 伏为标准来说,它降低到1/6,电流就应增大到6

倍,即每千瓦的电流为6 × 4.5=27 安。比如36 伏,60 瓦的行灯每只电流为0.06

× 27=1.6 安,5 只便共有8 安。
③ 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

相380 伏用电设备(实际是接在两条相线上)。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力率大

多为1,口诀也直接说明:“单相380,电流两安半”。它也包括以千伏安为单位的

380 伏单相设备。计算时,只要“将千瓦或千伏安数乘
2.5 就是电流,安。
【例l】32 千瓦钼丝电阻炉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80 安。
【例2】2 千伏安的行灯变压器,初级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5 安

【例3】21 千伏安的交流电焊变压器,初级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

为53 安。
注1 :按“电力加倍”计算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的电流有的有些误差,
一般千瓦数较大的,算得的电流比铭牌上的略大些,而千瓦数较小的,算得
的电流则比铭牌上的略小些,此外,还有一些影响电流大小的因素,不过,作
为估算,影响并不大。
  注2:计算电流时,当电流达十多安或几十安以上,则不必算到小数
点以后,可以四舍五入成整数。这样既简单又不影响实用,对于较小的电流
也只要算到一位小数和即可。
     第二章 导体载流量的计算口诀
1. 用途:各种导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通常可以从手册
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不必查表。导线的载

流量与导线的载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铝或铜),型号(绝缘线或裸线等),敷设方

法(明敷或穿管等)以及环境温度(25度左右或更大)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

也较复杂。
10 下五,1 0 0 上二。
2 5 ,3 5 ,四三界。
7 0 ,95 ,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3.说明:口诀是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 度的条
件为准。若条件不同, 口诀另有说明。
绝缘线包括各种型号的橡皮绝缘线或塑料绝缘线。口诀
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电流,安)不是直接指出,而是“用截面
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为此,应当先熟悉导线截面,(平方
毫米)的排列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O 95 l20 150 185......
生产厂制造铝芯绝缘线的截面积通常从而2.5开始,铜芯
绝缘线则从1 开始;裸铝线从16 开始;裸铜线从10 开始。
① 这口诀指出:铝芯绝缘线载流量,安,可以按截面数的多少倍来计算。口诀中阿

拉伯数码表示导线截面(平方毫米),汉字表示倍数。把口诀的截面与倍数关系排列

起来便如下:
  |..10| 16-25| 35-50| 70-95 | 120....|
  |五倍| 四倍 | 三倍 |两倍半 |二倍    |
现在再和口诀对照就更清楚了.原来“10 下五”是指截
面从10 以下,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五倍。“100 上二”(读百上二),是指截面100

以上,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二倍。截面25与35 是四倍和三倍的分界处.这就是“口

诀25、35 四三界”。而截面70、95 则为2.5 倍。从上面的排列,可以看出:除10

以下及100 以上之外,中间的导线截面是每两种规格属同一倍数。
下面以明敷铝芯绝缘线,环境温度为25 度,举例说明:
【例1】 6 平方毫米的,按10 下五,算得载流量为30 安。
【例2】150 平方毫米的,按100 上二,算得载流量为300 安。
【例3】70 平方毫米的,按70、95 两2 倍半,算得载流量为175安。从上面的排列

还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在倍数转变的交界处,误差稍大些。比如

截面25 与35 是四倍与三倍的分界处,25属四倍的范围,但靠近向三倍变化的一侧,

它按口诀是四倍,即100 安。但实际不到四倍(按手册为97 安)。而35 则相反,按

口诀是三倍,即105 安,实际是117 安。不过这对使用的影响并不大。当然,若能胸

中有数,在选择导线截面时,25 的不让它满到100 安,35 的则可以略为超过105 安

便更准确了。同样,2.5平方毫米的导线位置在五倍的最始(左)端,实际便不止五倍

〈最大可达20安以上),不过为了减少导线内
的电能损耗,通常都不用到这么大,手册中一般也只标12 安。
 ② 从这以下,口诀便是对条件改变的处理。本句: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

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①计算后,再打八折(

乘0.8)若环境温度超过25 度,应按①计算后,再打九折。(乘0.9)。
  关于环境温度,按规定是指夏天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温度。实际上,温度是变动

的,一般情况下,它影响导体载流并不很大。因此,只对某些高温车间或较热地区超

过25 度较多时,才考虑打折扣。
 还有一种情况是两种条件都改变(穿管又温度较高)。则按①计算后打八折,再打

九折。或者简单地一次打七折计算(即0.8 × 0.9=0.72,约0.7)。这也可以说是穿

管温度,八九折的意思。
例如:(铝芯绝缘线)10 平方毫米的,穿管(八折)40 安(10 × 5
× 0.8 =40)
  高温(九折)45 安(10 × 5 × 0.9=45 安)。
  穿管又高温(七折)35 安(1O × 5 × 0.7=35)
  95平方毫米的,穿管(八折)190安(95×2.5×0.8=190)
  高温(九折),214 安(95 × 2.5 × 0.9=213.8)
  穿管又高温(七折)。166 安(95 × 2.5 × 0.7 =166.3)
 ③ 对于裸铝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裸线加一半,即按①中计算后再加一半(乘

l.5)。这是指同样截面的铝芯绝缘线与铝裸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1】 16 平方毫米的裸铝线,96 安(16 × 4 × 1.5 =96)
高温,86 安(16 × 4 × 1.5 × 0.9=86.4)
【例2】 35 平方毫米裸铝线,150 安(35 × 3 × 1.5=157.5)
【例3】120 平方毫米裸铝线,360 安(120 × 2 × 1.5 = 360)
 ④ 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截面排

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一】 35 平方的裸铜线25 度,升级为50 平方毫米,再按50 平方毫米裸铝

线,25 度计算为225 安(50 × 3 × 1.5)
【例二】 16 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 度,按25 平方毫米铝绝缘的相同条件,计算为

100 安(25 × 4)
【例三】95 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 度,穿管,按120 平方毫米铝绝缘线的相同条件,

计算为192 安(120 × 2 × 0.8)。

网友A(2008-05-05):
Re:常用电工计算口诀 一

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