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12招释放C盘空间(电脑小常识)

楼主(2008-02-01):
12招释放C盘空间(电脑小常识)

12招释放C盘空间(电脑小常识)

主要讲讲Windows系统在C盘空间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那些具体手段来增加C盘空间。

首先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在“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选项前打勾-“确定”

  1.删除以下文件夹中的内容: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Cookies/下的所有文件(保留index文件)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Temp/下的所有文件(用户临时文件)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Settings/TemporaryInternet Files/下的所有文件(页面文件)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History/下的所有文件(历史纪录)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Recent/下的所有文件(最近浏览文件的快捷方式)

  x:/WINDOWS/Temp/下的所有文件(临时文件)

  x:/WINDOWS/ServicePackFiles(升级sp1或sp2后的备份文件)

  x:/WINDOWS/Driver Cache/i386下的压缩文件(驱动程序的备份文件)

  x:/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download下的所有文件

  2.如果对系统进行过windoes updade升级,则删除以下文件:

  x:/windows/下以 $u... 开头的隐藏文件

  3.打开“我的电脑”-右键点系统盘-“属性”-“磁盘清理”-“其他选项”-单击系统还原一栏里的“清理”-选择“是”-ok了

  4、在各种软硬件安装妥当之后,其实XP需要更新文件的时候就很少了。删除系统备份文件吧:开始→运行→sfc.exe /purgecache近3xxM。(该命令的作用是立即清除"Windows 文件保护"文件高速缓存,释放出其所占据的空间)

  5、删掉/windows/system32/dllcache下dll档(减去200——300mb),这是备用的dll档, 只要你已拷贝了安装文件,完全可以这样做。

  6、XP会自动备份硬件的驱动程序,但在硬件的驱动安装正确后,一般变动硬件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也可以考虑将这个备份删除,文件位于/windows/driver cache/i386目录下,名称为driver.cab,你直接将它删除就可以了,通常这个文件是74M。

  7、删除不用的输入法:对很多网友来说,Windows XPt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并不全部都合适自己的使用,比如IMJP8_1 日文输入法、IMKR6_1 韩文输入法这些输入法,如果用不着,我们可以将其删除。输入法位于/windows/ime/文件夹中,全部占用了88M的空间。

  8、升级完成发现windows/多了许多类似$NtUninstallQ311889$这些目录,都干掉吧,1x-3xM

  9、另外,保留着/windows/help目录下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呵呵。。。都干掉!

  10、关闭系统还原:系统还原功能使用的时间一长,就会占用大量的硬盘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手工设置,以减少硬盘占用量。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选择"系统还原"选项,选择"在所有驱动器上关闭系统还原"复选框以关闭系统还原。也可仅对系统所在的磁盘或分区设置还原。先选择系统所在的分区,单击"配置"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取消"关闭这个驱动器的系统还原"选项,并可设置用于系统还原的磁盘空间大小。

  11、休眠功能会占用不少的硬盘空间,如果使用得少不妨将共关闭,关闭的方法是的:打开"控制面板",双击"电源选项",在弹出的"电源选项属性"对话框中选择"休眠"选项卡,取消"启用休眠"复选框。

  12、卸载不常用组件:XP默认给吃作系统安装了一些系统组件,而这些组件有很大一部分是你根本不可能用到的,可以在"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中将它们卸载。但其中有一些组件XP默认是隐藏的,在"添加/删除Windows 组件"中找不到它们,这时可以这样吃作:用记事本打开/windows/inf/sysoc.inf这个文件,用查找/替换功能把文件中的"hide"字符全部替换为空。这样,就把所有组件的隐藏属性都去掉了,存盘退出后再运行"添加-删除程序",就会看见多出不少你原来看不见的选项,把其中那些你用不到的组件删掉(记住存盘的时候要保存为sysoc.inf,而不是默认的sysoc.txt),如Internat信使服务、传真服务、Windows messenger,码表等,大约可腾出近50MB的空间。

教大家自己写个程序

这个程序是自动清理电脑里的垃圾而不会破坏系统 比很多软件都好哦

新建一个记事本并输入以下的内容:

@echo off

echo 正在清除系统垃圾文件,请稍等......

del /f /s /q %systemdrive%\*.tmp

del /f /s /q %systemdrive%\*._mp

del /f /s /q %systemdrive%\*.log

del /f /s /q %systemdrive%\*.gid

del /f /s /q %systemdrive%\*.chk

del /f /s /q %systemdrive%\*.old

del /f /s /q %systemdrive%\recycled\*.*

del /f /s /q %windir%\*.bak

del /f /s /q %windir%\prefetch\*.*

rd /s /q %windir%\temp & md %windir%\temp

del /f /q %userprofile%\cookies\*.*

del /f /q %userprofile%\recent\*.*

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del /f /s /q "%userprofile%\recent\*.*"

echo 清除系统完成!

echo. & pause

(你如果不想打呢,就直接复制过去就行了.)

打开还是记事本的看清楚这里最后将它保存,然后更名为“清除系统.b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