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图解直升机英语(以s-92为例)

楼主(2008-02-01):
图解直升机英语(以s-92为例)

图解直升机英语(以s-92为例)

图解直升机英语(以s-92为例)

Powertrain schematic 动力系统示意图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Tail gear box 尾减

Intermediate gearbox 中介减速器

main rotor shaft 主旋翼轴

Tail take-off 尾输出轴

Hydraulic utility drive 液压系统驱动装置

overrunning clutch 超转离合器

quill shaft 主轴

sun gear and planet gears 太阳齿轮和行星齿轮

Hydraulic module shaft gear 液压组件轴齿轮

ring gear (stationary) 环型齿轮(静止)

generator shaft gear 发电机齿轮

主旋翼桨叶示意图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Leading edge counter weight 前缘配重

De-ice element 防冰组件

Titanium/nickel leading edge erosion protection 钛/镍前缘摩擦保护

Leading edge sheath 前缘蒙皮

Lower fibreglass skin 下部玻璃纤维蒙皮

Upper fibreglass skin 上部玻璃纤维蒙皮

Honeycomb core 蜂窝材料

Titanium edge stiffener 钛后缘加强件

Graphite/fibreglass spar 石墨/玻璃纤维大梁

Instrument panel,central pedestal and side consoles

仪表板,中央和侧面控制台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A Standby compass 备用罗盘

B Backup instruments 备用仪表

C Master warning panel 主警告面板

D Collins multi function displays (4) with central optional display

多功能显示器

E Cargo hook release 货钩释放

F Pilot flight director mode select 驾驶员飞行指示器方式选择

G Copilot flight director mode select 副驾驶飞行指示器方式选择

H Digital clock 数字时钟

I Compess unit 罗盘组件

J Audio controller 音频控制器

K FDR/CVR controller 数据记录/话音记录控制器

L HUMS 使用状态监控系统

M Pass brief control panel ?

N FMS data loader 飞行管理数据输入器

O Weather radar controller 气象雷达控制器

P Radio tuning unit 无线电调谐器

Q Display controller 显示控制器

R FMS/GPS CDU 飞行管理/全球定位系统控制显示组件

S AFCS (FCG) contro1 panel 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控制面板

T Backup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备用

U Reversionary control 保留控制

V Remote instrument control 远距离仪表控制

W Deployable emergency beacon 释放式紧急信标

X Misc switch panel 其他配电盘

Y Landing gear contro1s 起落架控制

Z Parking brake 停机刹车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Fuel cell and installed system 油箱及安装的系统

F1 Sponson fuel cells(2) with 35OUS gallon useab1e fuel in each cell

浮筒油箱

F2 Rubber bladder tank 气囊箱

F3 Tank high level sensor 高油面传感器

F4 Vent valves 通气阀门

F5 Fuel quantity probes 油量传感器

F6 Fuel low level sensors 低油面传感器

F7 Low level shut-off valve 低油面关断阀门

F8 Engine fuel feed check valve 发动机供油单向阀门

F9 Fuel sump drain valve 燃油箱放油阀门

F10 Tank vent lines 油箱通气管

F11 Access cover to fuel cell 油箱蒙皮盖板

F12 Gravity retueling point- typical both sponsons (pressure refuel Point on port sponson)

重力加油口-典型布置两侧都有,压力加油在左侧。

F13 Refuel/defuel line - under fuselage floor 加/放油管

F14 Engine prime/APU feed line 发动机加油/辅助动力装置供油管

F15 Auxiliary tank connection 副油箱接头

F16 Gravity fill port cover 重力加油口盖

F17 Fuel pickup valve 燃油传感器阀门

飞行操纵系统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structure and general 结构和通用设备

1 upward hinging radome door for access to forward avionics bay

向上打开的机头电子设备舱罩

2 Pitot heads - one on stbd side and two on port side

空速管,一个在右侧,两个在左侧  (stbd = starboard右侧)

3 Extemal pewer receptacle Panel 外接电源插座

4 Jettisonable cockpit windows 可抛放座舱玻璃

5 Hinged clearview Panel 可开启观察窗

6 Two-crew flightdeck with 4 LCD primary dispplays,optional fiffh display and flight management System

双人驾驶舱,装有4个主要液晶显示器,可选装第5显示器和飞行管理系统

7 Side consoles both sides 侧面操纵板,两侧

8 overhead console 顶部操纵板

9 Manual rotor brake operating handle 手动旋翼刹车手柄

10 Martin baker crew seats 马丁贝克驾驶员座椅

11 Cockpit fire extinguisher 驾驶舱灭火器

12 Circuit breaker panels - both sides 断路器面板

13 Downward vision window 下视观察窗

14 Forward flotation bags- one each side 前漂浮气囊,每侧一个

15 Map case both sides 地图盒,两侧

16 Beverage holder 饮料固定器

17 Composite bird-strike proof canopy and semi-monocoque aluminium alloy cockpit structure with built up structure and machined frames bullt by Aerospa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aiwan,China

复合材料防(鸟)撞蒙皮和由中国台湾制造的半硬壳式铝合金结构座舱

18 Semi-monocoque aluminium alloy cabin structure with machined fuselage frames and floor beams built by Mitsubushi Heavy Industries

由三菱重工制造的半硬壳式铝合金结构客舱和地板横梁

19 Rescue hoist 救生绞车

20 Silding fairing composite, shown in fully forward Position。

滑动整流罩,图示为最前位置

21 Access door into sliding fairing composite 整流罩入口

22 Composite top deck fairings。 复合材料顶部整流罩

23 Engine cowling,shown fully down 发动机整流罩,图示为完全打开

24 Work platform 工作台

25 Strongback Structure composite supports fairings and auxiliary power unit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doors。

复合材料定位板支撑的整流罩和辅助动力装置及空气调节系统舱门

26 Forward part of sponson composite structure,housing fuel cell and flotation bag

浮筒前部为复合材料,内装油箱和气囊

27 Aft sponson aluminum alloy construction with machined frames and composite construction。 Houses main undercarriage and condenser for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浮筒后部为铝合金,内装主起落架和空调系统的冷凝器。

28 Jettisonable life rafts in leeding edge compartment of sponson。 liferafts 14 man, 5O% overload capacity,both sides。

浮筒前部的可抛放充气救生船,可承载15人,由5O%超载能力,两侧。

29 Handhold 手柄

30 Kick in step 脚蹬

31 Compressed gas bottles for inflation of forward floatation bages,choice of using nitrogen or helium

供应前部气囊的压缩气瓶,可选氮气或氦气

32 Composite cabin floor 复合材料地板

33 Composite cabin interior side panels 复合材料客舱壁板

34 Cabin windows also available as push out windows

客舱窗户,有可推出的窗户

35 50x70.75in cabin door which slides aft。 The rear part of the door slides into a slot in the forward part of the sponson

向后滑动的客舱门,门后部滑入浮筒前面的缝隙里。

36 Escape panel in cabin door 客舱门护板

37 Emergency exit, two on Port side 紧急出口,左侧两个。

38 Compressed gas bottles for inflation of aft floatation bag, choice of using nitrogen or helium

供应后部气囊的压缩气瓶,可选氮气或氦气

39 Right hand sight glass for float bottle pressure

压缩气瓶压力观察窗

40 Rear loading ramp, shown in down position。 Optional baggage shelf, bulkhead and nets which are accessible from the ramp are available (1,000lb maxlmum weight, 140ft3)

后部装载斜板,图示为放下位置。可选行李架、防水壁和网。

41 Rear fuselage of aluminium alloy with composite fairings。

铝合金后机身带复合材料整流罩

42 Composite fairings covering drive shaft to tail rotor

尾传动轴复合材料整流罩

43 Tail Structure of aluminium alloy with machined frames and composite fairings。 Built by Jingdezhen Helicopter Group' China

铝合金尾梁结构和复合材料整流罩,有中国景德镇直升机公司制造。

44 Fixed horizontal stabiliser of composite construction with machined spars  复合材料固定水平安定面,

45 Support strut for horizontal stabiliser 水平安定面支柱

46 Pull out maintenance steps 收放维护踏板

47 Removable composite leading edge fairing 可拆卸尾整流罩前缘

48 Removable composite trailing edge fairing 可拆卸尾整流罩后缘

49 Swiveling 2-axis hook,1O,O00lb capacity

2轴旋转吊钩,可挂10,000磅。

50 Tie down fittings 系留环

51 Aft flotaion bag 后部气囊

52 Manual overhead door composite 复合材料手动舱门

53 Mixer work plattorm 混合器工作平台

Air-conditioning/anti-ice systems 空调/防冰系统

A1 Chin window defog line 机头下部窗除雾管路

A2 Ejectors for heated air at feet 脚部热空气出口

A3 Under seat heating ejector 座椅下热空气出口

A4 Side window defog line 侧窗除雾管路

A5 Right hand cockpit vent/air conditioning gaspers

右驾驶舱通风/空调口

A6 Fresh air intake for cockpit 驾驶舱新鲜空气入口

A7 Electric evaporator fan - cockpit 蒸发器风扇

A8 Cockpit evaporator 驾驶舱蒸发器

A9 Fresh air intake valve - cockpit 驾驶舱新鲜空气入口阀门

A10 Evaporotor for cabin   客舱蒸发器

A11 Fresh air inlet for cabin  客舱新鲜空气入口

A12 Compressors/electric motor drive  压缩器/电机驱动

A13 Condenser   冷凝器

A14 Lines from condenser to compressors 冷凝器至压缩器管路

Al5 cabin ejectors for warm air   客舱热空气出口

A16 Air conditioning service port   空调维修孔

A17 Electrically heated inlet  电加温进气口

A18 Cabin supply line   客舱供气管路

Flying controls/Rotor systems/Drivetrain

飞行操纵系统/旋翼系统/传动系统

C1 Yaw control pedals  偏航控制踏板(脚蹬)

C2 Yaw control pedal adjuster  偏航控制踏板(脚蹬)调节器

C3 Cyclic stick  周期变距杆(驾驶杆)

C4 Collective stick  总距杆

C5 Control linkage for yaw  偏航控制连杆

C6 Control linkage for pitch  俯仰控制连杆

C7 Control linkage for collective  总距控制连杆

C8 Control linkage for roll  横滚控制连杆

C9 Trim servos - electro mechanical (4)  配平伺服机构-电机

C10 SAS/boost modules  增稳/助力组件

C11 Flight control mixer  飞行控制混合器

C12 Main rotor servos (3)  主旋翼伺服机构

C13 Main transmission gearbox  主减齿轮箱

C14 Accessory module  附件箱

C15 Input module  输入组件

C16 No 2 engine input  2号发动机输入

C17 Stationary swashplate  非旋转倾斜盘

C18 Rotating swashplate  旋转倾斜盘

C19 Stationary scissors  非旋转环扭力臂

C20 Pitch control roads (4)  变距拉杆

C21 Blade lag dampers (4)   桨叶减振器

C22 Elastomeric bearing (4)  柔性轴承

C23 Anti-flap cam (4)     挥舞限动块

C24 Rotating scissors (2) 旋转环扭力臂

C25 Yoke (4) 星型件

C26 Main rotor hub 主旋翼桨毂

C27 Blade cuffs (4) 桨叶连接衬套

C28 Main rotor vibration absorbing system (Bifilar) 主旋翼减振系统

C29 Main rotor blade is all composite with nickel and titanium abrasion strips and a removable tip cap assembly。 Wire mesh is bonded to the blade surface to protect the blade from lightning strikes。 A leading edge sheath containing an abrasion strip and optional deice mat is bonded to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spar to form the forward air foil contour。 Attaches to the cuff with six fasteners。

主旋翼桨叶是镍、钛复合材料制成,有可拆卸桨尖罩。桨叶表面覆盖金属网以防止雷击。前缘有摩擦带和可选的防冰带,使用6个连接螺丝。

C30 Trim tabs 调整片

C31 Droop stop 下限动块

C32 Blade retention pin, shown removed 桨叶固定销,图示已拆除

C33 Transmission oil cooler 主减滑油散热器

C34 Drive shaft to tail rotor 尾传动轴

C35 Drive shaft snubber damper 尾传动轴减震器

C36 Elastomeric support bearing 柔性支撑轴承

C37 intermediate geatbox 中介齿轮箱

C38 Tail rotor control tables 尾桨操纵拉杆

C39 Tail gear box drive shaft 尾减驱动轴

C40 Tail gear box 尾减

C41 Pitch beam 变距梁

C42 Pitch change links - elastomeric rod end bearings (4)

变距拉杆,柔性杆和轴承

C43 Tail rotor hub 尾桨毂

C44 Tail rotor blades with titanium pitch horns (4) made up of an inboard torque tube section and an outboard air foil section and a composite graphite/fibreglass flexbeam。

尾桨桨叶,有内部扭距管和外部衬套及石墨/玻璃纤维复合材料梁组成。

Electrics and electronics 电气

E1 Honeywell Primus 88O weather radar or WX-7O1 weather radar antenna 气象雷达天线

E2 400 amp converter   400安培变流机

E3 24 amp battery   24安培电瓶

E4 WX-701 radio transmitter/receiver   无线电收发机

E5 Standby indicator auxiliary battery 备份指示器辅助电瓶

E6 400 amp converter   400安培变流机

E7 Electric windscreen wipers    电动风档雨刷

E8 Right hand avionics rack    右侧电子设备架

E9 Left hand avonics rack     左侧电子设备架

E10 DME transceiver   测距机收发机

E11 ADF receiver   无线电罗盘接收机

E12 VOR/lLS receiver   伏尔/仪表着陆系统接收机

E13 Data concentrator   数据集中器

E14 RADALT receiver/transmitter  无线电高度表收发机

E15 Transponder receiver/transmitter  应答机收发机

E16 VHF receiver   甚高频接收机

E17 Battery PDP  电瓶配电盘

E18 No 2 AFCS computer  2号自动飞行控制系统计算机

E19 External power AC monitor  外接交流电源监视器

E20 Active vibration control computer   主动式振动控制计算机

E21 RADALT receiver/transmitter  无线电高度表收发机

E22 VHF receiver  甚高频接收机

E23 VOR/ILS receiver  伏尔/仪表着陆系统接收机

E24 ADF receiver  无线电罗盘接收机

E25 DME receiver  测距机收发机

E26 Transponder receiver/transmitter  应答机收发机

E27 Hums main processor with FDR/CVR unit alongside

使用状态监控系统处理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E28 Page chime  呼叫铃

E29 Passenger briefing module  客舱广播组件

E30 Maintenance date concentrator, Data concentrator 1 and aural waring generator also on this shelf of rack

维护数据集中器,1号数据集中器和音响告警发生器

E31 Strapping module  搭接组件

E32 No 1 AFCS computer   1号自动飞行控制系统计算机

E33 FLIR  前视红外探测系统

E34 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 (ELT)  紧急定位发射机

E35 VHF antennae   甚高频天线

E36 ELT antenna   无线电高度表天线

E37 VOR/LOC antennae  伏尔/着陆航向信标台天线

E38 Compass flux valves  罗盘感应式磁传感器

E39 FDR/CVR no 2   2号飞行数据记录器/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E40 AHRS  姿态航向基准系统

E41 AHRS  姿态航向基准系统

E42 Battery for deployable emergency beacon  释放式紧急信标电瓶

E43 Anti-collision light  防撞灯

E44 Nav lights  航行灯

E45 AC genether on each accessory drive (2)

每个附件传动箱一台交流发电机

E46 APU electronic sequence unit  辅助动力装置起动顺序器

E47 GPS antenna provisions  全球定位系统天线

E48 Right hand aft emergency exit light  右后紧急出口灯

E49 Outside air temperature gauge  外界大气温度表

E50 FCC gauge  飞行控制中心指示器

E51 DC power contactors  直流电源接触器

E52 Ramp control pendant storage - optional

斜板控制悬吊装置存放处-可选

E53 Static discharge wicks  静电放电刷

Powerplant  动力装置

P1 General Electric CT7-8 turboshaft engines (2)  涡轴发动机

P2 Engine exhaust jet pipe   发动机排气管

P3 Engine bay with titanium firewalls  带钛合金防火墙的发动机舱

P4 HoneyWell 36-15O auxiliary Power unit (APU)  辅助动力装置

P5 Air inlet plenum for APU  辅助动力装置进气口

P6 APU hot section enclosure  辅助动力装置热段舱

P7 Hinged door for access to engine fire bottles

去发动机灭火瓶的铰接门

P8 Main and reserve engine/APU fire bottles

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灭火瓶

Undercarriage/hydraulics  起落架/液压系统

U1 Retractable nose landing gear, hydraulically actuated, Free castors through 360°。

液压收放前起落架,可360°旋转。

U2 Retractable main landing gear hydraulically actuated

液压收放主起落架

U3 Main landing gear retract actuator  主起落架收放作动筒

U4 Hydraulic pump, one on each accessory drive (2)

液压泵,每个附件箱一个

U5 Hydraulic utility supply module  公用液压供给组件

U6 Hydraulic hand fi1l pump  手动加油泵

U7 Selective valve for U6  手动加油泵选择阀门

U8 Hydraulic actuators for rear loading ramp   货物装载斜板作动筒

U9 Main landing gear servicing access panel   主起落架维修盖板

U10 Ramp actuator control valve  斜板作动筒控制阀门

U11 Ramp control panel  斜板控制面板

U12 No 2 transfer module ,No 1 other side

2号转换组件,1号在另一侧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script>

网友A(2008-12-11):
Re:图解直升机英语(以s-92为例)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