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教材】 PLC技术(2)

楼主(2008-02-01):
【教材】 PLC技术(2)

【教材】 PLC技术(2)

【教材】 PLC技术(2)

第二讲  GE FANUC PLC简介
 一. GE FANUC Series 90TM Micro PLC 简介
 系列90TM Micro PLC 是GE FANUC 系列90TM PLC家族的一员。其紧凑的
物理设计,简易的安装方式,强大的控制功能,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可用于许多经费紧张,低成本的小规模控制场合。
 一. Micro PLC 的类型
· 14点 Micro;
· 28点 Micro;
· 23点 Micro(带2 AI/1 AO);
· 14点扩展 Micro;
 二. 技术参数
1. CPU
 14点 Micro PLC 28点 Micro PLC
程序执行时间 1.8ms/K 1.0ms/K
标准功能块执行时间 48µs 29µs
内存容量 3K 6K
内存类型 RAM、Flash、EEPROM
数据寄存器 256 2048
内部线圈 1024 1024
计时/计数器 80 600
编程语言 梯形图 梯形图
串行口 1个口RS422:SNP、RTU 2个口RS422:SNP、RTU

 2. I/O
 电源 输入点数 输入类型 输出点数 输出类型
IC693UDR001 85-265VAC 8 DI 24VDC 6 继电器
IC693UDR002 10-30VDC 8 DI 24VDC 6 继电器
IC693UDR003 85-265VAC 8 DI 85-132VAC 6 85-265VAC
IC693UDR005 85-265VAC 16 DI 24VDC 111 继电器24VDC
IC693UAL006 85-265VAC 13 DI2 AI 24VDCAnalog 911 AQ 继电器24VDCAnalog
IC693UAA007 85-265VAC 16 DI 85-132VAC 12 85-265VAC
IC693UDR010 24VDC 16 DI 24VDC 111 继电器24VDC
IC693UEX011 85-265VAC 8 DI 24VDC 6 继电器

 三. Micro PLC 的特点
· 两个外置可调电位器(对其他I/O设置门限值);
· 软件组态功能(无DIP开关);
· 直流输入可组态成5KHz的高数计数器;
· 直流输出可组态成PWM(脉宽调制19hz ~ 2Khz)信号;
· 28点/23点Micro PLC 支持实时时钟;
· 14点的扩展模块最多可扩展到84点(28点 Micro)和79点(23
      点Micro);
· 23点Micro PLC提供2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
· 内置RS-422通讯口支持SNP主从协议、RTU从站协议;
· 28/23点Micro PLC支持ASCII输出。

 四. Micro PLC的扩展

 五. Micro PLC 的通讯

二. GE FANUC Series 90TM 90-30 PLC 简介
 GE FANUC 系列90-30可编程控制器是由一系列的控制器,输入/输出
系统和各种专用模板构成的,它适用于工业现场各种控制需求。
 系列90-30可编程控制器从1989年推出,并首次在小型可编程序控制器
类型里引入了诸多新功能。至今安装量已超过20万套系统。
 一. 90-30 PLC的类型
 90-30 PLC根据CPU的种类来划分类型,其I/O模块支持全系列的CPU,
而有些智能模块只支持高档CPU模块。
 其CPU类型如下:
· CPU311、CPU313、CPU323;
· CPU331;
· CPU340、CPU341;
· CPU350、CPU351、CPU352;
· CPU360……

 二. 技术参数
 CPU311 CPU313CPU323 CPU331 CPU340CPU341 CPU351CPU352
I/O点数 80/160 160/320 1024 1024 4096
AI/AO点数 64In-32Out 64In-32Out 128In-64Out 1024In-256Out 2048In-256Out
寄存器字 512 1024 2048 9999 9999
用户逻辑内存 6K字节 6K字节 16K字节 32K/80K 80K
程序运行速度 18ms/K 0.6ms/K 0.4ms/K 0.3ms/K 0.22ms/K
内部线圈 1024 1024 1024 1024 4096
计时/计数器 170 340 680 >2000 >2000
高速计数器 有 有 有 有 有
轴定位模块 有 有 有 有 有
可编程协处理器模块 没有 没有 有 有 有
浮点运算 无 无 无 无 无/有
超控 没有 没有 有 有 有
后备电池时钟 没有 没有 有 有 有
口令 有 有 有 有 有
中断 没有 没有 没有 有 有
诊断 I/O、CPU I/O、CPU I/O、CPU I/O、CPU I/O、CPU

 三. I/O模块
 几乎所有的I/O模块都可用在全系列的90-30 PLC上。

 四. 智能模块
· 电源模块
· GENIUS 模块
· 高数计数模块
· 以太网模块
· PROFIBUS 模块
· 通讯协处理器模块
· 可编程协处理器模块

 五. 90-30 PLC的扩展(无需特殊模块,底板上带扩展口)
1. 本地扩展
2. 远程扩展

六. 网络通讯
 90-30 PLC 支持如下网络类型:
· RS-485 串行网络;
· Genius 网络;
· Profibus 网络;
· 以太网
· 其他现场工业总线

三. GE FANUC Series 90TM 90-70 PLC 简介
 系列90-70 PLC适用大型、复杂及高速的自动化应用。
 一. 90-70 PLC的类型
 90-70 PLC 也根据CPU的种类来划分类型,其大部分模块适用于全系列的PLC产品。
 CPU的类型:
· CPU731、CPU732;
· CPU771、CPU772;
· CPU780;
· CPU781、CPU782;
· CPU788;
· CPU789;
· CPU790;
· CPU915、CPU925;
· CSE784;
· CSE925;
· CPX935。

 技术参数
 CPU(MHZ) CPU(处理器) I/O点数 AI/AO点数 用户内存 浮点运算 备注
731/732 8 80C186 512 8K 32K 无/有
771/772 12 80C186 2048 8K 64/512K 无/有
780 16 80386DX 12K 8K 可选 有 热备冗余
788 16 80386DX 352 8K 206K 无 三冗余
789 16 80386DX 12K 8K 206K 无 三冗余
790 64 80486DX2 12K 8K 512K 有 三冗余
915/925 32/64 80486DX/DX2 12K 8K 1M 有 热备冗余
CSE784 16 80386 12K 8K 512K 有 State Logic
CSE925 64 80486DX2 12K 8K 1M 有 State Logic
CPX935 96 80486DX4 12K 8K 1M,4M 有 热备冗余

 二. 智能模块
· 电源模块;
· GENIUS 模块;
· 高数计数模块;
· 以太网模块;
· PROFIBUS 模块(VME模块);
· 通讯协处理器模块;
· 可编程协处理器模块。

 三. 90-70 PLC的扩展(需扩展模块)
90-70 PLC 的机架不分本地机架和括展机架,其区分依赖机架上所插的
模块。(插BTM的是主机架,插BRM的是扩展机架)。

 四. 90-70 PLC 支持如下网络类型:
· RS-485 串行网络;
· Genius 网络;
· Profibus 网络;
· 以太网
· 其他现场工业总线
  因90-70 PLC所采用的是开放的VME总线,而在全世界共有100多家厂家
生产各种各样VME的模块。而这些模块都可用在90-70 的系统上。这样一来就
大大丰富90-70的模块种类,扩展了90-70 的应用范围,使其有更广泛的应用。

第三讲. GE FANUC PLC指令集(一)  继电器指令
 一. 继电器触点:
 二. 继电器线圈指令:

 三. 注意点
 1.脉冲触点的特点(包括上升沿触点与下降沿触点), 其程序及波
形图如下:

q %I1: 输入信号
q %M1:输出线圈
q T :一次扫描周期

2.延续触点与延续线圈
 每行程序最多可以有9个触点,一个线圈。如超过这个限制,则要用到延续触点与延续线圈。注意延续触点与延续线圈的位置关系。

 当%I1得电时,%M1与%M2不会得电,只有%I2得电时,%M1与%M2才会得电。

 3. 带“M”线圈的涵义
 带“M”线圈说明该线圈是带断电保护,如果PLC失电时,带“M”的线圈数据不会丢失。

 附录:
 一些系统触点的含意(只能做触点用,不能做线圈用):
  ALW_ON: 常开触点;
  ALW_OFF: 常闭触点;
  FST_SCN: 在开机的第一次扫描时为“1”,其他时间为“0”
  T_10ms: 周期为0.01秒的方波;
  T_100ms: 周期为0.1秒的方波;
  T_Sec: 周期为1秒的方波;
  T_Min: 周期为1分钟的方波。

第四讲. GE FANUC PLC指令集(二)
计时器、计数器
 一. 计时器
 GE FANUC PLC计时器分为三种类型:
q 延时计时器
梯形图:

注释:
 其工作波形图如下:

A = 当ENABLE端由“0→1”时,计时器开始计时。
B = 当计时计到后,输出端置“1”,计时器继续计时。
C = 当ENABLE“1→0”, 输出端置“0”,计时器停止计
时,当前值被清零。
D = 当ENABLE端由“0→1”时,计时器开始计时。
E = 当当前值没有达到预置值时,ENABLE端由“1→0”,          输出端仍旧为零,计时器停止计时,当前值被清零。

注:
 每一个计时器需占用3个连续的寄存器变量。
q 保持延时计时器
梯形图:

注释:
 其工作波形图如下:

A = 当ENABLE端由“0→1”时,计时器开始计时;
B = 当计时计到后,输出端置“1”,计时器继续计时;
C = 当复位端由“0→1”时, 输出端被清零;计时值被复位;
D = 当复位端由“1→0”时, 计时器重新开始计时;
E = 当ENABLE端由“1→0”时, 计时器停止计时,但当前值被
       保留;
F = 当ENABLE端再由“0→1”时, 计时器从前一次保留值开始
       计时;
G= 当计时计到后,输出端置“1”,计时器继续计时,直到使能
       端为“0”并复位端为“1”,或当前值达到最大值;
H = 当ENABLE端由“1→0”时,计时器停止计时,但输出端仍旧
       为“1”。

注:
 每一个计时器需占用3个连续的寄存器变量。

q 断电延时计时器
  梯形图:

  注释:
   其工作梯形图如下:

A = 当ENABLE端由“0→1”时;输出端也由 “0→1”;
B = 当ENABLE端由“1→0”时,计时器开始计时;输出端继续为“1”
C = 当当前值达到预置值时; 输出端由“1→0”,计时器停
       止计时;
D = 当ENABLE端由“0→1”时,计时器复位(当前值被清零);
E = 当ENABLE端由“1→0”;计时器开始计时;
F = 当ENABLE又由“0→1”时,且当前值不等于预置值时计时器复位(当前值被清零。)

 2. I/O
 电源 输入点数 输入类型 输出点数 输出类型
IC693UDR001 85-265VAC 8 DI 24VDC 6 继电器
IC693UDR002 10-30VDC 8 DI 24VDC 6 继电器
IC693UDR003 85-265VAC 8 DI 85-132VAC 6 85-265VAC
IC693UDR005 85-265VAC 16 DI 24VDC 111 继电器24VDC
IC693UAL006 85-265VAC 13 DI2 AI 24VDCAnalog 911 AQ 继电器24VDCAnalog
IC693UAA007 85-265VAC 16 DI 85-132VAC 12 85-265VAC
IC693UDR010 24VDC 16 DI 24VDC 111 继电器24VDC
IC693UEX011 85-265VAC 8 DI 24VDC 6 继电器

 三. Micro PLC 的特点
· 两个外置可调电位器(对其他I/O设置门限值);
· 软件组态功能(无DIP开关);
· 直流输入可组态成5KHz的高数计数器;
· 直流输出可组态成PWM(脉宽调制19hz ~ 2Khz)信号;
· 28点/23点Micro PLC 支持实时时钟;
· 14点的扩展模块最多可扩展到84点(28点 Micro)和79点(23
      点Micro);
· 23点Micro PLC提供2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
· 内置RS-422通讯口支持SNP主从协议、RTU从站协议;
· 28/23点Micro PLC支持ASCII输出。

 四. Micro PLC的扩展

 五. Micro PLC 的通讯

二. GE FANUC Series 90TM 90-30 PLC 简介
 GE FANUC 系列90-30可编程控制器是由一系列的控制器,输入/输出
系统和各种专用模板构成的,它适用于工业现场各种控制需求。
 系列90-30可编程控制器从1989年推出,并首次在小型可编程序控制器
类型里引入了诸多新功能。至今安装量已超过20万套系统。
 一. 90-30 PLC的类型
 90-30 PLC根据CPU的种类来划分类型,其I/O模块支持全系列的CPU,
而有些智能模块只支持高档CPU模块。
 其CPU类型如下:
· CPU311、CPU313、CPU323;
· CPU331;
· CPU340、CPU341;
· CPU350、CPU351、CPU352;
· CPU360……

 二. 技术参数
 CPU311 CPU313CPU323 CPU331 CPU340CPU341 CPU351CPU352
I/O点数 80/160 160/320 1024 1024 4096
AI/AO点数 64In-32Out 64In-32Out 128In-64Out 1024In-256Out 2048In-256Out
寄存器字 512 1024 2048 9999 9999
用户逻辑内存 6K字节 6K字节 16K字节 32K/80K 80K
程序运行速度 18ms/K 0.6ms/K 0.4ms/K 0.3ms/K 0.22ms/K
内部线圈 1024 1024 1024 1024 4096
计时/计数器 170 340 680 >2000 >2000
高速计数器 有 有 有 有 有
轴定位模块 有 有 有 有 有
可编程协处理器模块 没有 没有 有 有 有
浮点运算 无 无 无 无 无/有
超控 没有 没有 有 有 有
后备电池时钟 没有 没有 有 有 有
口令 有 有 有 有 有
中断 没有 没有 没有 有 有
诊断 I/O、CPU I/O、CPU I/O、CPU I/O、CPU I/O、CPU

 三. I/O模块
 几乎所有的I/O模块都可用在全系列的90-30 PLC上。

 四. 智能模块
· 电源模块
· GENIUS 模块
· 高数计数模块
· 以太网模块
· PROFIBUS 模块
· 通讯协处理器模块
· 可编程协处理器模块

 五. 90-30 PLC的扩展(无需特殊模块,底板上带扩展口)
1. 本地扩展
2. 远程扩展

六. 网络通讯
 90-30 PLC 支持如下网络类型:
· RS-485 串行网络;
· Genius 网络;
· Profibus 网络;
· 以太网
· 其他现场工业总线

三. GE FANUC Series 90TM 90-70 PLC 简介
 系列90-70 PLC适用大型、复杂及高速的自动化应用。
 一. 90-70 PLC的类型
 90-70 PLC 也根据CPU的种类来划分类型,其大部分模块适用于全系列的PLC产品。
 CPU的类型:
· CPU731、CPU732;
· CPU771、CPU772;
· CPU780;
· CPU781、CPU782;
· CPU788;
· CPU789;
· CPU790;
· CPU915、CPU925;
· CSE784;
· CSE925;
· CPX935。

 技术参数
 CPU(MHZ) CPU(处理器) I/O点数 AI/AO点数 用户内存 浮点运算 备注
731/732 8 80C186 512 8K 32K 无/有
771/772 12 80C186 2048 8K 64/512K 无/有
780 16 80386DX 12K 8K 可选 有 热备冗余
788 16 80386DX 352 8K 206K 无 三冗余
789 16 80386DX 12K 8K 206K 无 三冗余
790 64 80486DX2 12K 8K 512K 有 三冗余
915/925 32/64 80486DX/DX2 12K 8K 1M 有 热备冗余
CSE784 16 80386 12K 8K 512K 有 State Logic
CSE925 64 80486DX2 12K 8K 1M 有 State Logic
CPX935 96 80486DX4 12K 8K 1M,4M 有 热备冗余

 二. 智能模块
· 电源模块;
· GENIUS 模块;
· 高数计数模块;
· 以太网模块;
· PROFIBUS 模块(VME模块);
· 通讯协处理器模块;
· 可编程协处理器模块。

 三. 90-70 PLC的扩展(需扩展模块)
90-70 PLC 的机架不分本地机架和括展机架,其区分依赖机架上所插的
模块。(插BTM的是主机架,插BRM的是扩展机架)。

 四. 90-70 PLC 支持如下网络类型:
· RS-485 串行网络;
· Genius 网络;
· Profibus 网络;
· 以太网
· 其他现场工业总线
  因90-70 PLC所采用的是开放的VME总线,而在全世界共有100多家厂家
生产各种各样VME的模块。而这些模块都可用在90-70 的系统上。这样一来就
大大丰富90-70的模块种类,扩展了90-70 的应用范围,使其有更广泛的应用。

第三讲. GE FANUC PLC指令集(一)  继电器指令
 一. 继电器触点:
 二. 继电器线圈指令:

 三. 注意点
 1.脉冲触点的特点(包括上升沿触点与下降沿触点), 其程序及波
形图如下:

q %I1: 输入信号
q %M1:输出线圈
q T :一次扫描周期

2.延续触点与延续线圈
 每行程序最多可以有9个触点,一个线圈。如超过这个限制,则要用到延续触点与延续线圈。注意延续触点与延续线圈的位置关系。

 当%I1得电时,%M1与%M2不会得电,只有%I2得电时,%M1与%M2才会得电。

 3. 带“M”线圈的涵义
 带“M”线圈说明该线圈是带断电保护,如果PLC失电时,带“M”的线圈数据不会丢失。

 附录:
 一些系统触点的含意(只能做触点用,不能做线圈用):
  ALW_ON: 常开触点;
  ALW_OFF: 常闭触点;
  FST_SCN: 在开机的第一次扫描时为“1”,其他时间为“0”
  T_10ms: 周期为0.01秒的方波;
  T_100ms: 周期为0.1秒的方波;
  T_Sec: 周期为1秒的方波;
  T_Min: 周期为1分钟的方波。

第四讲. GE FANUC PLC指令集(二)
计时器、计数器
 一. 计时器
 GE FANUC PLC计时器分为三种类型:
q 延时计时器
梯形图:

注释:
 其工作波形图如下:

A = 当ENABLE端由“0→1”时,计时器开始计时。
B = 当计时计到后,输出端置“1”,计时器继续计时。
C = 当ENABLE“1→0”, 输出端置“0”,计时器停止计
时,当前值被清零。
D = 当ENABLE端由“0→1”时,计时器开始计时。
E = 当当前值没有达到预置值时,ENABLE端由“1→0”,          输出端仍旧为零,计时器停止计时,当前值被清零。

注:
 每一个计时器需占用3个连续的寄存器变量。
q 保持延时计时器
梯形图:

注释:
 其工作波形图如下:

A = 当ENABLE端由“0→1”时,计时器开始计时;
B = 当计时计到后,输出端置“1”,计时器继续计时;
C = 当复位端由“0→1”时, 输出端被清零;计时值被复位;
D = 当复位端由“1→0”时, 计时器重新开始计时;
E = 当ENABLE端由“1→0”时, 计时器停止计时,但当前值被
       保留;
F = 当ENABLE端再由“0→1”时, 计时器从前一次保留值开始
       计时;
G= 当计时计到后,输出端置“1”,计时器继续计时,直到使能
       端为“0”并复位端为“1”,或当前值达到最大值;
H = 当ENABLE端由“1→0”时,计时器停止计时,但输出端仍旧
       为“1”。

注:
 每一个计时器需占用3个连续的寄存器变量。

q 断电延时计时器
  梯形图:

  注释:
   其工作梯形图如下:

A = 当ENABLE端由“0→1”时;输出端也由 “0→1”;
B = 当ENABLE端由“1→0”时,计时器开始计时;输出端继续为“1”
C = 当当前值达到预置值时; 输出端由“1→0”,计时器停
       止计时;
D = 当ENABLE端由“0→1”时,计时器复位(当前值被清零);
E = 当ENABLE端由“1→0”;计时器开始计时;
F = 当ENABLE又由“0→1”时,且当前值不等于预置值时计时器复位(当前值被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