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PLC模拟量的几个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8-02-25):
关于PLC模拟量的几个常见问题解答:

1、模拟量滤波的设置应该注意哪些?
   答:注意以下几点:
  1)为变化比较缓慢的模拟量输入选用滤波器可以抑制波动;
  2)为变化较快的模拟量输入选用较小的采样数和死区值会加快响应速度;
  3)对高速变化的模拟量值不要使用滤波器;

2、模拟量滤波死区值如何设置?
  答:死区值(Deadband)表示用户设定的死区值,数值范围一般可以到达量程的10%。在启动滤波功能时,当模拟量的当前采集结果和上次滤波后的值之差超过设定死区值时,采集模块直接输出当前采集结果;否则输出经过滤波后的转换结果。死区值为0表示禁用死区参数。

3、模拟量输入信号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答:拟量输入模块有两个参数容易混淆:
   1)模拟量转换的分辨率
   2)模拟量转换的精度(误差)
  分辨率是A/D模拟量转换芯片的转换精度,即用多少位的数值来表示模拟量。常用的为12为多,也有不少为16位的。
  模拟量转换的精度除了取决于A/D转换的分辨率,还受到转换芯片的外围 电路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输入的模拟量信号会有波动、噪声和干扰,内部模拟电路也会产生噪声、漂移,这些都会对转换的最后精度造成影响。这些因素造成的误差要大于A/D芯片的转换误差。

4、为什么模拟量是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答:可能是如下原因:
   1)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即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源地和传感器的信号地没有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2)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
  一般模拟量模块有共地端M,假如出现上述问题,可以把输入信号的负端连接到M端上,以消除共模电压过大而带来的干扰。但应该注意,这种方式适合于变送器允许把负端连接在一起的情况。

5、电压变送器和电流变送器在使用上有何不同之处?
  ? 电压型的模拟量信号,由于输入端的内阻很高(一般PLC的模拟量模块都是1兆欧以上),极易引入干扰,一般电压变送器用在控制设备柜内电位器设置,或者距离非常近、电磁环境好的场合。
  ? 电流型信号不容易受到传输线沿途的电磁干扰,因而在工业现场获得广泛的应用。
  ? 电流信号可以传输比电压信号远得多的距离。
  ? 信号输出端的负载能力必须大于信号输入端的内阻与传输线电阻之和。

6、模拟量信号的传输距离有多远?
  答:电压型的模拟量信号,由于输入端的内阻很高(模拟量模块为1兆欧),极易引入干扰,所以讨论电压信号的传输距离没有什么意义。一般电压信号是用在控制设备柜内电位器设置,或者距离非常近、电磁环境好的场合。
  电流型信号不容易受到传输线沿途的电磁干扰,因而在工业现场获得广泛的应用。
  电流信号可以传输比电压信号远得多的距离。理论上,电流信号的传输距离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1)信号输出端的带载能力,以欧姆数值表示
   2)信号输入端的内阻
   3)传输线的静态电阻值(来回是双线)
  信号输出端的负载能力必须大于信号输入端的内阻与传输线电阻之和。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完全符号理想的计算结果,传输距离过长会造成信号衰减,也会引入干扰。

7、热电阻两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有什么区别?
  答:热电阻是把温度变化转换为电阻值变化的一次元件。工业用热电阻安装在生产现场,与控制室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热电阻的引线对测量结果会有较大的影响。目前热电阻的引线主要有三种方式。
  两线制: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
  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PLC。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但成本较高,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网友A:
Re:关于PLC模拟量的几个常见问题解答:

文章说的很专业,很好.,

网友B:
Re:关于PLC模拟量的几个常见问题解答:

谢谢!很实用,

网友C(2008-12-12):
Re:关于PLC模拟量的几个常见问题解答:

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