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编程软件通过串口(USB扩展的串口)不能与CPU通讯分析

楼主(2008-02-27):
编程软件通过串口(USB扩展的串口)不能与CPU通讯分析

什么情况会导致编程软件通过串口(尤其是USB扩展的虚拟串口)不能与CPU通讯?

     目前虽然使用USB的适配器越来越多,但是还是有不少用户使用串口的适配器,搜集和考虑起来一般有以下几种原因:
  1)未选择串口通讯(一般有USB口和串口选择);
  2)设置的PC的通讯口地址与实际口地址不同(台式机一般有1个串口以上;或者没有选中USB虚拟出来的串口);
  3)使用的通讯波特率与CPU端口的实际通讯速率设置不同;
  4)有些程序会将CPU上的通讯口设置为自由口模式,此时不能进行编程通讯。应把CPU上的模式开关拨到“STOP”的位置;
  5)有其余程序在占用计算机的通讯口;
  6)使用的下载线是否有虚焊(尤其是自制的)。

网友A:
Re:编程软件通过串口(USB扩展的串口)不能与CPU通讯分析

  3)使用的通讯波特率与CPU端口的实际通讯速率设置不同;
我就碰到过.,

网友B(2008-12-12):
Re:编程软件通过串口(USB扩展的串口)不能与CPU通讯分析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