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变频器在PROFIBUS-DP现场总线的应用事例

楼主(2008-03-29):
三菱变频器在PROFIBUS-DP现场总线的应用事例

三菱A、F、E系列变频器具有与PROFIBUS-DP现场总线连接的通讯功能,三菱Q系列PLC也能作为该网络的主站。可由主站向变频器发送各类命令:启/停、多段速选择、频率设定、修改参数、故障复位等,主站从变频器读取相关信息:运行方向、输入输出端子状态、运行频率(转速)、电流、电压、参数内容、故障代码等。故而能极大地方便了配有PROFIBUS-DP总线的用户。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1) 硬件配置:PLC侧---Q系列PLC基本三件套(基板、电源、CPU)+ PROFIBUS-DP主站
模块(QJ71PB92D);变频器侧---A、F系列变频器 + PROFIBUS-DP从站适配卡FR-A5NP
或FR-E5NP(仅对E系列变频器)。
2) 系统构成:

3) 参数设置:
a   用设备数据文件(*.GSD)使主站识别PROFIBUS-DP总线下的设备功能及特点,在主站设置软件列表中已有部分厂商(包括三菱)的设备数据文件,如驱动、阀门、I/O、HMI、PLC等。可选择与所用从站性质相符的文件,若列表中无对应的设备数据文件,可从国际互联网或三菱网站中下载(FR-A5NP对应名称:MEAU0865.GSD)
b   启动设置软件GX Configurator-DP,在主站中设定相关参数,除链接模式(通常模式0   或扩展模式E)和站号(一个主站时应设0)。

c   其余内容(波特率、间隔时间、超时检测、控制时间等)均可取默认值。进行总线设置时,也不必改动原设置,可确认默认值。选择自动刷新。

d  建立从站并设定相关参数,选定除0以外的站号(1-125)和与CPU通讯的输入输出元件的编号(X、Y、M、D等),其余可用默认值。在三菱变频器与该总线链接时,输入输出各占6个字元件(12字节),它们中包括了:参数号(PNU)和任务及应答ID(AK)、参数索引、参数值、变频器
   状态字。

4) 将变频器中的从站适配卡FR-A5NP的站号开关SW2、SW1分别设为0和1,即为一号站。并将部分相关部分参数设于网络工作方式:Pr79=0、2或6;Pr338=Pr339=0;Pr340=1或2,并进行断电后再通电,使新的设置生效,以后每次开机后即进入网络运作模式。

5) 程序编制:以上工作完备并准确无误即可建立通讯。由于PROFIBUS-DP是基于485方式根本上的现场总线(CC-LINK也相类似),并且主-从站间进行着轮回(polling)通讯,每次循环只能执行一件工作,或发出某一指令或接受某一信息,即各类运行指令和状态信息均占用相同的缓冲存储器或字元件,故而需用程序保证其分时工作。

以上事例可供相关用户参考,即使用户所用主站非三菱产品(如西门子等),也可参照这里的设置方法和程序结构,较方便地与三菱变频器链接。

网友:
Re:三菱变频器在PROFIBUS-DP现场总线的应用事例

neigengeigengongin,

网友(2008-12-12):
Re:三菱变频器在PROFIBUS-DP现场总线的应用事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