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熔断器的选择与使用

楼主(2008-04-04):
熔断器的选择与使用

今天有个网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谈到熔断器的选择问题,主要是用在PLC的输出配电的地方。我开始解释需要根据负载来定。后来通过百度找到如下内容,觉得比较合理,大家可以参考。

     熔断器在工矿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主要用于保护低压电器设备,由于使用于不同的电气设备,其容量、大小的选择原则差别很大,在实践中必须严格按照规程规定选择配置。否则,将失去其应有的保护作用。
    1. 应用于家用电器。用于家用电器过流或过负荷保护的熔断器,通常家庭用电没有独立设置的过载保护,仅设置熔断器代替之,其配置原则是按家用电器全部使用时总电流的1.05~  1.15倍来配置。
    2.应用于高低压断路器合闸回路。用于高、低压断路器电磁型合闸机构合闸回路的合闸熔断器,由于断路器合闸时间很短(ms级),根据熔断器的电流反时限特性曲线:通入电流越大、其熔爆时间越短,通入很大电流(数值在反时限特性曲线以上)的瞬间即刻熔爆;通入电流越小、其熔爆时间越长,或者不会熔断。通常按断路器合闸电流的1/3(Ie1/3)配置。
    3.用于低压电动机的瞬时型短路保护。对于轻负荷启动或启动时间短,例如启动时间小于3 s或风扇(机)电机,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4  ~5倍配置;对于启动时间为4 ~ 8 s,或例如水泵等重负荷启动的电动机,由于其启动电流高达额定电流的6倍左右,故其配置的熔断器大小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5  ~6倍设置;对于启动过程超过8s甚至更长时间,以及频繁启动的电动机,熔断器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5 ~ 7倍配置。
    4. 对于多台小容量电动机共用线路短路保护。对于多台小容量电动机共用线路熔断器大小的配置,是按其中一台最大容量的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 ~ 2.5倍与余下所有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来整定。
    5. 同时还需考虑熔芯特性
 还需注明熔芯的特性,各种应用场合应选不同熔芯,按国标及IEC标准分类:
gG,gL,aM,aR,每种曲线不一致,选型也不一样,入用于电动机保护时,选aM要比gG小得多。

网友A:
Re:熔断器的选择与使用

对,

网友B(2008-12-12):
Re:熔断器的选择与使用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Re:熔断器的选择与使用

熔断器是主要保护上一级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