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注塑机维修

楼主(2008-10-07):
注塑机维修

有人会注塑机维修吗 ?

讨教:自动顶针不顶,怎么回事/

网友A:
Re:注塑机维修

查查是否是开模不到位,

网友B:
Re:注塑机维修

DFGDFFDB DF,

网友B:
Re:注塑机维修

PLC触摸屏解密软件 - 产品展示 - 中国纸箱机械网-销售求购纸箱机...,

网友C:
Re:注塑机维修

开模不到位,

网友D(2008-11-07):
Re:注塑机维修

手动可以吗,电脑有输出吗,电磁阀有问题没,是电子尺控制的还是行程开关控制的,有好几个问题了,有时间可联系我,qq914087556.电话13924510392,

网友E:
Re:注塑机维修

开模不到位或开模到位电脑显示实际电子尺位置不对,这时要校正一下电子尺。先看看手动好用吗。,

网友F(2008-12-23):
Re:注塑机维修

检查开模是否到位及顶针次数,关键要看报警里显示的内容。,

网友G:
Re:注塑机维修

首先检查开模是否到位,控制部分是否有顶针前进的信号,如果有信号,检查顶针油阀的线路,看看油阀线圈有没有电磁吸力,没有电磁吸力的话就是顶针油阀控制线路问题,有电磁吸力而不打开,再检查油阀阀芯是不是卡死不动作.
如果控制部分没有顶针前时的信号,那就检查开模位置电脑设置如有没有抽芯,绞牙等顶针次数等,并且注意它们的动作顺序.,

网友H(2009-05-29):
Re:注塑机维修

答我是名电工遇见这样的情况是顶针的限位你看看灯亮吗 ,

网友I(2009-07-01):
Re:注塑机维修

应该还是开模到位没有信号或者外部抽芯信号没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