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相400V变频器缺相能运行吗

楼主(2007-05-26):
三相400V变频器缺相能运行吗

请问一个我不明的问题,我使用一台西门子430的变频器,原来的帮障是运转频率超过了37HZ时变频器就跳机,不超过这个频率它运作是很正常的,后来检查才发现是电源缺相了.重新接好电源,运转正常了.不解的是变频器缺相也能运行吗?请答复,谢了
1. 只要直流侧的电压达到400伏以上就可以!
2. 安川的可以,它对进线没有检查缺相,但ABB的不行,对进线缺相有检测
3.在没有缺相检测时,小负载是可以运行的,如果负载大的话,其他两相电流会过大
4.有些品牌的变频器是监测三相电源有些是监测两相的!而且只要把变频器的缺相监测关掉运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电机长时间缺相运行恐怕就要挂掉了!

网友A(2008-01-27):
Re:三相400V变频器缺相能运行吗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以上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