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Micro/WIN 如何用PC Adapter USB 连接 S7-200 CPU

楼主(2008-05-08):
Micro/WIN 如何用PC Adapter USB 连接 S7-200 CPU

STEP 7-Micro/WIN 也可以使用通常用于 S7-300/400 编程的 PC Adapter USB S7-200 CPU 编程,但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PC Adapter USB 订货号:6ES7 972-0CB20-0XA0

需要满足的软件条件:

1、安装 V1.2 版本的 PC Adapter USB 驱动
该驱动需要操作系统为: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Windows XP Home

2STEP 7-Micro/WIN 必须为 3.2+SP4 或者 4.0 以上版本

注意:对 CN CPU 编程必须使用 Micro/WIN V4.0 SP3 以上版本的中文界面

注意:用于S7-300/400编程的PC串口电缆(PC- Adapter),不能用于S7-200编程通信

驱动下载网址: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view/en/21226394

操作步骤

用户成功安装驱动后,插上 PC Adapter 到计算机,并且插上 PC Adapter CPU,为其供电。打开 SET PG/PC Interface

1. SET PG/PC Interface 界面

1、选择“PC Adapter(PPI)”
如果在这里找不到此选项,说明用户没有安装 V1.2 版本的 USB PC Adapter 驱动,或者安装的是低版本驱动。用户必须从上面的链接下载并安装最高版本的驱动程序。

2、点击“Properties”设置 PC Adapter(PPI) 的属性

设置 PC Adapter(PPI) 的属性:

2. 设置正确的通信速率

3、端口波特率必须设正确,即与 CPU通信口的波特率设置一致。

检查“Local Connection”标签:

3. 查看本地连接端口

4、在“Local Connection”页签可以看到端口已经设定为“USB”

回到通信设置窗口:

4. “通信窗口

5、使用USB接口的PC Adapter 无法使用搜寻所有波特率功能。
、用鼠标双击双击刷新搜索所连接网络上的 S7-200 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