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建立操作面板(ProTool)到H 系统(S7-400H)的连接?

楼主(2008-04-21):
如何建立操作面板(ProTool)到H 系统(S7-400H)的连接?

操作面板不能够以相同的地址直接连接到一个 H 控制器上,因为总线上的地址和分配不是唯一的。下图是不行的。除了按键面板以外的其它面板还不能通过 Y 连接与 H 系统控制器进行连接。

下面是一些关于如何将一个操作面板连接到 H 系统控制器的例子。

  1. 将操作面板分配给多个控制器
  2. 连接操作面板到单个控制器
  3. 连接冗余操作面板
  4. 通过两个中继器将一个操作员面板连接到控制器

         1. 将操作面板连接到多个控制器
          在该配置中操作面板连接到一个总线上的两个控制器上。

如果操作面板被分配给多个 CPU ,这些 CPU 必须有着不同的地址。

该配置中,如果一个 CPU 故障(例如 CPU_1 ),当访问那个 CPU (前一个主站 CPU )上面的数据时,操作面板上会显示一条出错消息。操作面板通讯阻塞,这是 TDs, OPs, TPs 和PPs 的系统功能,可以在 ProTool 中组态实现。

2. 连接操作面板到单个控制器

操作面板只被分配给一个 CPU (例如 CPU_1 )。如果这个 CPU 发生故障,就再也不能在操作面板上操作。

注意:
在该配置中建议使用移动面板。也必须在两个控制器的每一个总线系统上有一个用于移动面板连接的连接盒。

3. 连接冗余操作面板

一个操作员面板被连接/分配到两个子系统上。该选项极好的遵循了冗余法则,因为硬件被复制了。

4.  通过两个中继器将操作面板连接到控制器
一个或更多操作面板和每一个 S7-400H 的子系统连接到一个单独的 MPI/PROFIBUS 段

中继器用来将其分为多个单独的段。通过由电源断开相关的中继器,只有一段在控制器侧连接操作面板,也就是说只有一个 CPU 相同地址必须在设置在两个 CPU 上。

S7-400H 操作系统进行的两个子控制器之间的数据比较确保了转换后两个子系统内的数据是相同的。通过操作面板,每一次输入时,操作系统实际上同时在两个 S7-400H 系统中“分发”数据。

注意:
例如,电源可以通过“转换开关”连接到中继器上去。 这就意味着在任意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中继器和电源相连。可以通过一个开关手动地或者通过数字输出依靠 CPU 自动转换来实现转换。 自当第一个中继器被断开连接后,则内部终端电阻无效,您需要一个激活的终端电阻。

STEP 7 中的设置:
两个子控制器必须有用于该配置的相同的 MPI 或 PROFIBUS 地址。
在项目集成的情况下,操作面板不能连接到相应的子网上。

用于连接操作面板到 S7-400 控制器的设置:

原则上,需要检查用于连接设置将操作面板通过 MPI/PROFIBUS 连接到 S7-400 控制器的扩展机架号及节点槽号及地址。 H 系统的两个控制器总是有不同的机架号。在 ProTool 中,当组态 MPI/PROFIBUS 连接时,必须分配一个唯一的机架号。

参看图 7 ,设置操作面板连接到两个 CPU ,连接参数中的“扩展槽”及“机架”必须输入 0 。设置操作面板连接到 CPU ,指定节点地址,不管机架及槽位 。

注意:
如果 ProTool  项目集成在 STEP7 中的话,在 NerPro 中操作面板一定不能连接到相应的子网上。
如果当组态 PROFIBUS DP 通讯出现困难时,您必须重新设置网络参数。
操作面板通过“转换开关”中继器连接的话,必须组态 CPU 为“其它节点”(默认节点)在一个不同的 DP 段中。

在 ProTool 中的通讯设置:

  • ProTool  的项目不一定要集成到 STEP 7 项目中。项目完全可以在 STEP 7 H 系统项目“以外”完成组态。
  • 当组态操作面板参数时必须在 PLC 设备端输入扩展插槽 0机架 0 使得操作面板能够与 CPU 建立连接。
  • 操作面板以及控制器的 MPI/PROFIBUS 地址必须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