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主站多从站的PROFIBUS-DP DX 通信-主站组态

楼主(2008-04-12):
一主站多从站的PROFIBUS-DP DX 通信-主站组态

11、组态主站。先组态主站的硬件(先放入导轨,再放入电源模块,最后再放入CPU 模块)。

12、在放入CPU 模块时,会自动弹出“属性-PROFIBUS 接口”对话框,点击“参数”标签,设置S7-400 的地址为4。也可以点击:“属性…”按钮,设置通信的波特率。

13、双击第11 步中槽架中的DP 项,设置DP 属性。

14、把组态好的两个从站挂于主站系统中。

15、在挂从站时,会自动弹出“DP 从站属性”对话框,选中一个从站,再点击“连接…”按钮,使从站与PROFIBUS 连接。

16、分别点击第14 步中某一从站图标,在出现的“DP 从站属性“对话框中点击”组态“标签”。

17、选中第一行,点击“编辑…”按钮(或双击该行),组态主站和从站的数据输出区。组态完毕,点击“确认”按钮。

18、选中第二行,点击“编辑…”按钮(或双击该行),组态主站和从站的数据输入区。组态完毕,点击“确认”按钮。

19、至此,该从站和主站的输入输出数据区已经组态完毕。其对应关系如下:
主站                 从站3
QB0~QB2----> IB2~IB4
IB0~IB3<---- QB3~QB6

20、重复以上16~19 步,组态另一从站通信数据输入输出区。

注意:主站和两个从站对应数据区的地址不能相同,否则会提示下面信息并给出建议地址:

和主站通信输入输出数据区对应关系如下:
主站           从站2
QB4~QB5---->  IB0~IB1
IB4~IB6<----  QB0~QB2
21、组态完成的结果如下:

以上为组态主从站,下篇为组态DX通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