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主站多从站的PROFIBUS-DP DX 通信-从站组态

楼主(2008-04-11):
一主站多从站的PROFIBUS-DP DX 通信-从站组态

一个主站依次轮询从站的通信方式称为MS 模式(Master-Slave)。当主站轮询从站时,从站除了向主站发送数据信息外,还向系统中其它组态的从站发送数据信息。
现以S7-400 为主站,两个S7-300 为从站介绍一主站多从站的PROFIBUS-DP DX 通信的组态步骤。
功能:S7-400 为主站,2 号和3 号S7-300 为从站。3 号站只向主站发送数据,2 号从站既向主站发送数据,也向3 号站发送数据。
1、建立新项目“一主多从DX 通信”,并插入一个S7-400 站点,两
个S7-300 站点。

2、选中SIMATIC300(1),双击右边窗口中的“硬件”图标,组态其硬件(先放置导轨,再放置电源模块,最后放置CPU 模块)。在放置CPU 模块时,会自动弹出“属性-PROFIBUS 接口”对话框,设置从站的地址。

3、点击“新建…”,弹出“属性-新建子网PROFIBUS”,点击“网络设置”标签,设置从站的传输波特率和配置文件(DP)。

4、此时,组态的从站默认为主站系统。

5、双击槽架中的DP 栏,弹出“属性-DP”对话框。点击标签“工作模式”,设置该站为DP 从站。

6、点击“组态”标签,点击“新建…”按钮,组态从站的输入输出数据区。

7、从“地址类型”选择输入“输入”,再输入其它项目,点击“确认”。从站的输入数据区组态完毕。

8、点击第6 步的“新建…”,同样组态从站的输出数据区。

9、SIMATIC300(1)数据输入输出区组态完毕后的结果如下:

10、重复以上第2 步到第9 步,组态另一从站SIMATIC300(2),组态结果如下:

上面为组态了2和3号从站,下一篇为组态主站

网友A(2010-11-13):
Re:一主站多从站的PROFIBUS-DP DX 通信-从站组态

一主站多从站的PROFIBUS-DP   MS可以组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