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使用使用RS232转MPI电缆与S7-300或400相连?

楼主(2008-05-18):
如何使用使用RS232转MPI电缆与S7-300或400相连?

RS232转MPI电缆(PC Adapter)只支持S7-300或400的编程下载。而USB转MPI的同时支持200系列。

第一步,将适配器(PC Adapter)与RS232电缆相连。适配器的MPI/DP口插入CPU的编程口,RS232电缆与PC的串口连。

第二步,进入"开始"->"设置"->"控制面板"->"SET PG/PC Interface"。点选

“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S7ONLINE(STEP7),“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PC Adapter (MPI)。

第三步,点“Properties”进入属性设置,MPI设置内容:选中“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其余内容沿用默认值,或根据CPU的状态变更。

Local Connection设置:COM Port=硬件连接的串口,Transmission Rate=PC Adapter的拨码位置。

确认后退出设置,同时确认PLC参数一致的话,此时连机就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