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两个常见安装问题说起

楼主(2008-05-19):
“WINCC”两个常见安装问题说起

该文来自亿万电器论坛的“riverlittle”,表示感谢。

用了一段时间的WINCC,从一个初级大菜鸟成为了一个小菜鸟,看到论坛上很多同仁在问WINCC的安装问题,联想到以前我也遇到过不少,在此把一些基本常识写出来,抛砖引玉。
   WINCC应该在什么样的WINDOWS系统下安装和运行?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WINCC应该在WIN2000下运行更为稳定和方便。” 我觉得在6.0之前似乎是这样的。但这种说法现在不具有指导意义了,WINCC可以在WINCXP下很完美的运行。目前XP的先进程度是2000不能比拟的。
   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WINCC应该安装在纯净的XP系统之下,所以我们应该使用XP光盘一步一步的安装,而不能使用市面上常用的GHOST盘来克隆XP”。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是全部,因为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并不是所有的克隆XP都不能安装WINCC。那么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于市面上某些克隆XP为了系统速度将WINDOWS的一些服务关闭了,而这些不常用的服务正是WINCC正常运行的关键。下面就两个典型错误来阐述:
1、WINCC在创建项目时出现“找不到网络路径”错误,一旦出现,项目即不能被创建,WINCC无法正常运行。这种错误是由于在安装WINCC的时候没有关闭防火墙所致。WINCC安装时系统会提醒使用者关闭防火墙,很多使用者忽略了,在大多数不关闭防火墙就安装的情况下,WINCC也能正常运行,但是有一定概率出现这个“找不到网络路径”错误。
那么解决办法呢?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重装系统(这个也是网上大多数同仁推荐的),但是这很麻烦。我推荐的办法是,先关闭防火墙(所有的!包括WINDOWS自带的,各种杀毒软件附加的,和360SAFE!!)看错误是否能解决,经验证有可能能恢复正常,如果WINCC能创建项目了,那么在创建项目之后再把防火墙都启动,使系统仍受其保护。如果还是不能恢复正常,就进入安全模式将防火墙卸载再回到正常启动的XP,看是否能解决,如果能解决就重装防火墙,如果这都不行,那就只好重装系统了。所以防火墙在WINCC之后再安装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在使用瑞星防火墙的用户尤其关键,如果将瑞星装在WINCC前面,系统都进不去!!!
2、WINCC出现“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has not been started Please start the service”错误。这个错误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
(1)系统硬件发生了变化,WINCC对系统要求似乎比较高,某些同仁实在受不了开发机器缓慢的速度,就直接给系统添加了内存。殊不知一旦系统硬件发生变化,WINCC即认为重新被安装在了其他机器上了,根据授权的原则,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2)对于某些克隆XP的用户来说是由于系统默认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关闭了所致。
那么解决办法呢?网上大多数方法是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开启,似乎是很完美的,在有些时候的确能解决问题。但是有些情况下却不行,WINCC仍然报“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has not been started Please start the service”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进入“服务”之后发现刚刚开启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居然又是关闭的了!!!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在这个服务上面的“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注意没有service字样!!)是禁止的,手动将其打开,再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问题解决。
最后对安装WINCC心得做个总结:
1、GHOSTXP完全可以用,不必迷信原版XP,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2、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一定要在安装WINCC之前关掉!
3、“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错误不可怕,可以通过启动两个“服务”解  决。
4、以上的解决方法都是经过验证的,但是我不能保证100%成功,呵呵,可能也有运气因素在里面吧,工控软件非常友好的很少,WINCC算得上比较可靠的了最后上传两个常用附件:
1为装WINCC需要的XP补丁,需要正版验证的,网上比较少,鉴于大家都用的是盗版XP。
2为WINCC授权,网上很多,但是如果仅仅需要使用WINCC的话,用这个授权就可以了,不必把杂七杂八的授权都装上,并不是授权文件安装的越多越好的,恰恰相反,有时反而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