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 访问 S7-200 可使用哪些选项?

楼主(2008-05-27):
WinCC 访问 S7-200 可使用哪些选项?

1、通过 OPC 进行通信

        S7-200 PC Access
        使用 S7-200 的 OPC server  PC Access 可以建立 S7-200 和 WinCC 之间的 OPC 通信。使用 S7-200 OPC server 方式的优点是可以集成 STEP 7 Micro/WIN 工程中的符号。S7-200 PC Access OPC server 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与 S7-200 建立连接:
  • PPI 使用 PC/PPI 电缆
    • USB/PPI 电缆 (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
    • RS232/PPI 电缆 (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
    • RS232/PPI 电缆 (订货号:6ES7 901-3BF21-0XA0)
  • MPI 和 PROFIBUS 使用 PROFIBUS CPs
    • CP5611, CP5511, CP5512
  • 外部和内部调制解调器及调制解调器模块 S7-241
  • 以太网用于 Local Area Networks (LANs) 和 Wide Area Networks (WANs) 使用 CP243-1 或 CP243-1 IT。

使用 S7-200 PC Access OPC server,可以同时从最多 8 台 S7-200 目标系统读取数据。

        SIMATIC NET OPC Server
        另外也可以使用 SIMATIC NET 的  OPC server 建立连接。

2、通过“Modbus Serial”的通信
通过“Modbus Serial”通道,可以使用 PC/PPI 电缆直接访问 S7-200 CPU 的输入、输出和标签字变量。您可以连接多个 CPUs。仅需将这些 CPUs 通过 PROFIBUS DP 连接起来。为此,需要将 Modbus protocol 指令库装载到 CPU 中。

3、通过“Modbus Serial Modem”的通信
您可以通过电话线,使用“MODBUS Serial Modem”通道建立 WinCC 站与 S7-200 之间的连接。可以访问输入、输出和标签字变量。为此,需要提供 S7-200 通信模块 EM241。该模块可以满足特殊的通信需求,如远程维护、电话控制、信号或更远距离的远程数据传输。需要注意,这种方式的缺点是使用拨号建立连接和解除连接的速度比较慢。

4、使用 PROFIBUS DP 的通信
通过 PROFIBUS DP 的连接是比较快的通信方式,但它仅用于控制 S7-200 的输入和输出。为了使用 PROFIBUS DP 进行通信,需要 S7-200 通信模块 EM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