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子皮带秤的维护

楼主(2008-09-26):
电子皮带秤的维护

电子皮带秤的维护
电子皮带秤系统只须少量的维护,就能在数周内达到满意的使用效果,既使新安装的首次校准,也只需简单的进行零点校准及间隔校准,就能实现皮带秤的校准,投入使用。
1. 定期清扫,以防秤体积灰积料,造成称量不准。
2. 定期检查,皮带秤的活动部分,是否有物料或异物卡住。具体的检查位置有:托辊与输送机架的中间位置,秤架与秤体的横梁处,耳轴与秤架的相连部分ICS-17A主秤与附秤的相连接位置。
3. 皮带如跑偏,定期调整以防造成计量不准。
4. 不要有外力冲击秤体和传感器,严禁检修人员检修时在皮带秤上站立或操作其它设备。
5. 设备大修时不要在秤体进行电焊、气割等操作。
6. 信号电缆敷设时或使用中不要与电力电缆交叉布置,以防干扰。
7. 仪表应可靠接地,要有独立的电源供电。
8. 保证称重托辊及称重域内托辊运转自如,否则更换。
9. 测速滚筒应定期清扫,以防粘料。
10. 测速滚筒的轴承座应定期加油润滑。
11. 定期检查测速传感器的轴套处顶丝,以防松动或脱落。
二、 定期校准
由于影响零点间隔的因素太多,使皮带秤的零点和间隔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漂移,故应定期校验,校验的周期应根据不同的现场要求而定,建议在安装初期每天调试一次零点,每月调一次间隔。具体的调试周期视其调试结果而延长。
1. 零点的漂移的原因
① 称重桥架上积尘积料
② 石块或异物卡在称重桥架内
③ 运输机皮带粘料
④ 由于物料的温度特性,运输机皮带的伸长
⑤ 称重传感器严重过载
⑥ 电子元件的故障
⑦ 秤架的严重变形
2、间隔漂移的原因
① 输送机皮带张力变化
② 测速滚筒的滑动或其直径的变化
③ 皮带速度的变化
④ 称重传感器严重过载
⑤ 电子元件的故障
⑥ 秤架的严重变形 返回
三、 故障分析及判断
1. 称重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常有的有压力及拉力两种形式。

±Exc为激励端,此电压由仪表提供,应为10VDC±5%,±Sen为补偿端,此电压与±Exc一致。±Sig为信号输出端,大小应为0至20mv之间某一值。正常使用时,皮带空载时输出不超过15mv,并且随着载荷的增加而增大。因此判断称重传感器的好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首先保证±Exc为10VDC±5%,如无此电压检查仪表;若有多个传感器,则拆下信号端,分别测量,保证每个传感器的输出均在0-20mV,且数值随载荷的增加而增大。
除电压判断外,还可以通过测量输入输出电阻来判断,具体方法为:±Exc (±Sen)为400Ω±5Ω,±Sig为350Ω±5Ω,且屏蔽线与任意一端子均大于5000MΩ。
2. 测速传感器
测速传感器实际上是一个步进电机,其输出信号频率正比于输入轴的转数,故用万用表检查时仍有两种方法:
测量电阻法:用200Ω的电阻档,测电阻应为135Ω±2Ω
测量电压法:用20VAC档测电压,当输送机停止时电压为零,当输送机正常运转时,电压为3-10VAC中的一值,速度越大此值越大。日常维护于检修时应清扫速度传感器于测速滚筒之间的连接轴套,该轴套是通过顶丝把两个轴耦合连接在一起,故顶丝松动或脱落均影响正常的测速,也会造成我们所测的电压值不准确。
3. 仪表
仪表具有检测各信号的功能,如发现故障会随时显现在显示屏上,当故障消失后,必须对故障显示进行复位,才能使仪表解除故障。仪表的常见故障有:称重传感器故障,测速传感器故障,除法错误等,如若仪表出现死机(这是少有的现象,但有时难免会出现),则对仪表进行冷起动,使所有数据恢复到出厂设定数据,需要对仪表重新设定及标定后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