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通过PG/PC站实现STEP7路由功能须满足哪些必要条件?

楼主(2008-09-06):
通过PG/PC站实现STEP7路由功能须满足哪些必要条件?

组态须知:
下列条件一定要满足以实现通过 PC 站执行网络“ S7 路由”功能:

  • 软件需求:
    • STEP 7 V 5.1 SP 6 及以上
    • SIMATIC NET CD 7/2001 SP 5 及以上

注意:
“S7 路由”功能属于 PG/OP 通信。PG/OP 通信可以在 STEP 7 (V5.3 及以上)中是被许可的。如果在 PC 站中没有 STEP 7可以使用 SIMATIC NET PC 软件用作网关,但需要 IE SOFTNET S7 Lean 和 PB SOFTNET DP 的授权。

下列步骤描述了如何组态网关计算机和客户端 PC (STEP7 在线站)。

网关计算机的组态:

  1. 这里有两种组态网关计算机的方法:
  • 组态控制台
    启动组态控制台通过 “Start > SIMATIC > SIMATIC NET > Settings > Set PC station”。选择在线模块 - 在此例中 CP5611 用于 PROFIBUS 访问 IE general 用于 以太网访问。在 “Modules > General” 下可以到 “Configured Mode” 设定模块的操作模式:

        图. 1:设定网关接口的 “Configured Mode”

在这个组态中必须再次从 STEP 7 或 NCM PC 中加载 PC 站,因为 PROFIBUS 模块仍然需要总线参数和地址。

  • 调试向导
    PROFIBUS profile 和地址能够通过调试向导分配。选择一个匹配的总线 profile - “Standard”,“DP” 或 “Universal” 均可。

图. 2:调试向导

  1. 再次在 “Component Configurator” 中检查设置。

图. 3:网关系统的 “Component Configurator”。

客户端 PC 的组态 (STEP 7 在线站)

  1. 切换编程接口到 “PG mode”。

图. 4:为 “PG mode” 准备接口。

  1. 启动 STEP 7 加载要处理的项目。
  2. 添加一个 SIMATIC PC 站到处理的项目中。这个 SIMATIC PC 站是网关计算机。用正确的站名插入可用的接口到项目中。

图. 5:硬件组态 - 插入网关站到项目中

  1. 打开 NetPro 并插入对象 “PG/PC”。这个站是本地客户端 PC。

    注意:
    客户端 PC 也能够成为一个具有输入组态的 SIMATIC PC 站。
  2. 双击 “PG/PC” 对象改变它在项目中的接口。站的属性对话框将会打开。在 “Interfaces” 选项卡中能够添加以太网接口或改变站的属性。请确定这里输入的 MAC 和 IP 地址与在客户端 PC 中的地址相匹配。

图. 6:在 PG/PC 中的接口设定

  1. 为 PG/PC 接口参数化分配已组态的接口 - 站 - 设置 “S7 Online Access:” 到 “active” 状态。

图. 7:接口分配

  1. 在这里可以看到在整个项目中现有已组态硬件的完整视图。这里列出的组件对于路由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路由步骤的顺序已经用箭头标以清楚的视图。许可网关。

图. 8: NetPro 的路由路径视图。

  1. 通过在 NetPro 中标记 SIMATIC PC 站下载 “网关计算机” 并在网关计算机中下载这个站的组态 通过 “PLC > Download in current project > Selected station”

图. 9:下载网关计算机:

  1. 返回到 STEP 7 SIMATIC 管理器打开在线视图。如果成功,那么可提供 STEP 7 在线功能。

图. 10:S7 项目在线视图

即使所有的站既不在同一个网络中,客户端 PC 也没有直接连接到 PLC 中的一个,仍然可以在项目中显示所有站和 CP 的完整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