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200如何用时间控制

楼主(2008-07-31):
S200如何用时间控制

S200如何设置时钟,并用时间控制风机,早8点开,晚6点关。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Re:S200如何用时间控制

用实时时钟控制。,

楼主:
Re:S200如何用时间控制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实时时钟啊,能否说明白点。,

网友B:
Re:S200如何用时间控制

实时时钟控制可以实现,

网友C:
Re:S200如何用时间控制

以下引用plcjingchong在2008-8-2 10:40:53发表的评论:
用实时时钟控制。,

,

网友D(2008-09-10):
Re:S200如何用时间控制

调用PLC的实时时钟就可以了
也可以写程序,

网友E:
Re:S200如何用时间控制

用TODR指令并把读出的时间放在vb10中然后用比较指令即可,

网友E:
Re:S200如何用时间控制

用todr指令读出在和设置的时间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