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用 S7-200 实现 Modbus 通信?

楼主(2008-06-02):
如何用 S7-200 实现 Modbus 通信?

说明:
用下面的例程你可以在 S7-200 CPU 之间建立一个简单的 Modbus 主-从通讯。
这个例子是关于 Modbus 功能码 6 (写从站保持寄存器), 也可以作为其他所支持的功能码的基本参数设置步骤:1, 2, 3, 4, 5, 15 16

要求:
要使用 Modbus 协议必须先获得并在 STEP 7 Micro/Win 中安装指令库。
Modbus
主站协议只被 STEP 7 Micro/Win V4.0 SP5 及其以上版本支持。

1. 硬件设置
例程中的 Modbus 通讯是在两个 S7-200 CPU 0 号通讯口间进行的(最好每个 CPU 都有两个通讯口)。在主站侧也可以用相应库文件 "MBUS_CTRL_P1" "MBUS_MSG_P1"通过1号通讯口通信。通讯口 1 Micro/WIN PG PC 建立连接,两个 CPU 的通讯口 0 通过 Profibus 缆进行连接(电缆的针脚 连接为3388 -> 见图 01)。 另外,需要确定逻辑地M相连

2. 参数匹配
对于 MODBUS 通讯,主站侧需要程序库 "MBUS_CTRL" 和 "MBUS_MSG",从站侧需要程序库 "MBUS_INIT" and "MBUS_SLAVE"。
在 Micro/WIN 中您需要为主站和从站新建一个项目,程序与参数设置见图.02。
必须要保证主站与从站的“Baud”和 “Parity” 的参数设置要一致,并且程序块 "MBUS_MSG" 中的 "Slave" 地址要与程序块 "MBUS_INIT" 中的 "Addr" 所设置的一致 (见图. 02)。在 Micro/WIN“系统块”中设置的通讯口 0 的波特率与 MODBUS 协议无关 ("Mode" = "1")。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程序块各个参数选项及其含义。

主站

MBUS_CTRL

1) 参看 STEP 7 Micro/WIN 帮助:"MODBUS 主站执行 MBUS_MSG 时的错误代码"

MBUS_MSG

1)参看 STEP 7 Micro/WIN 帮助:"MODBUS 主站执行 MBUS_MSG 时的错误代码"

从站

MBUS_INIT

2) 最大的地址取决于所用 CPU的 类型及其最大值。
3)参看 STEP 7 Micro/WIN 帮助:“MODBUS从站协议的错误代码”。

MBUS_SLAVE

3)参看 STEP 7 Micro/WIN 帮助: “MODBUS从站协议的错误代码” 。

3. 库的存储地址
项目完成后必须要在 Micro/WIN 中定义库的存储地址,当定义完存储区后, 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再被其它程序所使用 (主站侧: "DataPtr" + "Count" 从站侧:"HoldStart" +" MaxHold")。

4. 保持寄存器值的传输
将程序下载到相应的 CPU 后,可以在状态表中给主站侧的 V 存储区赋值,然后从站侧监视数值的变化。
当主站的 I0.0 使能后,VW2 中的内容就被发送到从站并写入从站的 VW2

保持寄存器值的传输见图. 04
指针 "DataPtr" 代表了被读的 V 区起始地址。
参数 "Count" 指定了被写入地址 "Addr" = "4xxxx" (保持寄存器)字的个数。
相应 V 存储区的变量将被写到保持寄存器启始地址 "Addr" = "40002" ("RW" = "1")中。
保持寄存器是以字为单位传输的,它与从站的 V 区地址对应。
指针 "HoldStart" 指定了与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 40001 相对应的V存储区的初始地址。
可以按下面公式计算从站的V区目标指针:

2 * (Addr - 40001) + HoldStart = 2 * (40002 - 40001) + &VB0 = &VB2

另外,要保证主站侧所要写入的数据区包含在 "MaxHold" 定义的数据区内

MaxHold >= Addr - 40001 + Count = 40002 - 40001 + 1 = 2

关于 STEP 7 Micro/WIN MOBDUS 库的更多信息可以参看 S7-200 系统手册  STEP 7 Micro/WIN 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