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一个初学者的问题

楼主(2009-09-23):
一个初学者的问题

各位老师们,大家好!

       我是一位西门子PLC初学者,现有个编程问题请教下各位老师。我这儿有台恒温设备,有8组电炉丝。需要把温度控制在1000ºC,利用热电偶和带摸拟量输出(4-20mA)的温控仪表组成PIC的输入回路。要求:温度大于1000ºC时,自动退出一组电炉丝,若超过60秒温度还大于1000ºC,再自动退出一组,以此类推;当温度小于950ºC时,自动投入一组电炉丝,若超过60秒温度还小于950ºC,再自动投入一组,以此类推。

       我不知道编程该如何下手,请各位老师们指教。在此拜谢了!

网友(2010-04-07):
Re:一个初学者的问题

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
Re:一个初学者的问题

信号已经变好就直接接入PLC就行了。给每组电炉丝分配一个输出点,在输出条件前面串入定时器,每组定时器定时递增60S。设置一个1000°C的条件,当输入值大于该条件时触发每组输出。这样便可以实现你的目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0-09-20):
Re:一个初学者的问题

我也是初学者 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