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roTool RT 和S7-200 PLC 的连接方式

楼主(2007-10-03):
ProTool RT 和S7-200 PLC 的连接方式

虽然Siemens的触摸屏软件慢慢的改为WinCC flexilbe,但是很多用户觉得后者软件太大,对系统要求太高,安

装就是一个问题,很多用户安装不成功就不使用了,当然现在很多新屏不得不使用后者。

下面介绍的就是ProTool RT 和S7-200 PLC 的连接方式,主要是看到亿万有个用户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图1

图2

PC 使用CP5611/5613 通讯卡,连接方式见图2。通讯协议可以选择其中任意一种协议而PLC 不需要再做任何设置,即S7-200 PLC 能自动选择协议来和OP使用的协议保持一致。
RT 组态和面板组态方法基本一致。但需更改访问节点:
1.打开控制面板中的Set PG/PC Interface
2.设置访问节点S7-ONLINE (Step7)->CP5611/5613(MPI)
3.设置PC 站地址和通讯波特率
ProTool RT 组态方法:
新建一个PC 项目:

单击下一步,选择连接PLC 的类型,这里选择为“SIMATIC S7-200”;

点击键“Parameters”组态连接属性如下图:

在OP 参数中接口选择IF 1B,OP 站地址缺省设置为1,在通讯同级参数中设置为S7-200 PLC 的实际站地址,这里设为2。(注意:在一个网络中,各站站地址必须是唯一的)

配置文件有五种通讯协议备选(PPI、MPI、DP、Standard 和
Universal)。PC 连接S7-200 时,可以选择其中任意一种协议而PLC 不需要再做任何设置,即S7-200 PLC 能自动选择协议来和PC 使用的协议保持一致。
点击键“OK”,确定通讯参数设置。
点击键“Finish”,结束“项目向导”。
组态完毕,保存,运行。

注意:
*关于PPI 协议
ProTool RT (V5.x 或 V6.0)通过PC/PPI 电缆只能使用PPI 协议访问1 个S7-200,但同时可存在TD200连接,见图1。
*关于MPI 协议
ProTool RT通过CP5611/5613 和DP 电缆使用MPI 协议都可以访问多个S7-200,同时可存在TD200 连接,见图2。